项目需要,求串口转以太网方案,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9-10-23):
RT

网友:
串口转以太网方案有很多呀。。

比如我做的Mega64 + W5100 还有正在做的 stm32 + W5100

或者用LM3S系列芯片的方案等等。。。。。。

楼主:
【1楼】 _yu-ming
可以传点资料上来吗?刚开始接触没什么头绪。谢谢!

网友A:
传个框图给你看看

网友:
W5100是个不错的芯片,内嵌IP协议栈,较容易上手。

网友:
再补充一份PDF文档给你

网友:
有谁用过的说一下,W5100 50片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
你在北京吗

网友:
周立功的iport也不错,我正在用

楼主:
现在我们用的是STM32,将系统的参数通过以太网传输后实现远程监控,以太网模块要和控制板做在一起,不考虑单独的模块。
以前看到过有一种模块操作很简单,就是通过对串口写数据就行了。

网友:
这个只是参考,具体要自己去思考,靠别人不可能给你一个完整的东东,STM32 + w5100 使用SPI的通讯方式即可,如果上面我给你的pdf文档你无法从中领悟到什么的话,那我也帮不了你了,很多东东是只能参考,不可能直接用在你的系统中,除非你去买现成的模块。。。。。

如果是网络上的不是基于开源方式的资源基本都是以下两种原则

1、不会提供原理图及PCB
2、不会提供源代码及测试代码。。。

如果你想得到代码及原理图只有购买整套的完整方案,才可能得到,这也是我的亲身体验。。。。。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购买而是靠自己去完成的。。。

楼主:
主要就是要个思路

网友:
【12楼】 _yu-ming

你这个W5100大概什么时候搞出来..

网友:
IC+(九旸)

有专用的232转以太网的芯片,30多块钱一片

型号 IP210

台湾芯片

网友:
【15楼】 hyz_avr 红尘

还要再等几天,最近公司的事情太多,只能用晚上一点时间进行,PCB现在还没有制作回来,现在正在整理资料,TFT液晶现在还没有买到,,,,好多公司报价都是水分太大。。。

网友:
W5100做成模块吗.还是做在一起.

网友:
做成模块。。。。

网友:
最近可能要用到,做个记号。

网友(2009-12-20):
最近有用,标记关注。

网友B(2012-07-03):
引用 网友A:
传个框图给你看看

近公司需要弄一个跟这个相关联的咚咚!这些天一直在坛子里泡着,对于串口转以太网方案仍旧是一知半解!这不查到贵帖子,我知您是行家,敢情请教!对于此类串口转以太网模块是链接到用户单片机(串口)设备
与远程主机(电脑,)的中间桥梁,来进行数据转换与传输!而远程主控电脑上对转换模块进行数据发送、接收,应该需要相对应的上位机控制软件才行(上位机软件为用户所需的功能软件)那么远程主机(电脑 )上的 上位机软件,是只能使用 转换模块公司提供的与之对应的上位机软件吗?还是在用户远程主机(电脑)上或是网上有可以与串口转以太网转换模块进行数据传输的上位机软件下载也可使用?额,请教的这个问题应该说清楚了吧!!不吝赐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近公司需要弄一个跟这个相关联的咚咚!这些天一直在坛子里泡着,对于串口转以太网方案仍旧是一知半解!这 ...

这还要看你的模块是Server还是Client,
如果是你的模块是Server的话,在局域网内你只需要打开IE输入模块的IP即可访问,如果通过外网访问你就需要有一个静态IP。动态的IP也可以,需要使用域名(比如花生壳)来做跳转,进而访问你的设备。

如果你的模块是Client的话,你需要打开上位机的软件,并监听当前你所设置的端口,等待你的模块链接上来。

不过还需要知道你的通讯方案是基于B/S架构还是C/S架构,这两种的通讯方式不太一样。

网友:
最近也要用到,先标记一个。

网友:
近期也要开发以太网通讯,Mark一下

网友:
如果图省事的话,这样的串口转以太网的模块市面上很多,自己做的话,现成的方案也是不少的,貌似流明的ARM很多这样的片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要看你的模块是Server还是Client,
如果是你的模块是Server的话,在局域网内你只需要打开IE输入模块 ...

      非常感谢阁下的回复!
             余下又有几点疑问望阁下待解:
                              1、在网上、市场上众多串口转以太网模块产品中,其模块的工作模式几乎都有可做模式设置,Client方式、Server方式、UDP方式等,其中的Client方式、Server方式是不是就你您所说的该模块是“Server还是Client”,是一样吗?
                              2、在网上也有搜索到串口转以太网模块叫着串口服务器,这二者是否为一种咚咚,或只是同种咚咚叫法不一样?
                              3、我想实现的功能:希望能通过外网(应该就是大家习惯叫的因特网吧),在不同的地区(中国范围内了 ),在不同的电脑上(当然该电脑上有(或从网络上下载安装)该转换模块的控制软件或叫做用户端软件,像网页那样打开也行)通过转换模块控制单片机设备与之进行数据收发,交换!(所指的数据交换,收发也就是一些简单的指令不多,通过这种外网方式发送指令给到用户单片机设备,单片机设备受到指令后执行响应动作,把动作或执行的过程的设置指令在回传到上位机软件上来)
                              4、阁下提到的方案“如果通过外网访问你就需要有一个静态IP。动态的IP也可以,需要使用域名(比如花生壳)来做跳转,进而访问你的设备。

”就可实现哈?不知道成本几多米呢?
                              5、对于B/S架构还是C/S架构通讯概念,本人更是菜鸟!在阁下的提点 下在百度补充了下下,C/S架构的貌似是专用的口味哟!这个应该不适合咱了@B/S架构才是大众化的!!粗浅理解!!

                                                                                           额,对这个玩意如此白菜,不知有救否!! ,行家,大侠,阁下能不厌其烦,我等众生菜鸟级,感动涕零!!!

网友:
自己算是找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