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

楼主(2009-10-23):
这是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50505&bbs_page_no=1&bbs_id=3044
中的一段讨论。

可以做个开源电流源,这个很多人都需要。
xynn:
开源活动,几乎是有1个,或几个人,提供一整套包括PCB,元件,程序等成套服务,其他参与者多是在重复,重复,再重复地练习烙铁使用技术——把套件里的原件插在孔里,焊接上就完了,最多再测下数据。这其中,购买套件者能学到多少技术成分?...

拳拳到肉。

看到坛子里很多人都要做电流源,本有意推个开源电流源,看了xynn的感叹,深感掌握原理的重要性。
此次做个特殊的开源,不出套件,一步一步由基本原理开始,做个人人能掌握的电流源。
坛友基本都接触过单片机,但由各贴而论,模拟基础不足。
而数控电流源是经典竞赛题,看过很多题解,都是数字花哨,模拟简陋,似乎单片机就能搞一切。
其实里面很多内容和细节非常值得注意,几乎用到低频和直流的一切知识。

因此此次基本不涉及单片机,只讨论模拟部分。
本贴内容每日更新。

目标:一个有基本功能的能用的20V/100mA电流源,既可固定输出,又可用单片机步进控制。
--------------------------------------------------------------------------------------------------------------------------------------

第一部分内容由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80940&bbs_page_no=1&bbs_id=3044转过来,有部分修改:

下图是易于实现数控的直流电流源。
假设运放有理想输出能力,如果输出电流100mA,采样电阻Rsample的大小取值有何讲究?

如果Rsample过大,将导致:
1. 采样功率过高,对Rsample温度稳定要求高,因而成本呈指数提高。
   解释:如果Rsample=1 Ohm,Vsample=1V,Psample=100mW,对于精密应用而言,电阻耗散100mW通常是难以接受的采样功率。
2. RL上的电压动态范围减小,减小RL电阻上限。
但对运放和Vin调理电路的要求相应降低。

如果Rsample过小,将导致运放的种种误差显现:
1. VOS的漂移与Vin可比,造成输出电流误差。
   解释:Rsample=0.1 Ohm,Vsample=10mV,如果使用LM324,VOSmax=3mV,潜在直流误差30%;VOS/dTmax=30uV/C,10C温度变化引起潜在误差3%。
2. 电路增益过高,运放噪声放大,RL上电压基本不变,造成RL上的电压噪声增大,导致RL上电流噪声增大。
3. 对运放要求提高,因而成本呈线性提高。
4. 对处理Vin的调理电路要求提高,因而提高成本。
但对Rsample的要求相应降低。

网友:
此次做个特殊的开源,不出套件,一步一步由基本原理开始,做个人人能掌握的电流源。
----------------------------------------
授之鱼不如授之渔,这么好的帖子竟然没人顶

楼主:
如何选择采样电阻
******************************************************************************************************************************
电流源需要采样电流进行反馈,虽然也有其他方法采样,但最稳定也是最准确的方法仍然是电阻采样。

普及知识:用于采样的电阻功率至少大于采样功率20倍以上,才不致由于发热造成明显的漂移。

继续上次,100mA_级的电流是很常用的电流值,但对于电阻采样而言通常也是比较尴尬的电流值。
A_级的电流通常不要求太高准确度,使用分流器采样为主,只要功率足够即可。
mA/10mA_级的电流相对简单,由于不产生显著的采样功率,因此通常的精密金属膜电阻都可满足要求。
100mA_级的电流不大不小,用分流器没有这么大的阻值,用精密金属膜电阻没有这么大功率。

解决方法:
1. 降低采样电压,使用小阻值
2. 降低采样功率,同功率下,阻值尽量大

看似矛盾,其实很简单,并联多个精密金属膜电阻。

实例:
100mA,采样电阻4只12 Ohm 0.1% 1/4W 25ppmmax金属膜电阻并联,等效电阻3 Ohm,采样电压300mV,采样总功率30mW,每只电阻功率7.5mW。
采用这种方法需要在PCB上多下功夫,一定牢记铜也有电阻,而且铜本身可做温度传感器。

通常0.1%的精度不是必要的,但温度漂移一定要小。然而实际电阻产品的精度和漂移基本是对应的,买电阻时除了功率外一定着重询问。
此外,电阻出厂前经过老化最好,无老化的电阻通常便宜一些,但通电后几天内性能多少会有些变化。

本次成本:
12 Ohm 0.1% 1/4W 25ppmmax金属膜电阻      4只     单价0.50元,合计2.00元。

网友:
吃饭时间顶一下

网友:
那个运放没看懂

网友:
电压—电压反馈,构成一简易恒流源。继续。。。

网友:
好贴!好贴!,期望shichen717多开一些这样的贴子。

网友:
这个玩的是高精密器件,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

楼主:
注意你的负载之一(电阻)
*******************************************************************************************************************

如果RL是纯电阻,基本可以分为以下2种情况:
1. RL<<Rsample:运放看到的增益约为1,如果运放单位增益不甚稳定,例如LF357,电路可能振荡。
2. 对于某些运放,如LM1875,需要20倍以上增益才可稳定,此时要求RL>=10Rsample。
   否则,如下图所示,1/F与Aopen交点斜率差为40dB/DEC,电路将振荡。
   为保证足够的相位裕量,通常要求两者交点斜率差最大为20dB/DEC。

然而,源是不能挑选负载的,除非超出源的能力,例如电压源有输出电流限制,而电流源有输出电压限制。

对于第一种情况,通过运放的外部补偿即可消除,由于现代运放都具有0dB稳定性,因此不作为讨论重点。
对于第二种情况,需要在反馈通路引入适当的频率补偿,由于通常补偿元件并联在RL两端,因此称为输出减振器。

对于电阻性负载,输出减振器即电容,通过在反馈回路中引入零点z,从而达到稳定,但将限制反馈系统带宽。

补偿后,如下图所示,1/F与Aopen交点斜率差为20dB/DEC。

零点频率坛友自己计算,很简单。
零点的选择根据运放的Aopen各转折频率点选择。为保证各种负载电阻下均达到稳定,通常零点选在较低频率,将牺牲部分频率响应。
虽然第二种情况很少在实际中应用,例如1875做的电流源温度漂移严重,但作为频率补偿的范例可作为后续的准备知识。

本次增加成本:
50V耐压1uF以下CBB电容        1只        单价1.00元,合计1.00元

合计成本:3.00元

网友:
搬凳子,等上课!

网友:
不错,支持,但一定要虎头虎尾;

网友:
这贴子置酷得了

网友:
期待,期待更深入的研讨

楼主:
注意你的负载之二(电感)
*******************************************************************************************

和化学、物理方法产生的电能不同,依赖反馈理论的电源都会有先天的恐惧症。
与电压源害怕遇到电容性负载类似,电流源遇到电感性负载时也须谨慎处理。

题外话:似乎所有稳压电源都会在输出有电容,与上面的话冲突。其实稳压电源也做过补偿,况且10uF量级的电容以足够大,普通的电压源能量无法带动10uF在特定频率上以很大的幅度振荡,但并非不振只是幅度很小,很像纹波。这就是为什么坛里坛外有些diy电源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纹波”和“噪声”的原因。

电流源的负载除了电阻和二极管以外,更多的应用就是电感,变压器、螺线管、电磁铁、空心线圈、亥姆霍兹线圈...,其中很多电感性负载能达到H级。即使是小的电感,如果要求电流源响应速度很高,也有同样的问题。坛里有同惠的朋友,大家可向他请教,同惠某系列的电流源专为电感偏流的,同时又有很宽的频率响应范围。

RL是有直流电阻的电感,暂用(LL+RL)代替,(LL+RL)会使反馈系数F出现极点pL,对应的1/F出现零点,导致振荡。pL的频率点各位自己计算。

解决的办法还是补偿,只要在反馈系数F上引入一个零点zL,使1/F对应出现一个极点,从而使交点处的1/F曲线斜率为0。

还是在输出减振器上做了文章,但一般不推荐直接用电容,虽然电感内阻已经是一次阻尼,但仍会导致校正后的1/F曲线在LC谐振频率附近莫名其妙。通常的方法要给电容也加一点阻尼,串联一个小电阻R,1—100 Ohm,视实际应用中的频响曲线和C的取值而定。一般而言,10kHz以下的应用C=0.1uF,R=3 Ohm/1W。

很奇怪为什么用1W的电阻,R里通常不走电流,做过音响功放的应该有点体会,这里不再详述。

本次增加成本:
3 Ohm/1W水泥/碳膜/金属膜电阻        1只        单价0.20元        合计0.20元

合计成本:3.20元

负载的问题已经完成,好像还缺电容没有讨论,给个公式CV=It,考虑考虑看。电流源不太怕电容的。

这两部分关于负载的问题,大家好像都不太感觉兴趣,与烙铁太远了。
其实都是学校里很少见到的,工程上优先考虑的事项。
模电老师自己没做过东西的,自然不会给讲这个,这就是为什么学校作品通常很难变成产品的原因。

网友:
隔5分钟看一次,努力学习中

网友:
有兴趣,这方面的可以多说点。

网友:
mark。学习贴,占座听课

楼主:
实际的运放
****************************************************************************************************************************
模型说了这么多,还没和实际的沾上边儿,这一部分将考虑实际器件。

通常的运放最高能输出35mA(我见过的,勿疑),而且到达最大输出电流时,运放几乎进入饱和状态,已失去大多数可圈可点的性能。
当然,功率运放可输出5A以上的电流,但功率运放的直流特性不大好,集中于VOS和dVOS/dT,有兴趣的坛友可查看LM1875的datasheet,其余类推。
由于功率运放的VOS已和Vsample可比,因此一般不推荐单独使用。

一般而言,依照运放自身的设计原则,运放输出电流应尽量控制在1mA以内,否则:
1. 加上自身偏置电流,运放可能发热,造成输出漂移。
2. 由于集电极/发射极串联电阻的作用,大电流输出造成运放输出级状态不佳,主要是VCE过低,IC过大,造成电流增益下降,具体参见任意NPN/PNP datasheet中的输出特性曲线。
3. 加重中间级负载,造成运放对高频大信号的响应能力下降。

对于大于1mA的电流,应该扩流。

扩流方法很多,最常见方法如下:
1. 使用现成的单位增益缓冲器:
    例如LT1010,最大输出150mA。
2. 参照运放内部电路:
    扩流最简单的办法是共集电级乙类推挽输出级,就是NPN和PNP构成的射随器组合,对于20V/100mA而言须选择10W左右的中功率管。实际是第一种方法的简化方法。
3. 使用具有电压增益的功率运放电路扩流:
    这是一种豪华的方法,具有相当好的动态性能,很多Agilent高级系统仪器均采用这种方法,当然功率运放是分立的。由于扩流电路具有电压增益,因此对运放的SR要求降低,整体电路的直流性能决定于运放,克服了功率运放的VOS问题。但这种电路调试比较麻烦,容易振荡,需要设计者经验丰富。

显见,考虑性价比,如果只考虑将电流源作为稳定驱动,而不考虑动态性能(例如脉冲电流源),第2种方法是相当好的选择。
一定有人推荐,最好使用甲乙类输出以避免交越失真,也可,但对直流源实无必要。

上述电路都可工作于I、II、III、IV象限。针对一般的用途,事实上需要四象限均可工作的电流源的场合非常少,通常只需I象限工作即可(Io>0、Vo>0),如果不考虑动态性能,可将推挽输出级PNP一侧去掉,简化为单臂输出。
这次的简化牺牲了输出电流下降沿性能,但对于直流稳定源无大碍。
坛友可参考Agilent 36xx系列用户手册,下降沿和上升沿响应速率的巨大差异。36xx均为单臂电源。

图中运放使用了双电源。运放可单电源也可双电源工作,推荐使用双电源,原因如下:
1. Aopen(Vin+-Vin-)=Vo是运放的基本公式,通常认为Aopen无穷大,但实际运放最高不过140dB(icl7650),有的运放甚至只有几千(TL061)。
变换公式得到(Vin+-Vin-)=Vo/Aopen,一定记住,其中所有的电压都是以双电源中点为参考地。而(Vin+-Vin-)就是运放误差。
单电源工作时,Vo=1/2Vcc时才能达到误差最小,双电源工作时Vo=1/2(Vcc-Vee)=0时误差最低,相对而言,后者更好把握,此问题在后面有实际应用方法解决。
2. 即使轨到轨运放也无法达到输入/输出绝对到轨,因此需要输入/输出为0时会出一些令人烦恼的问题,使用双电源可避免这些问题,从而集中精力考虑重点。

网友:
学习了,一个电流源也有这多讲究!

楼主:
似乎还有问题
*********************************************************************************************************************
电路基本成型了,还有什么问题?
一般而言,设计到这个地步,设计工作可到一段落。然而仔细分析,仍有不甚完美之处。

普及知识:电流源和电压源都是互补对应的。首先看看电压源:
1. 对电容性负载敏感,对电感比较无所谓。
2. 有最大电流限制,短路时输出电流受电压源的电源的电流能力限制。
3. 负载并联在输出端和地之间。

对应于电流源:
1. 对电感性负载敏感,对电容比较无所谓
2. 有最大电压限制,开路时输出电压受电流源的电源的电压能力限制。
3. ...

第3点是个问题,已经得到的电流源的负载接在输出端和采样电阻之间,而且参与反馈,因而造成如下问题。
1. 负载调节率
    试想负载的变化范围由0—100 Ohm,运放输出端电压需要在1到10V之间变化,根据前面运放误差分析,10V与1V对应的(Vin+-Vin-)相差10倍。如果运放为TL061(Aopen=6000),输入误差在1V/6000—10V/6000之间变化,即0.16mV—1.6mV,对应Vsample=300mV的情况,电流误差为0.05%—0.5%,因此0—100 Ohm范围内的负载调整率为0.45%,很可观。通常的商品电源负载调整率不会超过0.01%。
    当然换好一点的运放,例如OP07(增益1000000),会好的多,负载调整率为0.003%。基本可以忽略。
    然而,如果可以用好一些,就尽量用好一些。即使是便宜的OP07,也尽量发挥出它应有的指标。
    为何要一味追求负载调整率,其实负载调整率对应的就是电流源的并联内阻,负载调整率越小,并联内阻越高,其分流越小,电流源性能越好。
    对应于电压源,负载调整率对应的是电压源的串联内阻,负载调整率越小,串联内阻越小,其分压越小,电压源性能越好。
    科学的对称美。

2. 输出电压无法达到20V
    老实话,为什么命题选择20V,就是要在这里说明问题。大多数的运放双电源时推荐最大电源电压为+/-15V,当然也有OP07(极限+/-22V)家族可以到达+/-20V。
    即使使用OP07,在+/-20V下工作,输出最高电压不过+/-18V,因此NPN的E,即电流源输出端的最高电压为17.4V,算上Vsample=300mV,电流源能达到的输出电压为17.1V。况且中功率NPN的电流增益不过几十,因此一定会使用达林顿组态,减小运放负载,又会去掉0.6V,最高输出电压压缩到16.5V。

    当然,会有建议采用非对称双电源,例如+30V -5V,可使输出电压达到20V以上。
    如果不得已,这样的配置是可用的。然而基于以下的原因:
    (1)如果Vin+端电压很接近0V,运放输入级晶体管会工作在不太舒服的状态,VCE过小,导致电流增益下降,造成运放Aopen下降和输入偏流增大。
    (2)Aopen下降也会造成负载调节率指标下降。
    一般不推荐相差悬殊的非对称双电源应用。单电源是非对称双电源的极端,因此与双电源相比性能会打很大折扣。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运放均不推荐单电源的原因。但手持设备的出现对单电源应用有巨大促进作用,现代单电源运放作过很大改进,例如轨到轨,但价格也高得多,在不损失其他性能的前提下,价格通常是普通运放的几倍。

对于上述问题,这个电流源的架构无法确切的完全的解决,必须改变架构。
利用三极管的镜像原理(IB约等于0,IC=IE),可将负载请出反馈回路,移到电源和C之间,也就达到了与电压源的对应:“负载串联在输出端和电源之间”。

此时,运放输出端电压基本控制在0.6—0.9V之间,即使TL061也可达到0.016%,OP07更可达到0.0001%。
如果将运放电源VCC与连接负载的电源VP分开,连接负载的电源VP为24V,电流源的输出电压便可达到20V以上。

可是,三极管的电流增益毕竟是有限的,即使是达林顿组态也不过1000,超beta管(通常用在双极运放输入端)最大也不过10000,IB总会出现,而且IB通过Rsample流入地,造成Vsample里出现误差。误差即1/电流增益。

NS有个电路避免了这个问题,使用JFET与NPN构成一个无需电流驱动的达林顿组态。

然而小功率JFET或N MOS并不便宜,而功率N MOSFET并不贵,还可减少一种库存,因此使用N MOSFET代替NPN即可。

MOSFET不需要稳定的电流驱动,因此IG造成的Vsample误差基本可以忽略,ID=IS,一个近乎完美的镜像。

10W左右的N-MOSFET反而不太便宜,选用100W的IRF530也是明智的,而且为扩充输出功率提供了潜力。

本次增加成本:
IRF530 1只   单价3.00元,合计3.00元

合计成本:6.20元

楼主:
选择合适的运放
********************************************************************************************************************
选择运放依据需求,每一种运放都有适合的用途,而非通用。

电流源的需求:
1. Vin+=Vin-=Vsample,Vsample=300mV,任何恒温正常工作状态下,误差源Vin+-Vin-应小于Vsample的0.01%=30uV。
2. 温度变化引起的VOS=Vin+-Vin-越小越好。精密仪器都会要求使用环境温度范围=25+/-10c==15-35C,因此在+/-10C范围内VOS变化应小于Vsample的0.01%=30uV。
3. 稳定电流输出,不考虑脉冲性能,即可适当放宽阶跃响应要求。
4. 低噪声。
5. 价格越低越好。

这是工程上考虑问题的思路,范围由宽至窄逐级选择:
1. 之前的负载调整率的计算表明,Aopen越大,Vin+-Vin-越小,很高的Aopen是精密运放的典型特征,通常Aopen>120dB=1000000,可用的运放为:
    OP07家族,包括OP07/27/37/177/A277/227。
    常见的运放如LM358/324、TL061/071/081、LF356/357/347等均不属于精密运放,暂不使用。

2. 精密运放的VOS通常很小,小于1mV,VOS/dT也很小,小于2uV/C,以OP07为例,VOS/dTmax=1.6uV/C,+/-10C变化+/-16uV,满足需求。
    一定会问:为什么不用VOS/dT典型值计算(即使LM324也很小),而用最大值?
    工程设计原则而言是冗余量,做工程必须留足冗余量,不留冗余量的通常是学校作品和新手作品,做工程不能赌博,要尽量考虑到最坏情况,冗余量恰好就是最大值。
    理论上的解释,VOS/dT的测量电路与实际应用电路不同,因此典型值只能作为参考,而非标准。选择运放时一定要看指标的最宽泛范围。实际上最大值也只能作为参考,但由于没有其他电路形式的数据支持(事实上不可操作),只能用最大值做计算依据。
    OP07家族都没有什么问题,高Aopen和低VOS、VOS/dT总是一起出现,就像电阻的高准确度和低温漂总是一起出现。
    OP07家族的单运放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可以调零。

3. 不考虑阶跃响应上升沿质量时,无需运放在高频率的增益很大,对于稳定源,运放GBW大致1MHz上下即可。运放后面的IRF530也非高频率器件,因此选择GBW很大的运放很浪费,而且将来的频率补偿会相当麻烦。当然,如果要求电流源工作在脉冲状态(很多半导体测量系统为避免发热而必须采用的方式),可相应更换运放和MOSFET。
    OP07家族里的OP27/37都是宽带的,暂不考虑。(指标过高,很好很好的运放,OP37简直是旷世杰作)
    OP07/177/OPA277都是1MHz左右的运放。

4. OP07家族噪声足够低。

5. 这个问题总是很棘手,但OP07很合适,物美价廉嘛。177也很好,不太贵,OPA277比较贵,但VOS/dT很低,留作备选。

还有一种精密运放例如icl7650,斩波稳零,原文是chopper amp。
有一些噪声,但不大,更好的chopper amp会通过采样把低频噪声量化为高频,很容易滤除。
Aopen很高>140dB,电源范围略小,+/-8V,既然电流源架构并不要求运放输出动态,也可。
最主要的VOS/dT理论上为0,实际上是长期漂移,由开关长期的性能不一致性造成。
但这种运放一旦饱和,很难快速恢复,这是个重大缺点。而且很贵。

暂选OP07CP,运放总是有过多的选择,眼花缭乱。所以多数设计者总会用最熟悉的型号,而不求新。
由于电流源里只有1个运放,因此零漂都由运放而来,正好是OP07调零电路最合适应用的场合。
调零电路参见OP07 datasheet,需要做适当改进,将20k电位器拆分为9.1k+2k电位器+9.1k,提高调整精度。

本次增加成本
OP07CP                                1只        单价1.20元,合计1.20元
9.1k Ohm电阻                        2只        单价0.01元,合计0.02元
2k Bouns 10圈精密微调3296电位器                1只        单价2.00元,合计2.00元
                                                 合计3.22元

合计成本:9.42元

楼主:
大家都没有任何问题?反馈则有的放矢。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好的贴,

网友:
我想了解一下 IRF530 的GS极间电容对环路稳定性的影响以及解决方法

网友:
场效应管的Cgs跟环路稳定性没太大关系。
用管子的导纳乘上采样电阻可以获得这个环节的电压放大倍数,如果不大于1,则不必考虑环路稳定问题。

网友:
振荡的原因是什么?怎么防止?
我做的电子负载,电源差点就振荡,电流大点就振荡。
烧了好多功率mos了

网友:
电流大就震荡说明本来稳定的环路你增加了电压放大环节。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在输出和负反馈加电容,用动态性能换稳定性。

楼主:
【45楼】 cowboy
我想了解一下 IRF530 的GS极间电容对环路稳定性的影响以及解决方法
==============================================================
高手,一语中地,这正是下一部分的内容。

【47楼】 yan_jian
振荡的原因是什么?怎么防止?
我做的电子负载,电源差点就振荡,电流大点就振荡。
-----------------------------------------------
振荡和稳定的内容请看19楼,电流大就振荡的问题也在下一部分。

网友:
看看我这个电路的恒流部分,已经加了负反馈电容了,还不成

楼主:
劳烦改成jpg,不知为什么,png文件总是打不开。可能IE没设置好。
先转过来。

网友:
学习了!!真希望多点这些东西!!

楼主:
看到了,再稍微全一点。

需要知道Q51的型号。
R55换(4148串(2k//0.1uF))
U51 2脚接(470 Ohm串0.1uF)接地
U51 1、2之间接(1000p串100 Ohm)
试一下,MOSFET要接大散热器。

网友:
上全部电路了。
是别人的套件。
大电流我怎么弄都振荡

网友:
电流源对于开关电源纹波是不是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这个问题能否给个实例运算讲解一下呢??谢谢

楼主:
【46楼】 marx ●█〓
场效应管的Cgs跟环路稳定性没太大关系。
用管子的导纳乘上采样电阻可以获得这个环节的电压放大倍数,如果不大于1,则不必考虑环路稳定问题。
========================================
高手,问题找得很准,但这两点不是绝对的,与运放和MOSFET的频率响应有关。

【55楼】 STM32_Study
电流源对于开关电源纹波是不是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
这个下面几节会有大致的计算。

楼主:
振个不停
*******************************************************************************************************************
相信还没有人动手,最好已经搭好了39楼的电路。然而却发现根本不能用,不是上来就振,就是电流一大就开始振。
一头雾水,反馈看似是负反馈,而且用NPN就基本不会振,很奇怪,也很气愤,因为没有办法,也没有思路。

这是负反馈的固有问题,凡负反馈都有机会振荡,只要相位出问题。
然而,还有一句话,凡负反馈的振荡问题都可解决。先吃一颗定心丸。

解决振荡问题就是剪裁频率响应曲线的过程。因此必须首先得到开环增益Aopen和反馈系数F的频率响应。

反馈系数F就是1,在波特图上是0dB线。
开环增益Aopen麻烦一点,根据39楼电路,首先画出小信号等效电路。
开环分为三部分:
1. 运放
2. MOSFET输入
3. MOSFET输出

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由于Cgs不接地并且与压控电流源gmVgs耦合而不太好算,在学校带毕设的时候曾经让一个学生推过一次,就是不知道二极管符号几个三角的学生。他很严谨而且敬业,不仅推出来还检查了三遍,交给学校培养真是浪费了。
传递函数算出来是一个一寸高两寸宽的拉普拉斯变换,实在没有时间再推一遍,不过如果忽略某些不太重要的量,由于Rsample很小,而与Cgs接地时差不太多。

运放之后的Ro是运放的输出电阻,即运放输出级的限流电阻,大致在200 Ohm左右。可以由以下方法大致推出:
非规到轨运放临界饱和输出电压为Vcc-4V,最大输出电流20mA左右,限流电阻约200 Ohm左右。

Cgs比较复杂,按datasheet上的说明,Ciss=760pF@Vgs=0/VDS=25V,但VDS减小和Vgs增大会使Ciss增大到约1000pF。

同时图中省略了跨导电容Crss,Crss可通过密勒定理等效在输入和输出端的小电容,很小而忽略。

gm是个问题,虽然可以查到直流gm,大致为7@Id=8A/VDS=50V,但实际用在Id=100mA/VDS<20V,根据datasheet中的输出特性曲线可以看到在饱和区gm随Id减小而减小,与VDS关系不大,在可变电阻区,gm随Id和VDS减小而明显减小。gm在Id很小时大致在1-3左右。暂取2。

gm也有转折频率,最终产生fT,但这个参数很难得到,因为大多数功率MOSFET都是用在开关状态,而且gmDC随偏置变化很大,因此datasheet里通常不给出,但由导通时间,Ciss,Coss和Crss可大致推出gm的fT很高,除以gmDC即为转折频率,很高,大致在10MHz左右。已远远超出OP07的可操作范围,因此忽略,认为gm是不随频率变化的水平直线。

也可看出为什么之前不用OP37的原因,因为gm的转折频率恰好在OP37的操作频率范围内,从而造成频率补偿复杂度增加。

网友:
这部分处理的有些模糊

传函的小信号推算没什么实用意义,即便是最最简单的折叠卡斯特结构,其零极点总数也多达92个,这样的传函算出来有一寸高五米长

网友:
【53楼】 shichen717

需要知道Q51的型号。

用过75339,60N06,还用过IGBT模块
都是大电流振荡,电源不好振荡。

R55换(4148串(2k//0.1uF))

这个没做过

U51 2脚接(470 Ohm串0.1uF)接地
这个也没做过

U51 1、2之间接(1000p串100 Ohm)

这个已经加了,效果不明显

试一下,MOSFET要接大散热器。

已经加了很大散热板了,而且加了散热风扇

网友:
MARK ,回家再看

楼主:
【60楼】 xynn
这部分处理的有些模糊
----------------------------------------------
确实,因为推出传递函数很花时间,但由于知道结果,因此作了合理的简化。

传函的小信号推算没什么实用意义,即便是最最简单的折叠卡斯特结构,其零极点总数也多达92个,这样的传函算出来有一寸高五米长
----------------------------------------------
稳定性的判断依据来源于罗斯定理,而罗斯定理以传递函数的拉普拉斯变换为基础。
由于稳定源短时内(负载会相对稳定)的直流偏置是稳定的,因此可以推导出相对稳定的小信号等效电路,进而根据罗斯定理判断稳定性判据。而不同负载对应的不同直流偏置会体现在等效电路的参数变化,只需尽量考虑参数变化范围即可。
实际上运放只要使用一只晶体管,理论上都有2个可能的极点/零点,精密运放一般使用80个晶体管(当然有部分是复合的),因此零极点数会多达160个,但多数都是频率相互交叠的,相互之间可以抵消,或者通过内部的局部反馈去除掉,或者极点/零点在很高的频率,总的频率响应只体现2个有效极点,一个在接近直流的很低频率,另一个在GBW附近。在这里为简化问题,只考虑有效极点/零点,忽略频率很相近的零极点对的作用。

【61楼】 yan_jian
用过75339,60N06,还用过IGBT模块
----------------------------------------------
大电流的MOSFET由于管芯并联数很大而具有很大的Cgs,如果可能尽量使用IDSmax小的MOSFET。
IGBT的输出特性曲线比较奇怪,以前用过,但很容易击穿,没有过多考虑。IGBT多数是做开关,似乎用在线性电源上有些问题。
Cgs的作用在下一节会有详细讨论。
三种补偿通常都是一起使用,单一补偿方式会出现顾此失彼的问题。
这个相对比较复杂,会在后面的几节分述。

网友A:
这块确实麻烦。看来模电这沟水太深了,以前弄过一阵单片机,因为发现单片机很“呆"——什么东西都是固定模式套路,没过多久就失去了兴趣,转学模电,可发现它又太灵活了。

网友:
这个才看到,要顶一下,时刻关注!

要造100MA的电流源关键是检流电阻的选取,高功率的,高性能电阻很难找。

我也正在计划一个1MA左右的电流源,元件采购完毕了。

楼主:
这块确实麻烦。看来模电这沟水太深了,以前弄过一阵单片机,因为发现单片机很“呆"——什么东西都是固定模式套路,没过多久就失去了兴趣,转学模电,可发现它又太灵活了。
========================================================
是呀,单片机好像横向系统,搭积木一样的,如果不研究指令集和操作系统内核,基本只有不知道,没有不会。
模拟是纵向系统,越学越觉自己的浅显,会的变成不会,再变成会,再不会,再会...需要反复若干次才发现,好像会了一点儿。

楼主:
分析Aopen之一:运放的主极点
******************************************************************************************************
诚如xynn所言,运放是多零极点系统,但一般都具有2个主极点,低频主极点,靠近DC,高频主极点,靠近GBW。图为OP07的开环增益频响曲线。

2个主极点中,高频主极点通常不受重视,因为大多数运放的高频主极点都在0dB线以下,即单位增益稳定。反馈环路中只有1只运放时很少遇到增益小于1的情况。因此很多运放datasheet中高频主极点都不标出。

考虑运放与10倍理想增益级级联(有时是必须的),这个高频主极点就会浮出水面,如果闭环增益为1,便会产生振荡。

网友:
向楼主学习,顺便顶贴

网友:
等待jj3055再出基准电流源。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哦

网友:
顶,希望进化到开关式电流源

楼主:
分析Aopen之二:MOSFET和Rsample
********************************************************************************************************
如前所述,MOSFET分为输入和输出两部分,通过合理简化,输入的Cgs接地。
应该感谢输入输出功率隔离的设计方法,不知是谁先造出了电子管,否则这部分分析会相当复杂。

1. 输入部分
输入部分由Ro=200 Ohm和Cgs=1000pF构成低通滤波器,并产生一个极点po。低频增益为0dB,产生转折频率的极点po位于约800kHz。正好落在OP07 0dB以上的频带范围内,因此推测与振荡有关。

2. 输出部分
MOSFET的电流Id=gmVgs流经Rsample产生电压gmVgsRsample,因此增益为gmRsample。由于gm的转折频率很高,Rsample在低频下为理想电阻,因此gmRsample的频率响应为平行于0dB线的直线。
电流源输出电流很小时,gm接近于0,因此gmRsample位于0dB线以下很低的位置。输出电流增大造成gm增大,gmRsample不断上移,直至最大电流时,gm=2s,Rsample=3 Ohm,gmRsample=6,移至0dB线以上。

两部分级联后,增益相乘,波特图上增益相加,如下图:

此时如果gmRsample>1,极点po在0dB线之上,反之则在0dB线之下。
一旦po高于0dB线,而1/F=1(0dB)且运放自身Aopen在此频率附近有-20dB/DEC的斜率,则po之后斜率将达到-40dB/DEC,可能产生振荡。

因此推论振荡的产生应与Ro、Cgs、gm和Rsample均相关。

网友:
怎么还不置酷

楼主:
【77楼】 Tomcat 菜猫
希望进化到开关式电流源
==========================
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追求的指标和用途不同,处理也不太一样。

线性电源追求低纹波/噪声、高准确度和高稳定度,但对效率和功率因数很少考虑。

开关电源追求效率、功率因数,但噪声大,准确度低,尤其是高功率因数的电流源输出基本是脉动直流,峰值比平均值高很多。

一般用开关电流源的都是驱动LED,用开关电流源驱动LED的大多是为了省钱。
LED很娇气,峰值电流比额定电流大不了多少。长期的过电流峰值会造成管芯/荧光粉退化和寿命降低,因此不能只考虑平均值或RMS值,即不能只考虑发热功率的问题,毕竟不是4007这么简单。

使用开关电压源+线性电流源可得到适中的性能,效率并不低,能达到80%,纹波/噪声比单纯的开关电流源降低至少1个量级,准确度至少1%。

这就涉及到
          【55楼】 STM32_Study
           电流源对于开关电源纹波是不是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的问题。后面有讨论。

楼主:
分析Aopen之三:为何振荡
********************************************************************************************
将运放、MOSFET和Rsample构成的传递函数级联,得到下图的完整开环增益Aopen:

Aopen具有3个主极点,分别为:
1. 运放低频主极点pL
2. MOSFET输入电容造成的极点po
3. 运放高频主极点pH

gmRsample<1时,po在0dB线之下,系统稳定。
gmRsample>1时,po在0dB线之上,系统振荡。
gmRsample=1时,po=0dB,系统处于临界状态。

-------------------------------------------------
【47楼】 yan_jian
电流大点就振荡。

此问题的原因说来简单:
gm与电流Id息息相关,gm随Id的增大而增大,因此gmRsample
可能由<1变化至>1,使极点po位于0dB线之上,1/F=0dB线与
Aopen的交点处斜率差为40dB/DEC,因此系统振荡。
-------------------------------------------------

当然,可通过降低Rsample避免振荡,然而这不是治本的方法,而且会引起成本、噪声等一系列问题。

处理振荡时的一个基本原则,尽量首先剪裁Aopen,而后才是1/F。改变1/F可能造成系统瞬态性能的变化。
频率补偿是双刃剑,可能造成系统性能下降,过分的单一补偿会造成大量问题。因此应尽量使用多种补偿方法,而且每种补偿适可而止。

本次将采用三种补偿方法,分别解决三种问题:
1. 加速补偿
2. 噪声增益补偿
3. 高频积分补偿

每种补偿除了主要作用外,还会有其他作用,下面几节将逐一详细分析。

网友:
等好久了,最近不停刷新这个帖子,

网友:
能否粗略估算下三个极点的位置(精确到某一数量级即可)?很麻烦就算了

楼主:
pL=1Hz
po=800Hz
pH=2MHz

GBW=1MHz

网友:
呵呵,MARK 抽时间慢慢看看。
前几天去买了几个旧板子,有LT1013  看用在哪个地方做点什么东西。

网友:
受教了,谢谢,这两天我正在做恒流源(开关式的),这个帖子真对我的胃口。

您是大学老师吧,电路基础真扎实,好久没有看到如此精彩的理论分析了。

楼主:
呵呵,现在不是了。

楼主:
有LT1013  看用在哪个地方做点什么东西
----------------------
好东西。干这个满合适。

楼主:
加速补偿——校正Aopen
********************************************************************************************
校正Aopen是补偿的最佳方法,简单的Aopen补偿会起到1/F补偿难以达到的效果,但并非解决一切问题。

如果振荡由于po位于0dB线之上造成,可想到的第一办法是去掉po。
去掉极点作用的基本方法是引入零点。

引入零点的最佳位置为Ro,Ro上并联电容Cs可为MOSFET输入端引入一个零点zo。
但Ro是运放内部电阻,无法操作,因此在Ro后添加一只电阻Rs,并将Cs与Rs并联。

如果Rs>>Ro,则可基本忽略Ro的作用。
增加Rs和Cs后,会使MOSFET输入端的极点po和零点zo频率分别为:
po=1/2pi(Cs+Cgs)Rs,zo=1/2piCsRs。
如果Cs>>Cgs,则原有的极点po=1/2piRoCs由高频段移至低频段,频率由Cs、Cgs和Rs决定,而非Cgs和Ro决定,新引入的零点zo也在低频段并与po基本重合,两者频率差由Cgs与Cs的比例决定,因而很小。
通常Rs=2k-5kOhm,Cs=0.01-0.1uF。

Rs和Cs将原有极点po移至低频段并通过zo去除。像极了chopper运放里通过采样将1/f噪声量化到高频段后滤除。很多不沾边的方法思路都是相通的。

由瞬态方法分析,Cs两端电压不可突变,因此运放输出电压的变化会迅速反应到栅极,即Cs使为Cgs充电的电流相位超前pi/2。因此Cs起到加速电容作用,其补偿称为加速补偿或超前补偿。

很多类似电路里在Rs//Cs之后会串联一只小电阻,约100 Ohm,再稍适调整零点和极点位置,此处不必再加,那个忽略的Ro很合适。

看个范例,Agilent 36xx系列的MOSFET输入级处理,由于PNP内阻很小,至少比运放低得多,因此后面有一只R42=100 Ohm。

在此之前,如果看到C49和R39,恐怕很多坛友会很难理解其作用,然而这也正是体现模拟电路设计水平之处。有人感叹36xx系列电路的复杂,然而内行看门道,其实真正吃功夫的地方恰在几只便宜的0805电阻和电容上,而非那些一眼即可看出的LM399、AD712之类的昂贵元件。

后面两节里还会出现几只类似的元件,合计成本0.20元之内。

本次增加成本:
3.9k Ohm电阻 1只 单价0.01元,合计0.01元
0.1uF/50V电容 1只 单价0.03元,合计0.03元
合计0.04元

合计成本:9.46元

网友:
略微减点速,业余时间不足

网友:
看完了

从第2贴到现在为止,你反复在使用一个工具——教科书上没有好像,查了下资料,外文叫 "rate-of-closure",——翻译成“闭合速度”对不对?——外文好像把 analog circuit 翻译成 “类比电路”而非习惯称呼“模拟电路”,这样翻译台湾居多。

看起来用的很顺手,是不是工程上经常采用该方法?该方法的使用有什么限制,或者说局限性?

另:理论上 40dB有可能不振荡(假设后面的极点在10倍以外),最多是临界,是不是在相位裕量上过于保守了?

楼主:
rate of closure也翻译为接近速率,工程常用,国外教科书也有大量介绍。
限制还没碰到过。实际上频响能算得如此细致的时候并不多,很多时候都是在大致计算的基础上通过补偿时换元件值推测频响曲线的形状和零极点位置。

45度的相位差不会一定导致振荡,但是在电源/输入端无任何其他干扰的情况下。
临界振荡时一旦碰到干扰,器件直流偏置的瞬间改变会使交流参数进入满足振荡的值,马上会进入振荡。

作为稳定源,相位裕量确实需要保守一些,毕竟振荡后可能造成损失,而且很可能是用户的损失。

网友:
慢慢详细研究研究,模电这趟水太深了。。。

网友:
好,用这个设计来练习频率响应这块很合适,我觉得这块吃透了,模电才算真正上手,其他的低频部分很容易上手的。

希望年前能结贴,出来成品电路图。

网友:
很难得,能在这个论坛上遇上这样有含金量的贴

小学到高中期间,基本上是看电子世界,无线电等杂志过来的,但发现没有理论支撑,看再多的实用电路,也提高不了多少,瓶颈制约。后来一次,当把一二百个原件插入PCB,看着开机就能正常工作了彩色电视机时,对电子制作彻底失去兴趣,因为这样照葫芦画瓢学不到什么东西。于是转从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量子物理等低端开始学理论,频率响应这块理论上基本懂了,就是没真正设计过产品,心里没底,搭上你这班车了。

楼主:
我觉得这块吃透了,模电才算真正上手
==============================
多年前,这句话让我体会颇深,同感,一起努力。

楼主:
这几天很忙,帖子可能推迟更新,大家见谅。

楼主:
潜在的振荡:运放的高频主极点pH
*******************************************************************************************
通过加速补偿,由Cgs造成的极点作用基本消除。
然而,0dB线附近还有一个极点——运放的高频主极点pH。
事实上,就纯粹的运放而言,pH只在0dB线之下不远的位置。与po类似,由于gmRsample的增益作用,pH也有可能浮出0dB线,从而使Aopen与1/F的交点斜率差为40dB/DEC,引起振荡。
pH的位置比po低,因此gmRsample的增益必须更高才能使电路由于pH而产生振荡,然而gmRsample由于datasheet中没有完整参数,实际上只能大致预测而无法精确计算。因此必须采取一定措施避免pH的作用。

如前所述,零点可以矫正极点的作用,但有一个条件,除非将零点/极点频率降得很低或升得很高,使其位于远离1/F的位置。

pH距离0dB线过于近,而且是运放的固有极点,想通过前面类似的方法转移极点位置很不容易。

如果1/F的位置改变,远离pH,就能轻易解决pH的烦恼。然而1/F决定了电路的输出电流,不能随意更改。

但如果1/F的DC值不变而高频有所提升,应该可以——这就是噪声增益补偿。

噪声增益补偿方法来自反向放大器,使用RC串联网络连接在Vin+和Vin-之间。这种方法不建议用在同向放大器,但也不是绝对不可以,只需将RC串联网络的Vin+端接地,并在Rsample上的电压反馈到Vin-之前串联电阻RF即可。

这个电路在功放里很常见,目的是降低DC误差,但不影响高频响应。此处的作用在于为反馈系数F提供一对极点/零点,从而使F的高频响应降低,即1/F的高频响应增强,实质上使F成为一个低通滤波器,对应1/F为高通滤波器。

F中的极点和零点在1/F中相对应为零点zc和极点pc,zc=1/2pi(RF+Rc)Cc,pc=1/2piRcCc,两者之间的增益差为1+RF/Rc,从而使pc之后的1/F提升了1+RF/Rc,使1/F远离pH。

显然,1+RF/Rc越大,zc和pc频率越低,1/F越远离pH,系统越稳定,但也会出现致命的问题——瞬态性能下降。
如果电流源输入端施加阶跃激励,电流源系统输出端会产生明显的过冲振荡,而后在几个振荡周期后进入稳态。

原因在于阶跃激励使运放迅速动作,MOSFET栅极电压迅速增大,输出电流Io增大,但体现在Rsample上的采样电压IoRsample受到噪声增益补偿网络F的低通作用,向运放隐瞒了IoRsample迅速上升的事实,即反馈到Vin-的电压无法体现运放的输出动作,从而造成超调振荡。

虽然超调振荡不是致命的,由于足够的阻尼作用,它总会进入稳态,但超调造成的输出电流冲击却很容易摧毁脆弱的负载,因此仍然不能容忍。

适可而止,如果1+RF/Rc=2,就给gm的增大提供2倍空间,考虑稍适过补偿原则,1+RF/Rc取3是合理的,对应产生3倍gm变化的电流增量至少需要10倍,足矣。

即使如此,阶跃响应仍有一些很小的过冲,将在后面解决。

直流性能是不受影响的。

实际RF=1k Ohm,Rc=470 Ohm,Cc=0.1uF,zc=1kHz/0dB,pc=3kHz/9.5dB。

(补充:上一节中的Rs=3.9k Ohm,Cs=0.1uF,po=400Hz,zo=400Hz,由于无法编辑,补充于此)

本次增加成本:
1k Ohm电阻 1只 单价0.01元,合计0.01元
470 Ohm电阻 1只 单价0.01元,合计0.01元
0.1uF/50V电容 1只 单价0.03元,合计0.03元
合计0.05元

合计成本:9.51元

楼主:
反馈很少。及时反馈,及时解决。

网友:
【105楼】 zhanger   你也太不厚道了吧?到处发你的广告贴赚电阻!

楼主:
第二个输入端
********************************************************************************************
电路系统通常都是多输入系统。
将之前的补偿元件添加进基础电路,并标注完整的电源。

看似只有一个输入端Vin,但有前提条件——理想电源。

此电路共有5个输入端,Vin、Vcc、Vee、Vp和GND。
1. Vin为设定输入端,自然希望所有系统输出都只与其相关。
2. Vcc和Vee为运放电源。通常运放只需要5mA以内的偏流,因此只需滤波电容大于100uF既可限制纹波在可容忍的范围内,况且Vcc和Vee一般会有78xx稳压,78xx的纹波抑制能力不低于100倍即40dB,运放本身的电源抑制比至少80dB,因此Vcc和Vee的小幅变化对系统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即Vcc和Vee可视为理想电源。
3. GND也是输入端?不错,除非铜的电阻率为0,否则地阻抗会起作用。如果PCB严格一点接地,由于地阻抗造成的问题基本不用考虑。否则,PCB设计不合格。

还剩下一个Vp,虽然Vp也可由78xx得到,稳压前还可用大电容滤波,但MOSFET是没有电源抑制能力的,因此Vp的波动会通过影响输出电流(一定频率下,系统调整能力是有限的)直接作用在Rsample上,并反应在运放输入端Vin-。

100mA的电源的纹波问题是容易处理的,如果电流达到A_级别以上,很少有便宜的稳压IC可以处理,虽然LT108x能达到5A,但是在Vdrop不大的情况下,如果Vdrop=3V,一般的小散热器就会力不从心,5A只是瞬间电流储备能力,不推荐连续使用。因此A_级别以上的电源大多直接整流滤波得到,纹波不可小视。虽然理论上2000uF/A的滤波电容已足够抑制纹波,但那是在变压器内阻极低的前提下。更大电流的电源很多由可控硅调压得到,那个纹波就更厉害,即使滤波电容很大,纹波仍可由示波器清晰看到。

如果Vp由开关电源提供,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附近的噪声将作为输入信号进入电路。

如果纹波频率很低,例如100Hz,系统在此频率完全可以应对,但Vp引入的信号(纹波和噪声)通常不是正弦波,而是非对称三角波,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为电容充电和放电曲线的一部分,富含谐波,而且谐波频率很高,但幅度逐次衰减。开关电源更是如此,由于其工作频率很高,纹波基波幅度已经很大,因此可能造成更显著的问题。

纹波或其某个谐波通过Vp进入电路后,如果系统在此频率上调整能力有限,将造成输出电流波动(系统无法以足够的速率相应反向调整),并反应在Rsample上,进入Vin-。运放随即调整输出端,但能力有限,输出端尚未调整好,纹波的幅度和相位就可能发生变化,再次通过Rsample反馈到Vin-就可能出现相位裕量不足的情况,从而诱发振荡。

由电路理论出发,如果系统在某个频率上控制能力(带宽)不足,则无法抑制此频率上的电源波动影响。因此要么提高系统带宽,要么改善电源质量。

然而,对于恒流电子负载而言,原则上要面对各种电压源Vp,而且大多数是作为中间产品的实验源,性能参差,纹波水平各异。改善电源质量基本是句空话。提高系统带宽对于稳恒用途又实在意义不大,而且造成成本陡增。

还有一种消极但便宜而且适应性强的处理办法,使运放无法看到高频率的纹波,即积分补偿。

在运放Vin-和输出端之间添加Rm、Cm串联网络,使Rsample上的电压进入Vin-之前由RF、Rm和Cm进行积分滤波,使输出电流中高次谐波成分无法(或大部分无法)进入运放。对于电子负载,积分补偿更为重要。

由于RF、Rm和Cm构成积分器,因而称为积分补偿。积分补偿的0dB频率fi0dB由RF和Cm决定fi0dB=1/2piRFCm。
大于0dB频率的纹波成分受到衰减,直至达到Rm和Cm确定的回转(零点)频率fiz=1/2piRmCm。回转的作用在于不过分降低系统对高频的反应能力。
0dB频率至少应低于诱发振荡的纹波频率10倍,已达有效衰减。

很多电路不使用Rm,即没有回转频率。那一定有Cm很小(100pF左右)的前提,否则如果Cm很大,积分频响曲线在高频段衰减过于严重,将造成系统高频控制力下降。对于Vp性能不太好的情况,Cm可能取值很大,因此Rm是必要的。
显然,积分器0dB频率越低,系统越稳定,但也会由于Rm、Cm和Rc、Cc构成的局部反馈使系统瞬态性能降低,因此适可而止。

积分补偿没有固定的经验值,如果Vp质量较好,Cm甚至可以降至22pF,反之,如果Vp质量很差(例如电子负载通常见到的情况),Cm可增大至1uF。
此外Cm的选择还与运放GBW有关,GBW越高(当然要有频率足够高的MOSFET配合),系统对于高频的控制能力越强,Cm可越小。

Rm决定回转频率,通常回转频率高于0dB频率10倍以上,因此Rm大致为1/10RF=100 Ohm。

-----------------------------------
【47楼】 yan_jian
我做的电子负载,电源差点就振荡

只需增大Cm至1uF,Rm=100 Ohm,RF=1k Ohm即可。
之前在可控硅调压电压源上试过,可有效抑制振荡。
估计可控硅调压电压源是纹波性能相当差的电源,尤其在低压大电流时,纹波能电到人。
-----------------------------------

一定要明确:虽然积分补偿使系统免受Vp纹波的影响,但实际上只是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流过负载、MOSFET和Rsample的电流仍然受Vp纹波的影响。

-----------------------------------
【55楼】 STM32_Study
电流源对于开关电源纹波是不是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答案是不一定的。
如果电流源带宽高于开关电源工作频率5倍以上,可以。
否则,不能。
用开关电源做Vpp时,如果电流源带宽不足,输出电流上仍有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附近的纹波波形。
-----------------------------------

因此,如果可能,一定首先改善Vp质量。

好在本次只做100mA的电流源,一个7824或LM317就搞定了。在此情况下Cm=1000pF足矣。fi0dB=160kHz,fiz=1.6MHz,160kHz频率以上由Vp造成的电流纹波/噪声可由输出减振器网络消除。

本次增加成本:
100 Ohm电阻 1只 单价0.01元,合计0.01元
1000pF/50V电容 1只 单价0.03元,合计0.03元
合计0.04元

合计成本:9.55元

题外话:Rm、Cm、Rc和Cc构成的局部反馈问题至今悬而未决,用拉普拉斯变换,无论如何计算,运放开环直流增益都会下降至(Cs+Cm)/Cm,但实际上直流时电容是开路,运放开环直流增益不受影响。

也许是拉普拉斯变换对直流力不从心,细细想来,倒是一个简单的问题,1/0不是无穷大,而是没有意义。
考虑以下的电路,Vin为直流电压,Vout是多少呢?如果用容抗计算Vout=1/2Vin,但实际上Vout=任意值。因为直流下电容没有容抗概念。

楼主:
【84楼】
pL=1Hz
po=800Hz
pH=2MHz

GBW=1MHz
=======================
修改:po=800kHz

楼主:
频率响应是做模拟电路的基本功。

这几部分不太容易,不可能所有人都没有问题。

实在不希望发个帖子只有最后一步的成品最重要。

网友:
shichen717 ,一些理论搞得太深了,可能有些网友和我都不太好理解,所以想提问也沾不上边。不过没关系,你继续,我们恶补,总有一天会领会:)

顺便问一下,39楼第3点提到:
(1)如果Vin+端电压很接近0V,运放输入级晶体管会工作在不太舒服的状态,VCE过小,导致电流增益下降

我怎觉得VCE有2V以上就能很好地工作,这样在-5V供电的情况下对运放的Aopen影响不大吧。

楼主:
运放的各项特性指标基本是在Vin+=Vin-=1/2(Vcc-Vee)测试得到,此时VCE的状态会比较合适(运放设计者决定)。

VCE=2V的确可以工作,但还不能很好的工作,通常VCE>5V,NPN/PNP性能会更好,尤其对于输入级的超beta管,能得到更大的电流增益。
对Aopen会有影响,-5V只是举例,真的工作在-5V其实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主要是要强调Vin+/Vin-尽量不要偏离1/2(Vcc-Vee)。

实际上非对称双电源也是常用的。很多时候5V低压运放要输出真正的0-3V,会使Vcc=4V,Vee=-1V。

老实讲,这些理论不太深,都是基本电路单元和基本的信号处理。困难的可能是工程考虑问题的方法。
说来惭愧,我搞明白这些的时候,还以为掌握了多么高深的知识,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才知道,国外本科就讲这些,原来是模拟工程师的基本功。
咱们的学生(包括老师)模拟底子实在太薄。
很希望大家都能尽量掌握,将来做东西会很有用。

网友:
期待作品完成

楼主:
这些不过是些雕虫小技
================================
这正是我想说的。

那位在4年按期毕业的毫米波专业博士,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荣誉,而且SCI,EI各收录了他的10篇论文,能在IEEE期刊上灌水玩的人,不多
================================
这个就不只是水平,而且要靠运气了。
10篇很合适。我的论文拿到半导体所评审的时候,评审先生的一个学生发过50篇EI SCI,他以此嘲笑我,我只有2篇核心,1篇EI,我以此反讥他,50篇还有时间搞科研?(当然是在心里)

【110楼】 cowboy
================================
刚才在路上仔细想了想,beta降低对Iin的影响可能比Aopen更显著,Aopen毕竟有内部局部反馈约束。

网友:
【114楼】beta降低对Iin的影响可能比Aopen更显著,Aopen毕竟有内部局部反馈约束。
=============================================================================
对Iin的影响带来的负面因素是什么?是输入阻抗变小?还是失调电压变大?好象都会影响精度。
我想了解一下VCE对beta的影响有多大,我一直认为只要VCE>0.7V,beta是几乎不变。不过好象跑题了。

楼主:
超beta管的目的在于降低Iin。从而避免由于外界原因造成的精度下降。
如果输入端之前是硬输出(例如运放输出端),Iin增大的影响似乎很小,如果是软输出(例如电阻网络),Iin增大会造成电阻网络分压,引起精度下降。
这有时是个麻烦事,10nA的Iin在100k Ohm电阻上会产生1mV误差,如果对称双电源能解决就尽量先不去考虑。

VCE=VCB+VBE,放大区内VBE基本不变,VCE的变化就是VCB的变化。

VCE=0.7V,VCB=0,晶体管处于临界饱和,beta很小,通常要求VCE至少3V,VCB>2V,才能进入稳定的放大区。

对于普通平面管,基区宽度和掺杂浓度适中,因此基区宽度受VCB的调制效应不明显,beta随VCE变化很小,early电压很高,输出特性曲线在放大区基本平行于电压轴,只有很细微的上扬,直到击穿区才会明显上扬。

超beta管的基区很窄,而且掺杂浓度很低才能提高beta,因此基区宽度受VCB的调制效应非常明显,即BC结的空间电荷区随VCB增大向基区内部显著扩展,造成有效基区宽度下降,使beta增大,early电压相对比较低,输出特性曲线在放大区有明显上扬。early电压低使超beta管只在集成电路里出现,而基本没有单只销售和使用的记录。

避免VCE减小造成的Iin增大,对于NPN对管,输入电压应尽量远离Vcc,对于pnp对管,输入电压应尽量远离Vee。

实际5V的余量对于OP07的输入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运放的一般使用原则,推荐输入端尽量靠近两轨中点。双电源反向放大器性能通常比同向放大器好一些,就因为Vin+=Vin-=0V=1/2(Vcc+Vee)。如果多看国外的设计图,会发现除了输入阻抗有要求外,很少用同向放大器。
本次设计中Vin的范围0—0.3V很小,用同向放大还可以,而且好分析。我的实际产品中高端产品确实是反向放大应用。

运放输入级决定了运放的大多数性能,因此双极运放一般不推荐低压工作(+/-8V已是性能极限)。双极运放低压工作时Aopen,Iin,GBW等关键指标都会大打折扣。(即使358、324都宣称可以低压工作,实际上不过是想宣传当时还很罕见的输入规到轨能力并与TTL电源靠近,似乎还不是完全的规到轨)

低压运放一般是纯MOSFET结构,过去MOS工艺不太好时,失调和温漂都是大问题,因此没有精密运放。后来用了chopper,精度提高,但噪声增大,现代的低压mos精密运放除了通过采样定理改进chopper外,内部还有数字滤波器,精度和噪声都没有问题。但无论哪种MOS的精密运放都很贵,并且除了VOS、温漂和输入电流外,各项性能都很难超越相同价格的双极运放。

运放内部讨论起来很麻烦,各种运放设计各异,除了741外很少真正按照模电书的基本原理图设计。但依照运放的一般使用规则还是可以避免大部分问题,需要特殊注意的地方要严格依据datasheet。

****************************************************************************************
前面说过,这个看似简单的电流源几乎涵盖了低频和直流的一切知识。因此:
相关的问题都不跑题,大家尽量交流,把能想出来的细节问题都尽量讨论,这个帖子才更有意义。
很难想象,这个题目最高只能得2等奖。
****************************************************************************************

网友:
谢谢 shichen717,说得很详细哈,学习了。

楼主:
避免轻微的超调过冲和常规电压接口
***********************************************************************************************************************
由于噪声增益补偿的问题,电流源在阶跃激励下会有轻微的超调过冲,稍严重一点儿在示波器上能看到逐渐衰减的超调振荡。
虽然不严重,但追求完美即完善细节,尽量做得比对手好一点。

如果电流源看不到陡峭的上升沿,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蒙蔽它。只需一个低通滤波器。

恰好正需要一个常规电压接口,0—0.3V估计不是标准的电压,标准电压一般都是2.5V/5V(DAC、基准)或7V(更好的基准)。
电阻分压降压即可,以2.5V为例。

(2.5/0.3)-1=7.33,如果对地电阻R4为3.3k Ohm,水平电阻为24.2k Ohm,其中设置微调R2=5k Ohm + R3=500 Ohm电位器,固定电阻R1取值22k Ohm。
对地电阻并电容C1,获得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f=1/2piC1(R4//(R1+R2+R3))<zc=1kHz,C1>0.054uF,实际取0.1uF。
R1和R4影响电流源的温度性能,因此必须使用低温漂电阻。

此时Iin的影响就应降至最低。

本次增加成本:
22k Ohm 0.1% 1/4W 25ppmmax金属膜电阻      1只     单价0.50元,合计0.50元。
3.3k Ohm 0.1% 1/4W 25ppmmax金属膜电阻      1只     单价0.50元,合计0.50元。
5k Bouns 10圈精密微调3296电位器          1只  单价2.00元,合计2.00元
500 Ohm Bouns 10圈精密微调3296电位器          1只  单价2.00元,合计2.00元
0.1uF/50V电容                           1只     单价0.03元,合计0.03元
合计5.03元

合计成本14.58元

网友:
细节没仔细看,只关心你处理的方法,大致2点:

1, 考虑到便宜和扩流,选了这个MOS,从后文看,因为该MOS引入的负电阻 gm/cl*cgs*w2  ,使得这个电流源架构本身的致命伤更加雪上加霜,为此,花了大工夫给它吃补药,所以,是不是在速度和精度的折中上欠考虑了?

2,如果是800K,那么在小小的1M带宽内大补,使用叠加处理,理论前提是否妥当?以及后来的“潜在的振荡:运放的高频主极点pH ”应该是你前面大补的时候就应该考虑的,而不应该是“潜在的”浮出水面的。直觉上,误差难以容忍。

另,超beta ,A3电源里的1710,就是超beta 三极管 ,beta 大约是1200,在IC内部好像倒少见了,CMOS工艺里肯定没有,因为该工艺下只能用作二极管,BIMOS里好像也少见,因为考虑到工艺兼容问题。所以估计这个应该以分立件为主吧

楼主:
思路大致如此:
1. 选用功率MOSFET的原因基于两点考虑。
首先功率MOSFET并非很慢,而稳恒源不要求很快。
其次是成本和功率容量,使用功率MOSFET首要的是安全工作区,电源使用中要应对用户各种各样的操作,很多是违反规程的,但用户只能教育不能要求,因此安全工作区会选得余量很大。事实上,就价格、性能和此电流源可能产生的最大功率而言,几乎没有比520/530更合适的MOSFET可选。
对于稳恒应用,此电流源架构并无致命问题,是个典型的方法。
频率补偿在所有线性电源里都在所难免,研发过程中对补偿花费的时间也基本相当,只是经验上有所差别。
补偿很简单,理论一讲起来就长篇累椟。之所以花了大功夫,就是要大家了解振荡是可分析和可控的,遇到振荡不必手足无措。

2. 1M带宽内的振荡对于负载有时比高频振荡更可怕,对于线性电源而言,1M正好处于系统的处理频段内(再高也振不动),因此振荡幅度可能极为可观,这一点【47楼】 yan_jian应该体会很深。曾经被10k的振荡电过,36Vpp而已,和220V的感觉差不多。
至于叠加处理,只要不是直流,拉普拉斯变换应该问题不大。
pH确实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潜在振荡的危险,但为区分po和pH的区别,讲述顺序上po由于很容易发现而在前,此时pH是次要矛盾,为突出重点可先不考虑。实际的电路中,Cgs可能达到10000pF(30N50),po就不是800k了,很可能在gm很小的时候就有作用。
况且po和pH的处理上差别很大,一种补偿很难同时处理好,要用到不同的补偿方法,一起考虑会比较乱。
毕竟不是理论课,基本上是个调试过程的再现,分析过程更针对动手。

超beta管在10几年前的双极运放中很常见,通常beta>3000。如果beta=1200,普通的达林顿结构就可达到。自然这是纯双极平面工艺的处理方法,因此CMOS里肯定没有,BiCMOS里由于MOS的特性应该用不到。

晶体管级别的分析放下很久了,很多参数都记不住了,再拿起来真的很头疼,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

呵呵,看到大补就想起发烧,手上还有一大盒用不出去的补品。
只用了2毛钱,7个普通元件。
商用线性电源里用得更多,Agilent 364x里的补偿元件一眼看去不完全统计不下20个,我的产品你见过的大板上也有十几个,在学校的时候扒过固纬的电源,仅运放输出端与MOSFET栅极之间就有十几个。

网友:
以前学的是材料学,电路系统只学了一年半左右,所以我的表达可能不到位

我的意思是说:见第81楼图,三个极点位置是:

pL=1Hz
po=800KHz
pH=2MHz

那么,pl 与po之间的斜率怎么会是  -20dB/dec ?

下面的大部分示意图都有这种情况,请问:这样近似合理吗?误差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pL之前的斜率为0,经过pL后斜率为-20dB/DEC(-6dB/倍频程),经过po后斜率为-40dB/DEC(-12dB/倍频程)经过pH后斜率为-60dB/DEC(-18dB/倍频程)。
极点使之后的幅度频响曲线斜率降低20dB/DEC。
零点使之后的幅度频响曲线斜率增高20dB/DEC。

晕,赶紧又查了遍书,应该不会错吧,呵呵。

网友:
这个要一段时间来学习!

网友:
没错,不过还有点不明白:PH,PL靠的这么近,PO处附加相位应该大于135度了吧?

楼主:
pL/pH相差6个DEC,极点前2个DEC相位开始偏转,到达极点时为-45,再过2个DEC就到-90了。
补偿之前,po处的相位正好是-135,之后超过-135,使相位裕量小于45,系统振荡。符合稳定性判据。

网友:
这块要会就会了,如果头脑一点概念都没有,想会的话,估计得半年以后了,所以你继续,不用等

粗略地看,系统还是不稳定的,我再仔细看看,再讨教

楼主:
完整的电路
***********************************************************************************************************************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煎熬,终于见到完整的电路。

图中增加了运放双电源退耦电容,主电源退耦电容和输出续流二极管。

本次增加成本:
0.1uF/50V电容                           3只     单价0.03元,合计0.09元
10uF/25V电容                            2只     单价0.05元,合计0.10元
100uF/25V电容                           1只     单价0.20元,合计0.20元
1N4007二极管                            1只     单价0.07元,合计0.07元
合计:0.46元

合计成本: 15.04元

网友:
这么快就完了?有点不舍得呢,期待续集。

楼主:
不要担心,还早,还有几节。

网友:
这个只是大体架构,估计还得修整,比如 overshoot 还没解决

楼主:
过冲的问题已在118楼解决,还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现在才看到这个贴子,好贴!

网友:
那是初始化过冲,由于上面的那个原因,导致你系统是稳定的,但存在减幅振荡的缺点

第3非主极点在3倍频内,相裕约25度,则在3db处约11倍的过冲

楼主:
初始化过冲是指上电?

运放之前的低通滤波器使输入的阶跃响应上升沿陡峭程度下降,成为RC充电曲线,约6ms后到顶,上升沿谐波约束在500Hz以内,恰好是后面电流源控制力很好的频段。
运放看不到真正的阶跃响应的高频谐波,因此不会引起过冲。实际电路确实没有出现超调振荡现象。

楼上的1/F怎么算的?第3非主极点怎么讲?

网友:
P0处附加相位大约是多少?

楼主:
【135楼】 xynn
有点晕,没办法判断是哪个极点。
能不能上个图,最好能在我的图上指出来。

楼主:
明白xynn的意思了。

补偿之前,如果没有pH,po处相位应为-135。受到pH的影响,po处相位为-157,-135的频率为490kHz。

CsRs、CcRc补偿之后,po/zo移到距离pH 2DEC以上的低频段,交点处在pH之前,相移不会超过-135。

网友:
是的

理论上,加个零点抵消个极点,会导致闭环电路在阶跃响应中稳定时间过长的问题,那么在该电路中,影响是不是很小?

楼主:
zo和po零极点对在Aopen上,因此不会造成超调振荡。
反馈上的零极点对zc/pc可能造成超调振荡。
超调振荡程度与阶跃响应超出fzc的谐波分量有关。
fzc=1kHz,前面的2.5-0.3电阻网络有500Hz的fH,因此可将输入阶跃的高频率谐波分量大部分滤除。从而消除超调振荡。

也有噪声增益补偿以外的其他方法,但很麻烦。况且噪声增益补偿只在1/F上产生10dB的提升,超调振荡实际上看不出来。
实际电路中,由于Rm/Cm的存在,即使没有2.5-0.3电阻网络滤波,也不会产生超调振荡,但Rm/Cm产生的过阻尼的渐进响应倒是明显一些,达到额定准确度的时间稍长,大致几毫秒,但对稳恒源的使用没有影响。
这里只是强调如何确保肯定解决超调问题。

这种电路不针对脉冲应用,没必要刻意避免过阻尼响应,即使不出现过阻尼响应,由于不是互补输出,电流脉冲的下降沿也不会很好。

楼主:
电流源的电源
**********************************************************************************************************************
这个勿需多言。但考虑中国电网质量,请尽量选择正规厂家的E型变压器。基于同样的原因,建议使用电源滤波器。
保险和开关按需使用。

网友:
如果有真实的pcb板或者实验板,辅助验证下,就更完美了

楼主:
真的完成了么?
***********************************************************************************************************************
还差得远,这只是一个原理图。
在原理图中,至少有几个经验 值得记住,对于我来说是很多年的摸索和很多银子的教训。

1. 模拟放大器的设计中,原理图阶段要注意频率补偿的必要性。
    任何放大器都需要补偿,由于不会总有合适的Aopen,因此总会有修修改改。
    基本运放电路里似乎从不考虑这个问题,但这只是最近20年的事,20年前即使基本运放电路也要补偿。
    知识封装得越严重,越应了解原理。中国缺乏电子科技文化,都被封装的知识替代了。

2. 既然如此,原理图阶段就应预测所有可能的补偿方法及其位置,并保留补偿元件位置。
    这是几千块钱带来的经验,说教训也行。

3. 所有的元件及其取值都必须有根据,即都是算出来的。
    这一点在之前17节中反复强调。图中所有元件都是按要求选择或计算得到。
    下一次再对人家说,我用的OP07,我用的LT1028,一定要记得说出选择的依据。
    国内的模拟电路设计出来,很多元件的取值都是经验,缺乏根据。一旦电路并不如设计者所愿工作时,便无从下手。因此再看到Agilent电路里那些奇怪的电阻电容(直流分析里似乎多余),千万不要忽略,尽量把它算出来,会有巨大成长。必须记住,仅能分析直流是否负反馈对于模拟电路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的确很难马上做到,良心话,几千块钱和几年时间是必须的。但如果之前就有这根弦,会少走点弯路。
浅以为,就这三点,应可达到这次特殊开源的目的。

原理图下面似乎就是PCB了?
不,还早。
PCB只是一个结果,电磁/热耦合管理的结论。

网友B:
这是我的马甲,我的ID shichen717已被封。

很抱歉无法完成此帖,本贴内容和后续部分将整理成pdf文件,需要者请留邮箱。

shichen717@126.com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很好的一个贴子啊,为什么被封ID啊!

网友:
封ID,应该是因为今晚上PCB部分的争论。

我个人认为,本贴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耗费精力,结果与初衷想冲——没几个人喜欢长论,多数人喜欢找个已标好参数的原理图,然后烙铁。。

网友A:
补充:往我以前的邮箱(你原来发过的)发一份,谢谢!

以上内容我整理成WORD文档了,37页,不过你还是给我发一份更完整的吧

网友:
可惜了,完成了发一份到 gzhuli at hotmail . com 吧,谢谢。

网友:
真可惜!我还准备等消化了这些后再提问呢!

我的邮箱:yan_jian@133sh.com

网友:
我也一直在关注这个贴子,到时能不能发一份到我的邮箱:boymaking@163.com

网友:
讲的好啊。顶一下。

网友:
一直在潜水关注中,由于一些东西没能理解,没参入讨论,是得反省自己,需要深入研究一些基础的东西......希望传到我的邮箱:4x9mail@gmail.com

网友:
请诸位发邮件至 shichen717@126.com 以便查收。

网友:
已发

其实可以放下面子,重新注册新号,可能唯一需要调整的是,恕我直言,你可能对电路有研究,一眼就能看出其内伤,但对该电路的不足地方千万不要发表任何批评,尽管人家已注明诸如“请指教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之类的标语,否则会遭。。。。

论坛里有能力站在系统角度看问题的人不多,所以在鄙人我看来LZ的离开是一大损失

网友:
确实有点可惜,也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
请求发一份给我,一下子看完了,感觉模拟电路确如楼主所言,知识太粗糙了!

我将打印出来,细细研究!谢谢!   liusoldier@163.com

网友:
必须做个标记,必须回来学习

网友:
学生留下邮箱zbl90329@163.com

网友:
有人收到了么,我的怎么没有

网友:
我也没有

网友:
授之鱼不如授之渔

网友:
诸位莫急,这几日忙得可以,年前一定寄到各位手中

网友(2009-11-22):
shichen717 老师回来吧,学生正搬板凳听课呢

网友:
MARK 模电基础

网友:
这个正是我需要的,谢谢老师

网友:
太可惜了,没置酷也就罢了,怎么ID还被封了啊,说实在话,现在能花这么大精力来给我们补理论的已经太少了,想要个pdf,vgxll@yahoo.com.cn,十分感谢!

网友(2010-01-14):
没想到,居然杯具了。。。。

网友:
mark!关注。。。请发一份pdf给我吧,邮箱:saywhen@qq.com,谢谢了!

网友:
mark学习,刚考完模电…巩固一下

网友:
楼主,您好!能不能顺便给我也发一份啊?我的邮箱是wuqi0001at163.com祝你工作愉快。

网友(2010-03-15):
史总你好:

贵公司一定很忙,所以想请你在百忙之中,把该项目的余下部分完成,邮件给我们,以飨我们这些读者,可好?

如果说要交学费,在经济可承受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毕竟这些技术在学校学不到,而真正懂的人又不愿传授,故难得珍贵,是金钱所不能衡量的。

另:该贴是本论坛电子技术中,最具技术性的一篇,在其它论坛也很少见,平率补偿,稳定性分析是模电基础技能中最难的,希望可以通过该贴,进一步熟悉了解其精华。

网友:
同意楼上, 这帖子让cowboy也期待. 何况我等,不知道【楼主位】 shichen717 能否看到.也不知道楼主是否有马甲

网友:
我在这里,但很少来。

工作繁忙。余下部分恐怕要些时日。
承蒙厚爱,收学费玩笑了,共同进步。真心希望大家都是高手,中国电子才有希望。

原贴中部分简化和分析有错误,一并于pdf中修正。
请大家将邮箱发至shichen717@126.com,由于很少来,贴中的邮箱恐无法及时收集。

有事邮件联系,38hot也行。

网友:
史总:

关于"rate of closure"这一判断稳定性标准,根据在交叉频率点(1/beta和开环增益Aol的交点)Aol*beta的斜率为-1,类似于GBW前面只有一个有效极点,这样至少可保证相位预读是45读,最多可能是90读,但BIG NOT,如果BETA分之一曲线在某点斜率由正1变为负1,这种情况下,虽然交叉点斜率仍是负1,但显然是不稳定的,所以这一准则不是万能的,是有条件的,对否?

问题:一般来说深度负反馈下的闭环电压增益为1/beta  ,但在整个BODE图上,并不是如此,也就是说VOUT/VIN并不总是the same as 1/beta,为什么?VOUT/VIN在BODE图整个频段上如何画出?

网友:
1. 文字不甚清晰,需图示。

2. Aopen与1/beta越接近,负反馈深度越低,闭环增益与1/beta之间的误差越大。
波特图中,如果Aopen高于1/beta 40dB以上,闭环增益为1/beta,40dB之内需根据负反馈闭环增益公式,将jw带入,计算模,20log后绘出。如果对准确度要求不高,差异可降低至20dB。

很少来,邮件联系。

网友:
是呀,单片机好像横向系统,搭积木一样的,如果不研究指令集和操作系统内核,基本只有不知道,没有不会。
模拟是纵向系统,越学越觉自己的浅显,会的变成不会,再变成会,再不会,再会...需要反复若干次才发现,好像会了一点儿。
这话太精辟了,太有哲理了,太深奥了!
苦学这么多年,回想期间种种,跟楼主总结的一模一样啊!
学习总是在会,不会,会一点,不会,会一些,不会....这个模式中徘徊前近。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ddddd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也发给我一份,谢谢!
qingyang.xu@gmail.com

网友:
看完了 受益匪浅啊

网友:
搬个椅子来听课

网友(2010-04-15):
回复 楼主:

网友:
绝对是理论和实践的经典结合,申请此贴为总精华贴。
让人心里有底模电是怎么学会的。!!!

网友:
请问楼主,为什么要用浮动负载电路的电流源,而不用接地负载电路的电流源,能否比较一下两者各自的用途和优点。另外,想要电路整体上达到较高的精度,需要高精度电阻进行系统微调,但是这样的高精度电阻是不现实的并且他们在机械上和热的方面都是不稳定的,楼主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提高电路的精度^_^

网友:
终于看完了。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的帖子,受益匪浅啊,如果能够完整结束就好了~~~~~唉

谢谢LZ!

网友(2010-05-21):
这么好的帖子,希望继续……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你的负载之一(电阻)
*******************************************************************************************************************
如果rl是纯电阻,基本可以分为以下2种情况:
1. rl<<rsample:运放看到的增益约为1,如果运放单位增益不甚稳定,例如lf357,电路可能振荡。
2. 对于某些运放,如lm1875,需要20倍以上增益才可稳定,此时要求rl>=10rsample。
   否则,如下图所示,1/f与aopen交点斜率差为40db/dec,电路将振荡。
   为保证足够的相位裕量,通常要求两者交点斜率差最大为20db/dec。

(原文件名:2.jpg)</......

初学者学习笔记:
对于以上的图形,刚开始怎样都看不明白
最后在模拟电子技术一书中找到答案
模拟电子技术康花光第四版
310页有讲“为保证足够的相位裕量,通常要求两者交点斜率差最大为20db/dec.”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你的负载之一(电阻)
*******************************************************************************************************************
如果rl是纯电阻,基本可以分为以下2种情况:
1. rl<<rsample:运放看到的增益约为1,如果运放单位增益不甚稳定,例如lf357,电路可能振荡。
2. 对于某些运放,如lm1875,需要20倍以上增益才可稳定,此时要求rl>=10rsample。
   否则,如下图所示,1/f与aopen交点斜率差为40db/dec,电路将振荡。
   为保证足够的相位裕量,通常要求两者交点斜率差最大为20db/dec。

(原文件名:2.jpg)</......
初学者学习笔记2:
哦,原来是要求两者交点斜率差最大为20db/dec,记住是差,不是要求交点一定要在-20db/dec
太粗心大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你的负载之一(电阻)
*******************************************************************************************************************
如果rl是纯电阻,基本可以分为以下2种情况:
1. rl<<rsample:运放看到的增益约为1,如果运放单位增益不甚稳定,例如lf357,电路可能振荡。
2. 对于某些运放,如lm1875,需要20倍以上增益才可稳定,此时要求rl>=10rsample。
   否则,如下图所示,1/f与aopen交点斜率差为40db/dec,电路将振荡。
   为保证足够的相位裕量,通常要求两者交点斜率差最大为20db/dec。

(原文件名:2.jpg)</......

图中加C之后的LglFl
怎样画出来的,始终没研究明白
继续学习~~

网友:
讲解的非常精彩

网友:
(原文件名:2.jpg)</......
模拟电路

网友(2010-07-08):
一定要记号

网友:
这个好,可以穿裤子了

网友:
有眼福了

网友:
确实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可不可以说的具体些~

网友:
好贴,自己做了个电子负载,还没有完成,参考参考。

网友(2010-08-09):
对楼主提到的零点、极点、稳定性、补偿等东西不是很懂的坛友们,可以到网上搜“运算放大器的稳定性”,坛里也有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6367&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OTASOM&bbs_id=9999
TI公司写的,写的很浅显易懂,遇到不懂的也可以先放一放,隔个两三个星期再倒回去看,不懂再放一放再看,里面的测试方法最好自己用multisim仿真试一试。
    呵呵,我都打印了一份,没事随手翻一翻,获益良多啊,至少现在看见反馈中带电容的运放电路,也能知道电容会对电路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了,自己设计运放电路也会有意识地估算一下自己电路是否能达到稳定,不像以前哪样两眼一抹黑了

网友:
非常经典的帖子,仔细看了一遍,讲得很好!

网友:
绝对的好帖!学习了,自己也做一个,实践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在做一个恒流源,但是我想输出不高于1.5A的恒流源,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抛砖引玉的贴子,不错

网友(2010-09-09):
可惜没完。。。

网友:
开关电源设计的IC参数分析 好资料

网友:
标记一下 学习了!

网友:
看完后心情澎湃!谢谢楼主!谢谢!

网友:
老一辈工程师做事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现在的我们这一辈踏实少了,浮躁多了!

坛子里的一些老一辈的工程师,还有一些台湾的朋友(例如yeutay),做事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2010-10-11):
从头看到尾,一开始还看得懂一点,后来就越看越迷糊了~
唉,只怪基础太差!
想知道,从电子盲到这个贴子的水平,大概要学多久,哪些内容?
高数还没搞太明白的电子爱好者,谢谢!

网友:
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mark!

网友:
大家好,我是mark党

网友:
咕唧霖大侠 推荐我看这个帖子,今天仔细看了,受益匪浅那。
哎,要是楼主能够再回来继续这样的讨论,那该多好啊!!
楼主的理论基础很强悍,讲解细致入微,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人能把这一部分讲的如此清楚。

真是遗憾啊....

网友:
楼主是乐真科技的老大,史经理. 他们公司就(将)有类似产品.
"进入产品阶段的电流源产品有一个,F2000,马上上市,50mA/20V精密电流源,分辨率1uA,0.05%额定准确度。温箱测过环境温度15-40C,温度系数还好,大致100ppm/20C(箱型),最大不超过50ppm/C(接近低温和高温端)。
更好的F2002和F2012尚未完成,100mA/100V精密电流源,分辨率1uA,配置钳位电压设置,0.035%额定准确度。最大温漂15ppm/C,还没有完全测试"
不是一般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原来如此

网友:
今天看了春分的电源,又返回头看了这个帖子,真的是受益匪浅啊!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会被封号,真是可惜了。如果是因为套路PCB被封号,那真是有点不像话了!

网友:
按个爪印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感觉91楼的这种补偿方法,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只是在原来的电路中串了一个电阻,然后再并上一个电容,
虽然这种方法能够同时在较低的频率引入两个靠的很近的零极点对,以至于对环路增益Aopen*F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这种方法也并没有消除那个落在高频点的极点呀?频率可以近似为1/(2*PI*Ro*Cgs),
(可以这么理解高频的时候那个0.1uf的电容可以短路,这不又回到原来的电路了吗)就跟没有改进前的电路一样。
原作者说是把极点从高频移到低频,然后再引入一个零点来消除,但是他没有提到那个高频的极点还在原来的那个地方啊?
我觉得消除这个极点的有效方法是减小输出阻抗,例如增加扩流管等等。。。

希望 cowboy  咕唧霖 能看到  能否解答一下我的困惑,谢谢

网友:
刚来,花几天时间好好学习一下这个知识!!相信会有提高!!

网友:
谢谢搂主!难得一见的好帖。

网友:
我也来mark一个。

网友:
看糊涂了,没明白楼主开发这个电流源是什么用途,如果是参考电流源,采样电阻为什么取值那么小?(采样电阻直接影响取样精度和电路所需的放大系数)如果是功率恒流源,为什么采样电阻取值那么大?(功率级的采样电阻大于1Ω就不得了了)

网友:
偶然发现了这个好帖子,获益匪浅啊

希望有人能把完整的pdf文件也发给我一份,daiwengai@hotmail.com

非常感谢

网友:
雁过留声。mark

网友:
先标记一个,再回来看,谢谢各位!

网友(2010-11-17):
可惜没有下文了~~按这个帖子的电路,做了一个500W的恒流负载,效果很好。

网友:
请问楼主的电路板是在哪里做的?很漂亮,我不想再用万能板焊了

网友:
这么多回复

网友:
好贴,就是太长了,有时间好好研究!

网友:
标记下,有空研究

网友:
这帖子我这是第五遍读,还不是完全懂,但每次都有收获。楼主的水平比我高太多太多,虽然已经本着浅显的原则,完全读懂还是有困难。十分感谢楼主的分析,也希望再次看到有营养的文章。258楼的文章不错,在此推荐。

网友:
听课,受教了

网友:
刚看到,受益颇深,可惜了,没完。
那位兄弟有完整的PDF,可不可以发给我一份,谢谢了!
我邮箱wenhuili0710@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看到,受益颇深,可惜了,没完。
那位兄弟有完整的pdf,可不可以发给我一份,谢谢了!
我邮箱wenhuili0710@163.com

PDF也没完,内容基本一样,只是整理过条理好些。

网友:
虽然不明白,但是还想学电路

网友:
好久不发贴了, 也来顶一下.

虽不能完全明白文中的意思, 但对"高手过招"这种事有点明白了

网友(2010-12-19):
现在终于能看懂一点了,谁收到邮件,麻烦给我一份,谢谢 我的扣扣   913030一一零@qq.com

网友:
太有用了,收藏,膜拜

网友(2011-01-21):
半夜爬起顶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很不错 ,相信大家好好看看

网友:
现在生活中 除来老师 也几个能这样教人的 身边的工程师技术保守的很 在顶

网友(2011-02-22):
如果我想把这个电流源改成 电流0-250mA   是不是只要改变采样电阻的值和输入电压? Iout = Vin/Rs其他的地方需要更改吗??请各位指教下,本人模电不太好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一定要学习!

网友:
楼主的执着和热情让人佩服和敬重。

网友:
楼猪能整理下么?

网友:
mark,现在比较忙,以后抽个时间专门来看这个贴。谢谢LZ为广大的人民做出的贡献。

网友:
351楼提供的pdf貌似还没有本帖全?只讲到选择运放。如果谁有更全的pdf请发给我,谢谢88221088 at qq.com

网友:
确实是好贴!!!支持下!

网友(2011-04-05):
好贴。可惜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完整个的资料。新手学习ing

网友:
真让人伤心啊,一步一步学习中

网友:
不错 这贴真好 以前怎么没看到呢

网友:
学习了,感慨了,谢谢LZ

网友:
现收藏 用得着时来看

网友:
一直没留意到这么好的贴。估计是标题太平凡了。顶!学习!

网友(2011-05-06):
楼主讲课真的很细致

网友:
再一次内牛满面,我的书本都还给老师了

网友:
这个是经典贴,感谢楼主这样的高手的分析和分享,提供些给我们菜鸟学习的机会。

网友:
依我的经验,补偿电容越大,输出内阻越小,电路就越稳定。另外我对Bode图的理解就是只看0db的地方,相位是否偏180度,即是否对输入起增益作用,如果接近,就会振荡,离得越远,就越稳定。

网友:
必须速度顶!

网友(2011-06-16):
好贴啊,之前一直没有发现!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
叫人如何不mark

网友:
好贴,昨晚看到3点

网友:
做个电流源 学习

网友:
顶楼主,钦佩楼主的热心!

网友:
很好的帖子,顶了~~

网友:
贴张收集到的恒流源图片。

网友:
学习了!!!!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
一看都傻了,后悔啊没好好学。
顺便做个记号。

网友:
分析相当到位,楼主的功力非凡呀,我也做个恒流源实际验证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贴,谢谢

网友(2011-07-17):
支持楼主,一步步学原理

网友:
看得一头雾水还是要顶,不知道楼主的功底是怎样练就的!很期待知道答案的指导下。。。。

网友:
标记:恒流

网友:
MARK!留着以后慢慢学习!

网友:
标记,比赛可能用得上哈

网友:
记号记号

网友:
这个必须学习。

网友:
最近想做个电源,来这学习学习,顺便顶个!!!

网友(2011-08-19):
很强悍的帖子!

网友:
期待一次多给点!支持!

网友:
很好很强大,为什么被封了ID呢?不懂。。。
这么好的资源没了,可惜啊

网友:
模电真的很复杂啊!

网友:
好贴,虽然我不会,但是也知道了现在的差距,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
好,先顶后看。

网友:
电赛正在研究恒流源···

网友:
很好,顶一下!

网友:
刚来报到,多多学习,希望电子知识有所提高

网友:
mark 一下 电流源

网友:
最近在搞电子竞赛,越学越发现自己学的是皮毛中的皮毛,楼主牛人

网友:
這裡的回覆和帖子跟21ic的有的比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是很感谢

网友:
MARK!楼主不要放弃,继续授渔!

网友:
發現,太多無用的發表了,還是要限制下才好啊!好帖子好像被灌水了

网友:
佩服大师的水平,学习中。。。

网友:
这样的强帖是不多见的,现在的老工程师,这些经验是不轻易外传的~~~

网友:
这个贴一定要顶!

网友(2011-10-09):
回复 网友E:

我的理解是,调整后,哪个极点处的增益已经小于0db了。

网友:
有很多专用的电流采样芯片

网友:
非常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mark~需要这个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看到最後,還是沒有做出來啊

网友:
很详细,真的不错的!

网友:
mark!!!真好的帖子。。。

网友(2011-11-14):
步步深入的好帖子,一定要顶的

网友:
产品好坏的决定性因素,看看

网友:
没看完,mark一下明天接着看。

网友:
没看完,留名先。

网友:
太好的帖子,顶

网友F:
写得太好了.可惜我没有时间学习了.

网友:
真是多谢老师的热心讲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你的负载之二(电感)
*******************************************************************************************
和化学、物理方法产生的电能不同,依赖反馈理论的电源都会有先天的恐惧症。
与电压源害怕遇到电容性负载类似,电流源遇到电感性负载时也须谨慎处理。
题外话:似乎所有稳压电源都会在输出有电容,与上面的话冲突。其实稳压电源也做过补偿,况且10uf量级的电容以足够大,普通的电压源能量无法带动10uf在特定频率上以很大的幅度振荡,但并非不振只是幅度很小,很像纹波。这就是为什么坛里坛外有些diy电源会产生莫名其妙的“纹波”和“噪声”的原因。
电流源的负载除了电阻和二极管以外,更多的应用就是电感,变压器、螺线管、电磁铁、空心线圈、亥姆霍兹线圈...,其中很多电感性负载能达到h级。即使是小的电感,如果要......

这个讲得好,工程上确实和课堂里不太一样,尤其是现在许多老师没做过东西讲的不明白,学习了

网友:
好贴!好贴!,贴吧能多有些这样的高手开一些这样的贴子。 让我们这些新手学习呀

网友:
mark 学到好多 谢谢

网友:
做电流源的课程,好好听课中。。

网友:
MARK下,慢慢看

网友:
平时接触不多,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高手指教   如何将双电源设计成单电源     最后给个电路图        分别是   三极管和运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高手指教   如何将双电源设计成单电源     最后给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个电路图   双电源改成单电源         分别是   三极管和运放的

网友(2011-12-16):
老师没做过的东西确实讲不明白,在一个技术研讨会上遇到一位在变压器上有名气的老师,问到她试验中遇到的变压器波形问题,她也无法解答,可见课堂和实际的差距啊

网友:
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材料使用 很实用

网友:
好帖 mark

安捷伦、HP的仪表的原理图是最好的模拟电路学习材料,难得还公开~

网友:
不说声谢谢,就对不住LZ了

网友(2012-01-17):
楼主强啊,而且这么耐心地讲解。非常感谢。

网友(2012-02-16):
很精辟的帖子!好好学一下!

网友:
我每天都学习一点吧 ,我的基础啊。。。。

网友:
每天学习一下

网友:
我最近正在做个数控源,学习了

网友:
谁制造了本贴的杯具?

网友:
很好的帖子,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惜这个贴子了,我手里正好有一台3610的电源,也有图,看这贴子,真让人有XX顿开的感觉,虽然那些理论我8懂,但我终于知道,那些"多"出来的元件是有用的了!
手里还有另一个其他电源的PCB空板,我好多的元件都没有装,竟也在用了,原来还以为设计者是卖元件的呢!现在看来不是了!

网友:
打坐听讲

网友(2012-03-25):
赞一个。。。回头再好好看看。

网友:
很少接触电流源,在此学习

网友:
真是 听君一言 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
好文  感谢楼主  学习了

网友:
最近正打算做电流源 一直在找资料 楼主实在是个好人。。。

网友:
学习了。mark中。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的马甲,我的ID shichen717已被封。

很抱歉无法完成此帖,本贴内容和后续部分将整理成pdf文件,需要 ...

几年前的贴,不知道楼主还会看么?  能否给我发一份整理好的? 我的邮箱是823338113@qq.com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 有PDF的同志可以给我发一份吗 chzhncu@163.com

网友(2012-04-30):
给力之作!

网友:
shichen717您好!不知道这样称呼您是否得体,如有不当请多多谅解。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刚刚接触恒流源,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您。我想用恒流源来测量介质的电导率变化。介质在外加条件下电导迅速发生变化,介质从绝缘体瞬间变为金属(约1us),不知道恒流源能否在这种负载变化很快的情况下保持恒定呢?望多多指点

网友:
学习了,自己可以做做

网友:
每天看看!慢慢学习!

网友:
努力学习,路还很长。。。
谢谢走在前面并照亮后面路的人!!!

网友:
mark 一下子,学习一下子.

网友(2012-05-30):
这帖实在是太详细了,技术含量高

网友:
一直在关注这个帖子,学到了不少电源设计知识

网友:
顶楼主一下
讲的那么细腻

网友:
虽然没有完全领悟您的理论,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
收藏先,一下消化不完。

网友:
这一份完整版的PDF格式的谁有呀?希望能上传一份。

网友(2012-07-15):
mark 做个记号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电流阱??

网友:
支持楼主,准备做电源了

网友:
我这几天才看到这个帖子,一直在看,但是看到中途间没有了,觉得很有含金量,不知道老师可不可以发一份到我的邮箱 1064044743@qq.com   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
绝对的好贴mark下

网友:
一头雾水嚼不动

网友(2012-08-27):
绝对好贴.可惜了

网友:
mark, 明天继续

网友(2012-10-02):
这个帖子没弄完真是可惜啊....

网友:
这个非常不容易 ,赞一个。

网友:
没见到更多的老师的分析,可惜了。
MARK太多了。
对老师多些包容该多好。
传下我整理的部分内容。有坛友能上传老师的PDF给大家共享下?

网友:
强烈表示支持!期待下文……

网友:
这个好,记下来,后续慢慢看

网友:
学习学习,自己动手DIY一个。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能不能改成可调的电流源

网友:
有些看不懂,但是开源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网友:
站位学习,谢谢楼主无私授课。

网友:
需要重头再看一次,好好计算、仿真一次

网友:
这一贴写的很好,能学到很多东西。谢谢楼主了。

网友:
好贴啊,感谢楼主,开始学习!!

网友:
必须顶,我也想做个电源玩玩,奈何不懂啊!

网友:
最近正在调试一个电流源,楼主的文章不错

网友:
支持啊~讲的真好!

网友(2012-11-08):
学习了,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
坐在地上听课··

网友:
好东西,mark下以后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完成了么?
************************************************************************************* ...

楼主没有回应了么?等着楼主的回归!!

网友:
关注,恶补模电

网友:
MARK 一步一步的做一个电流源

网友:
  楼主有心啊!!谢谢!确实是现在不少人只知道学习单片机,,都把模电基础扔一边了。

网友(2013-03-13):
楼主给力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往我以前的邮箱(你原来发过的)发一份,谢谢!

以上内容我整理成WORD文档了,37页,不过你还是给我 ...

能给一份完整的文档给我吗?谢谢!sinc_mark@yahoo.com.cn

网友:
太感谢了,正想学点运放的知识,要是整理成一个PDF就更好了

网友(2013-04-12):
这么好帖子怎么就封号了?请问各位大神谁有此帖子完整版资料?请给小弟发一份,感激不尽呐呐、、245661196@qq.com

网友:
要是shichen717能回归,继续讲课,多好。

网友:
正好要做这个,比赛需要!很好的资料,论坛真强大

网友:
再次顶贴,看了第2回了,每次都有新领悟

网友:
谁有完整的PDF,发我邮箱919562896@qq.com,万分感谢。

网友(2013-05-19):
有时间好好看看,先mark

网友:
模电达人呐!

网友:
讲的实在太好啦!!!!谁有楼主的完整PDF,劳烦共享一下啊   1044291861@qq.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你的负载之二(电感)
*************************************************************************** ...

有点自动控制的味道,不过看起来迷迷糊糊的,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确实麻烦。看来模电这沟水太深了,以前弄过一阵单片机,因为发现单片机很“呆"——什么东西都是固定模 ...

呵呵,现在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写得太好了.可惜我没有时间学习了.

上班真的很忙吗?怎么没时间学习。

网友:
....昨天还在想,模电不就是:半导体基础,基本放大电路,多级放大电路,运算放大电路,放大电路的频率特性,放大电路的反馈,功率放大电路,信号的产生与处理,波形的产生于变换,电源么。。。。今天看,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班真的很忙吗?怎么没时间学习。

elder60他老人家六十多岁了,身体不太好,要多休息。

网友(2013-06-19):
引用 楼主:
注意你的负载之二(电感)
*************************************************************************** ...

您这自控加模电,算了,我再回头去看看自控的一些东西吧 - -

网友:
记个号,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
把完整的资料发我一份吧,电脑看台累了,打印出来看。邮箱360468391@qq.com 谢谢!

网友:
很好的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
这个恒流源负载怎么弄的?我加50欧的负载,可以控制挺好的,但是加上390以上就推不动了,基本上就最大50mA .。请求高手解答

网友(2013-07-23):
一直学习当中

网友:
楼主,文中那个链接的域名已经停止使用了!

网友:
楼主强大啊..现在才看到..模电知识讲的很深入..半懂不懂的。。谁有完整的pdf能不能分享下705493995@qq.com拿回去好好研究下..

网友:
目测是楼层最高的技术帖

网友:
水太深~~~ 标记下

网友:
这个是必须顶的,好好学习,感觉自己这方面很欠缺啊

网友:
强大的恒流源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也希望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网友(2013-08-28):
学习了,看来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

网友:
比赛正好用到个恒流源

网友:
很专业,膜拜!

网友(2013-09-27):
好贴,学习当中,感觉自己模电很烂啊,可惜没结贴

网友(2013-11-02):
一个存活了这么长时间的帖子,受教了。

网友:
可以看看这里 电源芯片原厂 www.chipsea.com

网友:
恒流源自己也做过,不过当时自己没有想到这么多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输入端
*************************************************************************************** ...

不同意你说的这个结论,Vout不会等于任意值,只要Vout点没有漏电流,那么Vout就等于1/2的Vin。

网友(2013-12-27):
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持续跟帖

网友:
正在做恒流源,现在才发现自己做的就是玩具,基础太差了,以为直流通了就能工作了。完全懵了现在。

网友:
太强大了!感谢楼主,大开眼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确实麻烦。看来模电这沟水太深了,以前弄过一阵单片机,因为发现单片机很“呆"——什么东西都是固定模 ...

同感!!!

网友(2014-04-10):
基本看不懂,不过是好贴啊,学习,再学习

网友:
先顶了,学习一下

网友:
真心不错的技术贴,看到的晚了,能有好心人把资料给我一份吗,多谢!邮箱:vpacific@163.com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2014-07-31):
不错啊!大家都来参与阿!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lz居然被封了ID,太可惜了。

网友:
好想做个开关电源,求指点啊

网友:
好帖啊!希望多出这种精品啊!

网友:
讲的非常好  学到东西了

网友(2014-09-12):
蛮好做的啊  用运放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很好奇  做这个有什么用?

网友:
授人以渔,必须支持

网友:
学习,做个好电源要掌握的知识不上啊

网友:
mark!慢慢消化!

网友:
就做个数控电流源嘛?

网友:
再深也要挖出来,虽然老帖。但是看了一遍,确实有收获

网友(2014-10-14):
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
哈哈,有时间研究研究,感谢分享

网友:
mark!留着备用!

网友:
好深的模电,好高的境界

网友:
标记下,方便查询

网友(2014-11-14):
标记,话说118楼呢?

网友:
很好文章,学习

网友:
真是好贴,关注。标记。

网友:
这帖子又被翻出来了。真是经典啊

网友:
虽然老但是讲得很经典,赞一个!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今天才发现,学习中

网友:
有机会详细看看

网友:
好贴标记下,慢慢学习

网友:
专家  果断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块吃透了,模电才算真正上手
==============================
多年前,这句话让我体会颇深,同感, ...

深刻同意~

网友:
第6次拜读了,每次都有收获,不可多得的好贴,非常感谢

网友:
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好东西,先收藏起来,每天报道!

网友:
很好的帖子 ,支持楼主

网友:
好帖子,必须顶一下!

网友:
有好多的精华帖不顶看不到!

网友:
学习过程中,查了一点相关的文献,可以补充一下基础,分享一下。

网友(2014-12-21):
叹为观止 ,学习了 非常好

网友:
电流源,学习了,楼主好人啊~

网友:
学习了,恒流源

网友(2015-03-06):
参考下, 现在正在做恒流源, 用的是LT3092.

网友:
首先点起来

网友:
好像找个时间复习复习数电模电电路知识啊!

网友(2015-04-08):
顶贴,写的好

网友:
没看完!mark,回家接着看!

网友:
顶!  喜欢去这样研究

网友:
最基本的压控恒流源啊,哥,是搞电子的么,没见过?

网友:
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  好好看看

网友:
刚好要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
由浅入深,非常好的帖子,Mark

网友:
mark 一下,慢慢看

网友:
顶贴,做记号

网友(2015-06-15):
好贴,慢慢消化。

网友:
不错,学习了,慢慢研究下

网友(2015-08-10):
非常好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2015-11-09):
再来mark一下,,,,有空看看。

网友:
继续学习,继续顶

网友(2015-12-24):
引用 楼主:
似乎还有问题
*************************************************************************************** ...

“此时,运放输出端电压基本控制在0.6—0.9V之间,即使TL061也可达到0.016%,OP07更可达到0.0001%。”楼主请问这段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运放输出端基本控制在0.6~0.9V之间?没看懂,向您请教!

网友(2016-02-18):
NB的文章不需要解释

网友(2016-04-06):
叹!LZ写了这么久感觉自己太眇小了,模电烂得一踏糊涂,好在LZ无私的奉献,慢慢的坐板凳学习。。。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好贴啊 标记  有时间好好动手做一做

网友:
好贴好贴好贴,读了几次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

网友(2016-05-12):
谢谢,收藏了,教会我很多!

网友(2016-11-04):
......高人高人.....感謝分享

网友(2017-05-17):
谢谢您,受益匪浅。

网友(2017-07-03):
黄金时代的经典技术贴,从别处引用链接点进来的

网友(2017-12-17):
感谢楼主shichen717,受益匪浅

网友(2018-08-19):
讲得真好

网友:
每每看到这么牛的帖子,内心都莫名的崇拜

网友:
楼主还在吗?高人呀,但是2013年以后就没有登录了

网友:
这么热门,也许有人可以把内容接续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Aopen之三:为何振荡
**************************************************************************** ...

不错,学习了~

网友:
记得看到过关于恒流源的分析文档过

网友(2018-10-01):
高手,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真可惜,含金量好高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
回来就没声音了。

网友:
一步一步做个电流源,又翻到这个帖,再学习一下

网友(2022-01-20):
好文,希望楼主重回论坛。最近要做电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