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翻译的准确问题 line-cycle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0-23):
三相电测量芯片里面有个词是“line-cycle accumulation”是什么意思啊 参考中文中给的是周期循环累加,不甚理解,各位对三相交流电路熟悉的大虾们指点一下吧,是什么含义呢?原理是什么?

万分感谢。

网友:
周期就是电网周期的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在电网正过零的时候开始到若干个正过零以后停止的这一段时间。

     。
   。  。
  。    。     。
          。  。
            。

上面的为一个Line-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