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FPGA能当普通单片机来用么

楼主(2009-10-23):
CPLD/FPGA是否具有普通单片机的AD,PMW,引脚控制,通讯等功能?

网友:
没有见过自带AD的FPGA,其他PWM等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能实现类似与89S52功能的CPLD/FPGA,包括IO控制,通讯,flash8k左右,这样的CPLD/FPGA芯片市场价大概多少钱?如果用MCU和CPLD/FPGA都能实现的功能,比如通讯,IO控制,pwm输出,用这两者来实现有什么主要区别?

网友:
有自带ADC等模拟设备的fpga, 不过不太主流

你用fpga和单片机比?

网友:
PWM  输入,输出,,是 FPGA / CPLD 的强项...可以非常方便的自定义,N多路和各种字长(8位,12位,16位的PWM)

AD 转换,目前暂时没看见集成在 FPGA / CPLD ...

单片机和FPGA / CPLD,,各有特色,,,你自己做过设计,,就能体会到的...

网友:
好像可以的

网友:
建议lz先了解什么叫FPGA再来提问

网友:
用FPGA当单片机用,那是牛刀杀鸡,高射炮打蚊子
而且,用起来还更更更费劲

网友:
周立功不是有带AD的FPGA嘛~可以用那个,不过要是要求速度很快的话还是得用ALTERA或者XILINX的,可是不带AD,要外置芯片

网友:
ACTEL的FUSION系列就带有AD,基于FLASH技术的,下载要比SRAM型的慢一些

网友:
那是相当的麻烦

网友:
对,那是相当的麻烦。玩儿玩儿可以。千万别这么做。

网友:
Actel的Fusion系列FPGA带有AD,速度好像比SRAM结构的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