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提一点小建议.

楼主(2009-10-23):
首先 要夸一下阿莫. 这是我所看到的,工艺和坚固程度最好的国产产品.
这里提一点小建议, 关于雕刻机铝制平板 容易变形的问题. 能否适当加长平台, 然后在2端,各加上一个钢条. 这样可以强制平板的平整性.
钢条可以放在底板下面. 也不影响美观.

楼主:
0 甚至你们在铣T槽的时候,2边各留一条边,T槽不做贯通,也好过你所谓的机器结构.
1 钢的变形量, 和铝的不是一个等级的.
2,3,4 考虑到产品价格和工艺流程. 暂不讨论.

网友:
是要关注下阿 , 但是价格大概范围呢?

网友:
要求再高,可能需要大理石了   汗!

网友:
LZ应该看看这个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26394&bbs_page_no=1&bbs_id=1027

楼主:
就算是不额外添加任何材料. 采用合理的工艺设计,也能极大的改变平台的形变. 然而,这里,我看不到任何意见.

网友:
铝的膨胀系数大概为钢的一倍, 两种金属锁在一起. 升温后又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