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odelsim se 6.0中仿真的时候怎么设置初值啊?

楼主(2009-10-23):
请高手帮忙!

网友:
我知道楼主的意思。
一般的情况都是需要编辑一个testbench的。在testbench里面对各种输入信号赋值,然后再用testbench这个模块来调用你需要仿真的模块,就好了,祝你成功

网友:
testbench 相当于你做一个多时钟的模块给各个部分提供相应的信号
如果输入信号不是很多,你可以在原文件里面直接添加描述输入信号的语句
如果输入很多,你可以单独建立一个testbench文件,然后在modelsim里面调用.

网友:
编写激励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