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RTOS:新的命令行构建系统

楼主(2009-10-23):
对于大的工程来说,使用IDE来管理总是有诸多限制,例如大多少数IDE不能够支持在工程中存在相同文件名的文件(即使是路径不相同)。而且用IDE来做 build,其速度确实要慢了好几拍。

RT-Thread 0.2.x以前都是采用的GNU Make + GNU GCC的方式来编译,但Makefile的组织太过复杂,特别是要做编译选项,会非常非常麻烦(编译选项不能够在多个Makefile之间自由传递)。 GNU还有一种方式,名为automake, autoconfig,不过当自动产生的Makefile比自己的代码还多的多的时,有时就不得不思考,程序员是在写代码,还是 automake&autoconfig在写程序员。

RT-Thread到0.3.x,主要的编译器切换到RealView ARM Compiler,所以默认没有发布出带Makefile的版本。当然最大的原因还是,Makefile太难以忍受了!为了达到更好编译的目的,尝试创建了一个小型的分支,这个分支完全采用的是新的scons构建系统(http://www.scons.org):先有尝试,然后考察其实用性,最后实施。

现在到了实施的阶段:因为scons构建系统优点值得称赞,值得应用。scons的优点,英文的,这里就不翻译了:
What makes SCons better?
* Configuration files are Python scripts--use the power of a real programming language to solve build problems.
* Reliable, automatic dependency analysis built-in for C, C++ and Fortran--no more "make depend" or "make clean" to get all of the dependencies. Dependency analysis is easily extensible through user-defined dependency Scanners for other languages or file types.
* Built-in support for C, C++, D, Java, Fortran, Yacc, Lex, Qt and SWIG, and building TeX and LaTeX documents. Easily extensible through user-defined Builders for other languages or file types.
* Building from central repositories of source code and/or pre-built targets.
* Built-in support for fetching source files from SCCS, RCS, CVS, BitKeeper and Perforce.
* Built-in support for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NET and past Visual Studio versions, including generation of .dsp, .dsw, .sln and .vcproj files.
* Reliable detection of build changes using MD5 signatures; optional, configurable support for traditional timestamps.
* Improved support for parallel builds--like make -j but keeps N jobs running simultaneously regardless of directory hierarchy.
* Integrated Autoconf-like support for finding #include files, libraries, functions and typedefs.
* Global view of all dependencies--no more multiple build passes or reordering targets to build everything.
* Ability to share built files in a cache to speed up multiple builds--like ccache but for any type of target file, not just C/C++ compilation.
* Designed from the ground up for cross-platform builds, and known to work on Linux, other POSIX systems (including AIX, *BSD systems, HP/UX, IRIX and Solaris), Windows NT, Mac OS X, and OS/2.

如上所说的,scons是构建在python脚本的基础上的,功能繁多。依赖于python,可以说在scons的脚本中能够做非常多的事,控制灵活。试用下来,感觉最大的是,其-j选项。因为现在的机器多大是多核的,而-j后,将大大的加快编译的速度,真正有那种在指尖飞的感觉。

进入正题,说说RT-Thread里的命令行编译如何使用
首先,需要安装python,http://www.python.org,2.5或2.6版本
其次,安装 scons,http://www.scons.org,可以先装个安装版本,以后自己会了只装zip,源代码版本即可。

再次,从 google svn中获取RT-Thread的最新代码,因为最近才实施scons构建系统。
因为每个人机器上的编译器不同,安装的目录也不相同,需要根据你的环境设定编译选项
打开RT-Thread代码中bsp\stm3210\rtconfig.py文件,修改如下选项:
PLATFORM = 'gcc'
EXEC_PATH = 'd:/SourceryGCC/bin'

即把PLATFORM设置为你使用的编译器,可设置为gcc或armcc (iar过一段时间支持)
EXEC_PATH设置为相应编译器的目录(armcc的请设置到Keil的目录)

修改完成后,请打开命令行窗口,先设置上scons的命令出处:(假设python安装于C:根目录下)
set PATH=c:\Python25\Scripts;%PATH%

进入RT-Thread/STM3210的目录(假设RT- Thread目录放在h:根目录下)
cd h:\bsp\stm3210
然后执行
scons

楼主:
有的时候真是感叹scons的强大,强大到还不知道如何使用其内部的特殊功能。例如,scons本身是携带分析代码的功能的,最具意义的当然是它分析 C/C++头文件预处理的功能。通过这个预处理分析,能够获知哪些宏已经定义了哪些宏未定义。推广到RT-Thread之rtconfig.h,就能够自动获得RT-Thread的组件使能情况了,至于如何在构建脚本中获得,下回待续吧。。。

接上篇。有的时候,几乎可以认为编译是最耗时的一项工作,特别是接触到大型的工程以后,想象一下,当一个系统从头到尾需要编译一个下午时,调试应该如何进行。scons提供了一个非常简洁的选项,-j,就例如GNU Make中的-j一个意思,它能够同时启动多个编译任务,在多核芯片上也就能够并行的同时编译。只是,GNU Make通常不怎么管用,而scons的非常好用。

RT-Thread的构建系统同样也支持ARM RealView Compiler的,和前面相同,只需要修改下rtconfig.py文件,定义下CC和EXEC_PATH即可。不过用命令行的缺点也是*有的*,那就是下载调试并不如IDE中的方便,甚至可以说*没办法做到*。但办法总是依靠人去想的:

1. 在Keil MDK中新建立一个空工程,设备当然选择你对应的设备了,本例中的STM32F103ZE
2. 更改工程选项中,目标文件为rtthread-stm32 (命令行版本默认采用rtthread-stm32.axf/elf),并且生成的位置位于bsp\stm3210目录下。
3. 根据使用的仿真器情况选择工程的调试方式、烧写方式
4. 烧写 & 调试。这步只需要点击Keil MDK的工具栏即可,!!千万不要去点编译!!

好了,一切就绪,可以直接调试代码了。

小提示:
命令行版本生成的目标文件后缀名可以在rtconfig.py中修改TARGET_EXT变量进行更改。而当使用GCC来进行编译时,也能够使用axf做为后缀扩展名。使用axf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获得Keil MDK烧写&调试的支持。

网友:
楼主干得不错,OS要有个好的开发环境,对RTT的普及大有好处啊,改天我也学学。
我也很烦keil工具不允许工程中有同名文件,甚至C和汇编文件之间都不能同名。
keil自作主张地把所有.o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且不能设置,是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网友:
今天试了下用SCONS编译,结果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AttributeError: 'module'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RT_USING_DFS_ELMFAT':

代码已经更新到最新的SVN版本了。

网友:
SCONS版本是1.2.0,Python版本是2.6.4

楼主:
这个是svn最新版本的,所以有这个问题

可以在rtconfig.py中定义RT_USING_DFS_ELMFAT=False,然后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因为最新的代码已经包含了ELM Chan's FatFs,但相应的配置还未更新

网友(2010-02-02):
建议楼主用cmake,比较简单好用,自动生成makefile

网友:
比sons安装起来简单,在win下面有gui配置界面

楼主:
cmake固然好,实际上使用scons,更看重它的python脚本功能。有了python脚本,能够自定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这个在以后应该会有体现,最重要的一点是根据rtconfig.h自动判断哪些组件不需要,不应该参加编译。

网友:
楼主可能对python比较熟不觉得,对于新手来讲,cmake要容易入手多了,scons你的要花不少功夫去training
很多开源大项目都用cmake,功能上应该不会比scons弱

网友:
用scons应该也比较容易上手,我以前也没用过,看了相关介绍十分钟内安装完软件,然后就开始编译,正常运行了。
个人觉得scons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对于一般使用,也不需要了解python,有Makefile基础的同学应该更没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注意到你这个很长时间了,很佩服楼主你的代码组织能力。我用的rtems就是采用automake组织的。有时候也觉得有些复杂,可能是我对makefile理解还很浅显。但是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也不可能太深入。希望有时间能移植你这个系统。不知道这个版权是怎么样的,是GPL吗?

网友:
相关版权问题见这个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68507&bbs_page_no=1&bbs_id=3066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能对python比较熟不觉得,对于新手来讲,cmake要容易入手多了,scons你的要花不少功夫去training
很多开源大项目都用cmake,功能上应该不会比scons弱

主要还是看好它对python的融合能力,今天刚提交的补丁,mini2440分支(以后会逐渐向stm3210、lm3s分支推广):
RT-Thread是依赖于rtconfig.h来配置系统的,通过它来定义是否使用外围的一些组件,内核的参数等。

以往总是有一个头大的事情,rtconfig.h修改了,还得想法更改Makefile的配置,让它编译或不编译相应的组件(当然另外一种形式是,把各种组件制作成库的形式)。所以在RT-Thread 0.2.4版本的时候,虽然依赖于python来生成配置文件(采用Makefile来组织),其配置文件不得不生成两份,一个是rtconfig.h,给程序代码使用;一个是config.mk,给Makefile使用。

而现在采用scons就方便多了,当修改了rtconfig.h头文件时,可以自动分析其中组件相关定义而决定是否编译或不编译组件。

在很早前就知道scons有这个功能的,只是今天晚上才把相应脚本写好。

楼主:
似乎有太多的人对RT-Thread使用scons不能了解其原因,揭揭内幕吧,不过揭出来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接受:

最主要原因,scons是使用python脚本的,即在scons中能够方便的调用python脚本。

然后,RT-Thread在内建一个开发环境,不会是eclipse那种复杂的环境,因为总觉得那个东西简直是把用户的机器当廉价面包,慢,慢!

再然后,这个开发环境是商业化的产品,即这个需要由用户自行购买。scons的两类文件分别对应:
- SConscript,项目工程文件,仅包括编译的文件名、编译时的参数
- SConstruct,工作空间文件(即它能够包含一个或多个SConscript文件)

所以最终,所有和scons相关的都能够通过UI来实现,不再需要自行手动的添加。

一个项目要想活下去,割舍了一方面(例如设备上的一些东西基本都完全免费),那么另外一方面得争取到一些,所以希望在其他方面,RT-Thread能够养活自己。

网友:
目前还只习惯用make file管理代码,大小工程管理都还是比较容易。

网友:
一使用scons就喜欢上了,他比gnu make使用方便多了。就是安装麻烦,还要搞pyth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