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CMUX测试工具。感兴趣的进来给点意见。

楼主(2009-10-23):
1)AT+CMUX=0 开启 MUX Protocol;

AT+CMUX=0,0,115200,31,10,3,30,10

2)在 DLCI0 上送 SABM 开启 DLCI0

Request: F9 03 3F 01 1C F9

Answer:  F9 03 73 01 D7 F9

3)建立DLCI=1 的通道

Request: F9 07 3F 01 DE F9

Answer:  F9 07 73 01 15 F9

4)建立DLCI=2 的通道

Request: F9 0B 3F 01 59 F9

Answer:  F9 0B 73 01 92 F9

5)建立DLCI=3 的通道

Request: F9 0F 3F 01 9B F9

Answer:  F9 0F 73 01 50 F9 F9 09 EF 1F 05 0D 0A 2B 45 49 4E 44 3A 20 31 32 38 0D 0A 27 F9、

开启成功,用UIH帧封装AT命令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
整个过程和GSM07协议一致。

模块有些功能是不方便使用手工测试的,如CMux, STK, PPP,还有一些需要强调时序操作的功能等。

希望各位高手给点意见修改。

PS:不知道各位在解除模块行业中,有遇到过需求串口多路复用功能的没?

网友(2010-01-06):
大哥,这个工具能不能发给我一份,或者把CRC校验值的算法发给我一下。我自己按照CMUX协议写的CRC校验值一直有问题。
wlwang@asiatelco.com

网友(2010-03-15):
楼主,我的结果跟你一样,请问一下,在建立通道DLCI3时的返回:+EIND:128 是什么意思啊?不是应该返回F9 0B 73 01 92 F9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建立通道DLCI3时的返回:+EIND:128 表示已经完成CMUX模式的完整开启。。。

这个地方MTK没有完全按照协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现MTK平台的有这样一个现象,当CMUX建立在串口1上收发数据正常,而建立在串口2上时,通道可成功建立,但收发数据就不正常,收发数据的速度很慢,而且数据错误且无规律,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2011-04-18):
急用,也给我一发份吧!谢谢了。king_20_10@163.com

网友(2011-06-01):
楼主,可否共享一下工具?
liu8angle@163.com

网友(2012-07-02):
楼主,可否共享一下工具?
lw-milan@tom.com

网友:
非常急用,赐求楼主开恩,发一份给我

网友(2014-09-24):
java下写的?

网友C(2020-03-14):
CMUX 这里,我发送  DLCI0 命令后,一直没有得到 UA 回应。
哇,一脸懵逼现在,大佬工具还在吗?

网友(2023-06-27):
引用 网友C:
CMUX 这里,我发送  DLCI0 命令后,一直没有得到 UA 回应。
哇,一脸懵逼现在,大佬工具还在吗? ...

好工具,能分享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