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4模块问题。

楼主(2009-10-23):
用摩托罗拉G24模块进行GPRS开发。检查信号质量的时候,发送AT+CSQ, 返回+CSQ:22,99

为什么后面那个误码率总是99,但是收发数据正常。按数据手册上的说,应该为00比较好。
datasheet:
Channel bit error rate (in percent)
0–7 RXQUAL values in the GSM 05.08 table
99  Unknown or not detectable

还有一个问题。好像数据态和指令态没什么区别啊。都可以一边收发数据,一边执行其他的AT指令。
有人能仔细介绍一下数据态和指令态的区别么?

网友:
误码率参数一般都是忽略的,返回99也就是这个意思,不用考虑。
对于内置TCPIP协议栈的模块,一般都是扩展了AT指令来操作,这样的话,使用内置协议栈时也要使用AT指令接口,所谓的数据态和指令态在这里就没啥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