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上的联轴器是干嘛用的啊

楼主(2009-10-23):
雕刻机上的联轴器是干嘛用的啊 没有联轴器可以工作吗? 联轴器是铝合金的好还是塑料的好啊

网友:
因为步进电机和丝杠的直径不同,联轴器就是把它们连在一起,让它们同轴运行,最好用铝合金制作。

楼主:
为什么联轴器多是带弹簧式啊

网友:
因为电机轴和连接轴不可能100%同心,这个弹性的东西就是为了配合这个晃动的,又不损失扭矩。

楼主:
哦 是这样的啊

网友:
貌似联轴器有两类,简单点的可以在丝杆和步进电机的轴略有偏角时消除影响;复杂点的可以使二者在不同心的情况下也可良好工作。

网友:
, 实在是漂亮的不像话。

PS:
俺机械外行,顺便请教一个问题,从结构上看阿莫用的联轴器是螺旋弹性结构,我先叫这结构为A,鹿原的是纵横切槽方式,我先叫这结构为B,

直觉上感觉在有扭力的时候A结构会比B结构形变大,这样会导致阻力大的时候定位精度有误差,感觉B结构比A结构好,前提是相同的加工和材料,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B 的问题是太硬, 当步进马达的四口螺丝上紧, 丝杆亦上紧, 但步进马达的中轴和丝杆的中轴成一个角度时, 过硬的B 就会让马达在折磨丝杆, 及丝杆在折磨马达.

用A会比B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