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京展会上看到的机器人

楼主(2009-10-23):
(无正文)

楼主:
发现关节很多使用的是舵机,舵机没有用到舵盘或舵杆。用的是铝制的直杆,不知道如何制作的直杆,请坛内大侠解惑?谢谢

图上红色标明区域的铝制直杆。

网友:
南京什么时候搞过这样的展览?

楼主:
2009年10月11日,南京《奋进的江苏--60周年》展会

楼主:
用三洋手机拍的,效果比较差点

楼主:
我把所有的器件的参数看了下:电动推杆:HIWIN牌。LAS-2-1,最大出力:600N,最大保持力:300N,最大速度25MM/s.
主摄像机:三星220x一体机,f=3.6-76.2mm,F=1.6.
舵机:蓝色,13kg/cm,牌子未知。
同步轮:标有134 3 50-T10-32.5w
天线:16db,型号未知。

网友:
请问下,电动丝杆的那个是什么电机,好小哦! 不知可不可调速?

网友:
还有夹爪的电机也好小

楼主:
不是电动丝杆,是线性驱动器(电动推杆),上面的电机是自己带的,呵呵,HIWIN牌。LAS-2-1,最大出力:600N,最大保持力:300N,最大速度25MM/s,好像是可变电阻反馈,比hiwin的带编码器低个档次。应该是位置与速度都可以伺服的。

现在有没有大侠回答我的问题,舵机如何加工红色的直杆?谢谢

网友:
这东西结构上都很类似。。。  感觉这个还有点粗糙,不像是正规企业的产品,或许也是样机。。。

网友:
有东大的校徽,试验品应该

网友:
唉,摄像机那部分是用两个舵机组成的两自由度云台!

1,摄像机下面的舵机,它的舵盘是和底下的竖直支撑杆相连,舵机机体和舵盘相对运动时,舵盘固定,舵机机体转动,带动云台在水平面内平面内转动。
2,摄像机侧面的舵机,它的舵盘直接延长出一根长轴来,两端支撑,摄像机固定在其上,做俯仰运动。
把舵盘做成舵杆,或者用个连接件连接出“杆”来,也是很容易的,不影响安装尺寸就行!

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这个结构很简单啊。。。

楼主:
"1,摄像机下面的舵机,它的舵盘是和底下的竖直支撑杆相连,舵机机体和舵盘相对运动时,舵盘固定,舵机机体转动,带动云台在水平面内平面内转动。
2,摄像机侧面的舵机,它的舵盘直接延长出一根长轴来,两端支撑,摄像机固定在其上,做俯仰运动。
把舵盘做成舵杆,或者用个连接件连接出“杆”来,也是很容易的,不影响安装尺寸就行!

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这个结构很简单啊。。。
"
谢谢for my robot的精彩解释。但是我还比较难解决这个杆。
我试过用舵盘直接连接长轴出来,但是舵盘一般比较脆弱,在杆长的时候很容易断。我又试过用石膏倒模,舵机的金属输出端,用铝翻模,但输出端较短,太容易掉出来,而且不能用螺丝做顶丝。一开始想起来比较简单,但做了才发现难度很大。

网友:
车一个T型件,大头部分 连舵盘呢?
不能把大的力量直接加到舵机舵盘上,轴向和径向都不行!舵机很脆弱。
但是可以把T型台阶轴两端固定啊!它和舵盘的同心度靠加工和安装的精度也是可以保证的。
也就是让舵机对外施加转矩而不受径向和轴向力。

这类机器人上面的用这种舵机,绝对不合适。不过样机,能实现功能也就可以!

网友:
从SANY0017.JPG可以看出,用的是韩国的HITEC的舵机(标签上的文字和舵机线的颜色),机器人专用舵机。贵。

至于其他的结构部分,就如14楼说的,不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