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的问题解决不了

楼主(2009-10-23):
这个是我的参数[Setup]
Name=Beginner
GlobalConfig=201
[Channels]
Gas=3
Gier=2
Nick=1
Roll=4
Poti_1=5
Poti_2=6
Poti_3=8
Poti_4=7
[Stick]
Nick_Roll-P=8
Nick_Roll-D=10
Gier-P=10
[Altitude]
Setpoint=251
MinGas=30
P=10
Barometric-D=30
Z-ACC-Effect=30
Gain=3
[Gyro]
P=120
I=180
DynamicStability=60
ACC_Gyro-Factor=40
ACC_Gyro-Compensation=32
DriftCompensation=3
Main-I=16
[Others]
MinGas=8
MaxGas=230
Compass-Effect=250
UnderVoltage=96
NotGas=35
NotGasTime=20
[User]
Parameter_1=0
Parameter_2=5
Parameter_3=170
Parameter_4=180
Parameter_5=70
Parameter_6=140
Parameter_7=0
Parameter_8=0
[Camera]
ServoNickControl=254
ServoNickCompensation=50
ServoNickInvert=0
ServoNickMin=100
ServoNickMax=180
ServoNickRefreshRate=2
[Loop]
Config=0
GasLimit=50
StickThreshold=90
LoopHysteresis=50
TurnOverNick=100
TurnOverRoll=100
[Coupling]
YawPosFeedback=90
YawNegFeedback=5  我现在遇到的最重要的是自旋的问题 。 具体是这样的,机机会逆时针旋转,当然油门越大旋转越快。反向打舵4通道有克服逆旋之势(杆量大的时候就顺旋了),但油门再增加的时候还会扭向逆旋,这种毛病,主要调节那些参数呢???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的飞控板子是蚂蚁1.1版本  温飘的可能性也有 测了输出电压还行 我想问问从mk-tool软件商看偏航的脱落曲线 它正常时候的曲线长的什么样子?

网友:
正反螺旋桨安装对了吗?电机有没有装歪,够垂直吗?校对的时候机架是水平状态吗?遥控器有没有YAW微调?

网友:
我的升空也自旋 有时顺时针转 有时逆时针转  控制杆没有比例性

楼主:
楼上的解决了么?  我现在机子也是这样的问题呢  27411092   能沟通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