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装电池时,比较稳,控制也很好,但装上电池觉得难飞多了

楼主(2009-10-23):
2200的电池,重190克左右,不装电池接上电源线,飞得很好,但装上电池,也用电源飞感觉就不同了,控制难多了.

电池的安装方式在机架下面,用魔术带绑住,是不是装上电池后,由于电池是长方形的,整机的平衡性变了?如果电池是正方形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
绑节绳子在下面,会好点

网友:
拍几张照片看看才好分析

网友:
吊个重锤?

网友:
电池的重量完全不可以忽略!

#################################################################3333
修改为:电池的重量绝对不可以忽略!

楼主:
不会吧,电池重量也有约200克,重量重了,惯性也大了,怎会忽略不计呢?

网友:
楼上不信?绑个类似重量的东西试试!

网友:
LS的LS,你看错了,我说的是不能忽略!

网友:
4楼力学没有学好

楼主:
嘻嘻,粗心了点,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电池的重量绝对不可以忽略!-------大意了,没有把句子表述清楚。

网友:
试试,,,我图中 B 的方法,,把电池 装低一点,,用 刚性硬连接。。。

试试 (原文件名:sizhou.jpg)

网友:
理论上把电池放在重心是最好的

太高了 电池的重力使四轴不稳定
低了  电池在下面会变成单摆 系统惯性增大 调节时间变长

实际来说 四轴本身(转动)惯性很小,可以把电池位置稍稍下移增加系统稳定性

网友:
低了  电池在下面会变成单摆 系统惯性增大 调节时间变长 ?

刚性连接,不会成为单摆的。
#############################################################33
稳定角度看:低些>重心位置

网友:
是否变成单摆与刚性连接时没有关系的 钟摆也是刚性的

如果电池放置过低,只是不容易翻过来  但飞行时并不能增加稳定性 也就是说四轴还会晃来晃去 而且这样会影响四轴的位置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