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86rf212配置问题

楼主(2009-10-23):
TRrf_0;
        RST_1;
        SoftDelay(1000);//delay more than 400us
        RST_0;
        SoftDelay(2);//delay more than 625ns
        RST_1;
        trx_reg_write(RG_TRX_CTRL_0, CLKM_no_clock);//关输出时钟
        trx_reg_write(RG_TRX_STATE, CMD_FORCE_TRX_OFF);//CMD_TRX_OFF);
        SoftDelay(50);//delay more than 26us
        state = TRX_OFF+1;
        while(state!=TRX_OFF)//等待转为off状态
        {
                state = trx_bit_read(SR_TRX_STATUS);
        }
        trx_bit_write(SR_TRX_OFF_AVDD_EN,1);//开启模拟电压
        //设置调制方式及带宽
        trx_bit_write(SR_BPSK_OQPSK, 1);//O-QPSK_250
        trx_bit_write(SR_SUB_MODE, 1);//O-QPSK_250
        trx_bit_write(SR_OQPSK_DATA_RATE, 0);//O-QPSK_250*1
        //trx_bit_write(SR_OQPSK_SCRAM_EN, 1);//最高速率时扰码使能(默认)
        trx_bit_write(SR_OQPSK_SUB1_RC_EN, 1);//RC-0.8 filtering
        trx_bit_write(SR_GC_TX_OFFS, 2);//values {3} for BPSK and {2} for O-QPSK

在        while(state!=TRX_OFF)//等待转为off状态
        {
                state = trx_bit_read(SR_TRX_STATUS);
        }
总是power on状态,无法转到TRX_OFF状态
刚开机有时能转换状态,单在接收时irq一直有效(低有效),读出的中断状态为0

哪位已经调好的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发现irq管脚配置错了
不过212重新复位有时还是错误,貌似212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复位的

现在能收到数据了,不过只有前10个是对的,后面错得离谱

网友:
请问芯片那里买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