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罗盘的安装有没有XYZ轴向的要求呢?如果有,罗盘上的xyz怎么确定?

楼主(2009-10-24):
如题

网友:
用来保持方向所以应该不用管xyz确定都能用

网友:
有要求的

网友:
肯定,有安装方位的要求啊。。。否则,X 与 Y 装反,,那。。。前进就变成侧移 了。。。

网友:
感觉保持方向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如果单用只有XY轴的罗盘, 方向是没有关系的

但,如果要用XYZ就有不一样了, 如果加上gps更加不一样,又或者需要校正罗盘参数的时候,也不一样

网友:
估计是 北东地

如果你能得到单独每个轴输出的数据就可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