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L2303hx制作usb口转串口

楼主(2009-10-24):
替一家公司做了一个stc单片机的项目,该单片机下载程序需要用串口,我自己的台式机上有串口可以下载程序、调试程序都没有问题,但到公司去却傻了眼,公司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连他们的台式机也没有串口,这可怎么办?本想买一条现成的,后来一想自己就是做电路的,何不自己做上一条,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到网上查了一下做usb到串口的电路资料,找到了PL2303的,从淘宝网上比较了一下价格,一下买了四块,花了10元大洋,够便宜吧,加上usb口和几个电阻电容也不过15元,原料有了,下面谈我的制作过程。

    根据网上的资料,利用protel制作的电路图与pcb图,电路如图所示:

我用热转印制电路板,用热转印纸在办公室打印了一张图,经过热转印(就是把热转印打好的图通过一个过塑机转印到敷铜板上)、腐蚀、打孔后形成了电路,等晚上我要去焊接电路时,却发现问题不对劲,经热转印后,电路经过了一次镜像,而我打印时没有经过镜像,结果出来的电路与原设计图正好相反,PL2303根本就安装不上去,第一次制就成了废板。

第二次,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重新做,又经过了全部工序,电路板出来了,这一次电路板没有问题,回家焊接,本来想贴片电路焊接会很难,我先给电路板上松香和焊锡,又在集成电路上挂了一点(千万不能多挂,否则极易粘连),从网上又查了查什么拉焊、拖焊等技巧,实际上也没有怎么看懂,反正自已试一试,结果也不象想象的那么难,先固定好对角线的两个管脚,然后焊其它的,烙铁头上几乎没有焊锡,略微蘸点松香,顺着管脚方面往外用力拖一下烙铁头,一个管脚就上去了,几分钟后,整个集成电路就在板子上了,我用放大镜看了看没有什么问题,又通过万用电表量了量,该连的都连上了,不该连的没有连上,大功告成,因为集成块很小,能焊成功集成块是整个电路的关键。

电路的其它部分就很容易了,很快整个电路就做好了,根据资料先安装pl2303的驱动程序,接上usb口,看有什么反应,首先找到了usb设备(我一阵窃喜),但随后的事让我失望,出来一行提示与usb连接的设备不正常。我反复查电路,没有问题,重新把所有的焊点再逐个点焊,还是不行。

      第二天,我又上网查资料,向酷爱电子提问,问题总算找到了,原来是电路出了问题,pl2303与pl2303hx虽然只有后缀不同,但内部电路还做了改革,两个集成块不能互换,我是按pl2303做的电路,心想后缀不会造成什么后果,后来又查了一下,该公司还有一块叫pl2303hx的功能也一样,不过是什么dev的,连晶振也不需要,内部电路还全不同,这个公司也够狠的,电路变了为什么不换一个型号,让大家走弯路。好在pl2303与pl2303hx变化还不大,我马上在原电路上更改了一下,重新插上usb口,结果还是一样,这一次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我分析了原因:1、是否是需要焊接时电烙铁需要加接地线。2、焊接时是否温度太高了,烧坏了集成块。3、集成块有没有虚焊、连接的管脚。我又做了第二块电路,这一次用了接地线,但结果一样,提示与usb连接的设备不正常。反复查电路也没有找到原因,只得作罢。对照电路进行仔细分析时,发现了问题,原来是自己画电路图时,错把一个接地的电容接到另一个管脚上了,去掉电容后,终于可以了。

pl2303hx转串口正确的电路图为:

我又重新做了pcb图。缩小了板子的尺寸,并且这一次做了三块电路,加上第一次的一块,四块全成功了。如下图。

pcb图为:

但制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1、焊盘做得太小,钻孔时,容易打没了,一定要尽量把焊盘做大一点,还有导线的宽度也要尽量做大。

2、一定要把集成块的资料搞清楚,电路图要正确,否则费半天劲,电路做不成还打击自己的自信心。电路对了再画protel图与pcb图。

3、我在处理电路板时,用钢锯条刮伤了腐蚀好的电路铜泊,结果再采取补救措施很麻烦,因为铜泊很薄,捎不注意就可能弄掉。

4、还有在锯电路板时,不小心让锯条画过了电路板把电路给断路了,结果也是费了半天功夫才找到原因,这都是教训啊!

5、焊接小型的集成块也不是那么难,只要小心,几乎可以一次成功,焊锡一定不能加多,宁少不多,如果发生粘连了,先用烙铁头踢,不行的话用小刀片在烙铁加热后划一下,一般都能弄开。

6、集成电路也没有那么脆弱,并不是都一加热就坏,第一次用的块经反复加热,也没有用地线,现在仍然好好的。以上是我的经验。欢迎大家提意见。

      如有需要请联系我,要protel图的可以留下qq号或邮箱地址。

图片帖不上去,原文在我的blog上,地址为: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fec970100fv6a.html

网友:
焊贴片的我觉得是宁多不愿少,多了可以拖开或者敲掉。

网友:
我也做成功了,市场上有好几种pl2303,引脚不太兼容,弄几个跳线,就可以兼容所有型号了,不怕买到不同类别的咚咚~

网友:
PL-2303建议拖焊,焊好后注意检查有没有虚焊。

网友:
好贴:
有起有承,更有最终收获的喜悦。

楼主:
利用pl2303hx制作成的usb转serial开始可以进行自己收发,但和stc单片机没法握手,我试了多次,只有把速度降到1200才可以,并且要同时把最高与最低速度设置成相同才行,只要超过了2400都会出问题,我把驱动换过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原来是驱动是问题,现在我做的四块电路都可以达到最高速度与stc单片机连接。与pl2303hx一致的驱动为:

另外制作过程中,还发现与4脚相连的不能是5v电压,只能是与17脚输出的3.3v电压相连,否则不能进行正常收发,有些网上的资料说4脚可以和5v相连,这个要大家注意。

网友:
USB转串口的,建议使用FT232系列的,虽然贵一点,但是稳定性非常好
市场上有成品,东莞凤凰电子(好像是个外资的)有做,也才30多,而且好看,用起来顺手,如果不是需要量产的画,不妨买个
以前买过那种几块钱和十几块的,一般都是CH3XX系列的芯片,稍微好一点的用PL2303的,其实很垃圾,串口调试时候很不顺手。
工具,一定要舍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LS:大家不是傻子!FT232比PL2303HX才贵一点?建议到电子市场转一圈再回来发言。

我买过FT232RL样品,15元/只,而PL2303HX是3元/只,甚至2.5元/只!

网友:
估计比黑噶哒强

网友:
【8楼】 bltc
LS:大家不是傻子!FT232比PL2303HX才贵一点?建议到电子市场转一圈再回来发言。

我买过FT232RL样品,15元/只,而PL2303HX是3元/只,甚至2.5元/只!

抱歉,我只买过FT232的,当初就没考虑PL2303系列的,还以为可能需要个7、8块,因为很多人使用了反应偶尔会出错。
而我用的FT的则从没出现过什么差错
看样子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了
既然是工具,不是卖到市场上忽悠人的消费电子,真的建议LZ不要省那10个大洋。
看LZ样子也不是需要很多,
如果是提供给客户的,才几个,哪怕买个成品,30多一个,带个外壳包装,样子好看,稳定性好,客户用了满意,自然他好你也好。

网友:
大家的讨论很正点,如果自己试验做一个两个,一定不能图省10元钱,但是如果是要做量产,是可以考虑选择便宜的IC的

网友:
楼主的图太小了 希望搞的完整点 清晰点的图

网友(2009-12-12):
感谢楼主提供的经验及资料,
我有一个问题:PC端与我的单片机之间就用一个PL2303HX,就可以吗?
是不是不用电平转换芯片?(也就是说PC端输入给PL2303HX后,输出的是TTL电平吗?因为只有TTL电平的信号才能直连单片机)
望楼主及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06ycq@163.com   谢谢 !   顺便问一下,LZ到底用的是PL2303HX 还是PL2303HXA

网友(2010-01-13):
这些USB转串口都是三线的吧?没有全9线的?

网友:
记号,就是图太小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现在也用到STC,有时间仿照一个

网友(2010-04-29):
今天照着这个图做了一个,很好用,谢谢LZ的分享

另外,根据PL2303HX的pdf   PL2303HX的27 28脚分别为NC 和Reserved 好像不用接晶振的 但是我不接晶振又不能用,希望高手能解答下

网友(2010-12-26):
回复 网友A:
今天照着这个图做了一个,很好用,谢谢lz的分享
另外,根据pl2303hx的pdf   pl2303hx的27 28脚分别为nc 和reserved 好像不用接晶振的 但是我不接晶振又不能用,希望高手能解答下

你的那个是pl2303hx(Chip Rev D)的,看看这个27 28脚还是晶镇

网友:
查PL2303HX 中A版本必须用晶振,后续版本不用晶振。

网友:
我用的PL2303HX LF09063A 为什么总是不能识别呢??

网友(2011-01-27):
好东东,做个记号

网友:
FT232比其他的好的不是一点半点,的确贵的有理由。
不过当然要是控制在7、8块就好了,还是贵了点。

网友(2011-04-09):
我的 出现 系统无法识别用不了

网友(2011-05-14):
O(∩_∩)O哈哈~
我按你这个资料做的!一次性成功!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2011-08-22):
感谢楼主,回去一定要试试

网友(2011-10-11):
回复 网友B:

你的经验太重要了。4脚的电压值得研究。我2303hx链接5V,只能发数据,不能收数据。换成3.3V就可以了。关键是另外也是一块2303HX用的5V电平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