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与单片机通讯问题 求助 希望论坛里的高手多指点关照

楼主(2009-10-24):
最近在做单片机与TC35i的通讯,目前单片机发送AT,每次TC35i都有OK回复,ATE,AT+CLCC等都能回复OK,但是发送打电话的指令“ATD***********;”时,只有概率性打通,而且手机发短信过来也是概率性收到。(我程序写得是检测到返回OK会有指示灯亮,但打电话指令时示波器显示每次都有返回,但只有能打出去时指示灯才亮)找不出具体是哪出现的问题。
刚上手这个模块没多久,不过也看过论坛里相关的很多资料了,知道这里藏龙卧虎,希望论坛里的高手多指点关照。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如果是打电话时故障,应查看电源,电源输出电流小。35i复位,再用AT+CSQ查看信号强度

网友:
做个串口探针,直接观察模块的返回,或者费心点从示波器上波形读出数据,看看是模块没返回还是自己的程序问题,基本就是这个套路。

网友:
先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GSM模块是否正常?
正常后再上单片机调试。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串口探针观察了单片机和输出,结果输入无误,是"ATD***********;"输出有时是NO CARRIER,经查询是呼叫建立失败,有时是OK,就能打出来了,发送AT等指令时返回就是OK.还是很困惑,我觉得不像是电源的问题,会不会是模块的天线有什么问题?

网友:
发送atd之前 应该确认信号之类的

网友(2012-07-17):
我也在弄这个!!!兄弟咱能交流交流不。748664847这是我qq,加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