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WS9050的朋友多,还是用GWS1060多呢?

楼主(2009-10-24):
用9050的桨比用1060的噪音要大,估计是转速高了的原因,但是1060的桨重量大了,惯性也会大了,会不会影响控制?

我将9050的桨,换1060后,空机不带电池感觉差不多了,但装上电池后相比觉得好象用1060控制要难一点。

按理1060的转速比9050要低,耗电应该小一点才对,但带电池飞一段时间后,用1060的时电调和马达都比用9050要热好多,差不多达到烫手的地步,但用9050只有温温的感觉,实测飞行时间大体上都是差不多十分钟,2200的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
epwwm是说三叶桨么? 两叶的效率会高一点 但是很不好买 也贵

耗电量与转速没有什么关系,直流有刷电机堵转电流最大耗电最高,转速为零  无刷也差不多不过更复杂一点

分析楼主的数据 我的猜想是  如果飞行时间差不多 说明总效率差不多 但是1060电调和马达热 说明电调和马达效率不高,同时也说明1060桨比9050效率高

建议可能的话换一个扭矩大点(kv小点)的电机, 可以提升整个系统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