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级简易稳压电源问题

楼主(2009-10-24):
我是个初学者
设计了个简易稳压电源
断开S1输出12V
闭合S1输出2~12V可调
请问大侠们这个电路可行吗?
加些什么会使电路性能更好?

网友:
用什么工具画的,连接处怎么没有打点。

楼主:
用protel画的

网友:
画图工具有问题,电路结构没有问题,C5的容量能否加大点。

网友:
不是工具有问题,楼主用的不是电气连接线,所以没有“点”

网友:
感觉LED驱动电流太小了

网友:
头像很漂亮,好喜欢啊。

网友:
要用带电气连接的线条按键来连接的

网友:
用的是Drawing Tools,不是电气连接的,线删了重画吧,用Wiring Tools,线颜色看起来深一些,连接处会自动打点。不然没法生成网络表(NetList)。

网友:
楼主应该把标题再加上‘小女子’这个几个字

网友:
D5用法很怪异。其它感觉没问题

楼主:
谢谢啊
没想到这么多问题
初学者,什么都不懂啊
“要用带电气连接的线条按键来连接的”
还不会啊
C5小了有什么影响?
一般多大?

楼主:
LED驱动电流应该还行吧
电压小的时候当然亮不了

网友:
【12楼】 vipwm2431

积分:7
派别:
来自:湖北
        谢谢啊
没想到这么多问题
初学者,什么都不懂啊
“要用带电气连接的线条按键来连接的”
还不会啊
C5小了有什么影响?
一般多大?

随便也要1000uf/50v呀

楼主:
不会吧
这也太大了吧
我觉得10uF就够大了
C5应该是个输出稳定电容,用来降低输出纹波,输出噪声和负载电流变化的影响的
书上说用0.1~1uF的陶瓷电容就行了

网友:
刚毕业的吧,那你照书说的做就行了。

俺要调试俺家的数控电源了》》》》》》》》》》》》》

楼主:
还没毕业
说说你的意见吧
前方大哥
1000uF跟10uF区别在哪?

网友:
区别在输出电流大小,电压的稳定性,多动手做下实验就知道了。

网友:
要1000uf?太大了吧?太大了影响电源的反应速度。

网友:
10uF足矣,稳压后面的电容无需太大,317本身会动态滤纹波,用0.1uF时的最大纹波不大于1%,10uF电解+0.1uF陶瓷比较合理。

输入电容2200即可,6600太大了。C3用0.22即可。

317输入输出要加二极管保护。

网友:
关于C5,记得很久很久以前看过NS的Application Notes,说的是提高负载调整率的,钽电容2.2uF即可,铝电解22uF即可。
当时闲的蛋疼,用功率MOSFET搭了一个动态负载,证明国半说的非常正确,继续加大这个电容已经没有意义了。

网友:
楼上认真,佩服

楼主:
说的有道理
我今天把电路搭了
没用变压器
直接在副边用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入50hz,20Vpp的正弦交流电,开关断开,结果输出稳是稳了,但是只有6.24V,
换成方波变成了7.04V,开关闭合也可调,最大就是6电多伏。
接着用直流稳压电源代替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入大于14多伏后就稳成12.3V不变了,跟理论结果对的上
什么原因
是不是函数信号发生器有什么限制因素?

网友:
功率不足。

楼主:
还有个问题,断开电源了LED还要亮半分钟才熄灭
有没什么办法断开电源后让电容短时间把电放完?

网友:
单刀双掷继电器/耗尽型FET

网友:
附加部分也是断电后快速泄放电路,不过未作验证。

网友:
信号发生器 有50输出阻抗。

找个电源试应该不难吧,随便找个变压器就可以

该电路功能上应该可以,性能上可能就一一般了。有些参数和结构不是最好的。

有时间可以接个负载和示波器测测试试

网友:
呵呵,27楼忘了上图,补上:

网友:
静态功耗太大,尽量通电时Q是开路。

网友:
to【30楼】 shichen717
通电时47u电容通过D周期性放电,保持Q的基极电压不超过0.3V,Q应该是完全截止的。

网友:
很巧妙。
但似乎功耗只降了一半,负半周也加个D短路一下。
Q上串上100 Ohm,以策安全。
47uF好像用处不大。电荷都被放掉了。

网友:
因为没有实际搭电路试过,所以我不确定该电路是否会老实地按我的意图来工作。
我说说工作过程,看看有没有不妥:
通电时,D的左边周期性出现50Hz负电压 -0.7V,使47uF电容放电,当-0.7V负压消失后,电容通过R充电,选择RC时间常数,使C的充电速度在下一次放电前,电容上所充电压小于Vbe导通电压,那么Q就完全截止。
断电时,C2向47uF电容充电,约50MS,Q开始导通,对C2快速放电。

网友:
【29楼】 cowboy
你的C与三极管间加个1K电阻似乎更好些

网友:
【34楼】 fHimemhacker F.H,加1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这电路三极管本身就有约100mA限流作用。

网友:
你从t0_上电开始,重新叙述33楼过程

网友:
xynn 担心出现什么情况?即使从t0开始,正半周先入,仍不会令Q导通;退一步,即使电容C上由于某些意外的原因电压异常升高,也会很快降下来,短时间的过载Q还是有一定承受能力。

网友:
【35楼】 cowboy
这样电容就可以选的小一些,要是再串个稳压管也不错。

感觉47uF,25v的电容不小

你的电路原理上很不错的,正常工作时限定在0到0.6V间,感觉电压范围有点小。

一开始没仔细看,没注意到电容是工作在0.6V以下的

网友:
不担心Q会导通,D应串电阻

放电效果不理想——当然,比不用强点

网友:
还未领会 xynn 的意思,
D应串电阻 --- 是担心D对C放电造成电流冲击?比起整流桥对大电容C2的充电电流冲击少多了。
放电效果不理想 --- 还是不明白,请明示。

网友:
不敢

D用的很巧妙,受什么启发想出来的??

楼主:
好厉害!!!

我试试

楼主:
cowboy那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网友:
二极管是用来放电的,47uF电容上是锯齿波。

网友:
【43楼】 vipwm2431 ,二极管就是给电容放电作用,每秒放电50次。

原先打算用两级NPN管反相检测主电源的电压,后来想到整流管上会有0.7V压降并且是负向,就简化成这样子了。

网友:
你把滤波电容给改小了不就完了么?加什么放电电路这不是脱裤子放屁么。

楼主:
那这样连应该一样吧:

楼主:
你那样连的话电流会不会沿这条回路跑掉而不经过后面?

楼主:
滤波电容太小了纹波会增大啊

网友:
呵呵,49楼把BE短路和不用Q是一样的。
50楼分析正确,二极管短路BE放电,VBE=0。

网友:
纹波增大?
317不就是消除纹波的么?

网友:
【53楼】 marx ●█〓
317不就是消除纹波的么?
=======================
317消除纹波也有条件限制,纹波谷值比LM317输出电压还要低时,LM317对纹波也无能为力了,而大电容就可以避免出现这情况。

【50楼】 vipwm2431
电流会不会沿这条回路跑掉而不经过后面?
=====================================
这一路会有极少量电流,而后面的主回路才走绝大部分。

网友:
如果输入波谷电压-317输出电压小于2.5V,317当然就无能为力了。这说明变压器选用不合理,加大电容是愚蠢的。

网友:
这个除了和变压器有关系,与负载电流关系更密切。使用较高电压的次级绕组并用容量小的滤波电容,将导致电源利用率很低,LM317发热量大;而用较低电压的次级绕组和大容量电容,有利于电源利用率。

网友:
全波整流C型滤波纹波系数=0.072/(f/C*RL),RL是负载电阻,f是工频频率。
C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才会得到最好的体积成本和效果的组合。
这个电路每个安培2000uF足够了。
还利用率呢,你算算2000uF和6000uF利用率差多少???

网友:
别太认真了,他弄着玩的

桥后的电容确实没必要这么大,几百到1千就足够了,电容越大滤的越好,只是再大效果就可忽略不计了
这电路也就几毫伏的纹波,够好了

放电电路有新意,但一般用不着

网友:
多嘴一下,S1断开的时候317如何输出稳定的12V的呢?

楼主:
输出电压理论值Vo=1.25*(1+R2/R1)=1.25*(1+2200/240)=12.7V
将就一下,考虑误差差不多12V左右

网友:
S1断开的时候317输出 C1或C2上的电压,类似于电压跟随器

网友:
【61楼】 xynn ,楼主图中有些结未画出,带误导成分。

【57楼】 marx ●█〓,呵呵,真的不必较真,条件不同、要求不同、侧重点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同。

网友:
TO 60L,图看着真累,原来是没有点,我以为D5正端直接接ADJ了,忘记了也接到两个电阻中间

网友:
加上输入端放电电路最好要有输入输出之间的保护二极管,尤其是输出电容比较大的时候。

网友(2013-09-17):
挖个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