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网友完成PLC专用电源,请大家先提出对电源的要求!

楼主(2009-10-24):
承蒙版主抬举,让我给PLC专用电源起个头(由相对好些的网友来完成---我做啦啦队)。
1,报名
2,提出电源参数要求。

网友:
1.输入AC80V-AC260V;
2.输出DC5V-2A,DC24V-1A(如有必要可加一个正负DC12V,A/D,D/A可用);
3.稳定
这样应该就够了

网友:
3:稳定最重要。

楼主:
windows7
1,输入AC80V-AC260V; -----这样要用同相滤波器,成本下不来。不如用外置电源。
2.输出DC5V-2A,DC24V-1A(如有必要可加一个正负DC12V,A/D,D/A可用); -------这个肯定都有的。
3,稳定,纹波小是肯定的。

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网友:
我觉得80-260没什么,但我做不好多输出的电源,看看哪位兄弟做出来了学习一下。

楼主:
楼上的朋友报名参加不?

网友:
安规和EMC要求就免了,其实这是很重要的项目.

在1楼的基础上增加:
常规测试条件下:
负载动态特性要<5%.
线性调整率1%
负载调整率1%
交叉调整率<5%
输出纹波Vpp<1%
平均效率>70%
开机过冲<3%
空载损耗<0.5W
开机浪涌电流<10A
两路输出隔离
输出过流保护,输出过压保护和输出短路保护
工作环境温度0--40C.

先这些,看看还有些什么要补充的.

网友:
太专业了,做电源,我还是幼儿园小班的水平啊。
我们自己用的板子上的220->12V和24->5V还敢动手,这么专业的我就只能在旁边学习学习了。

楼主:
一个参考:

21ele 用STM32103R8T6做的控制器,外壳是高仿西门子双通讯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01843&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ggddll&bbs_id=9999

3路隔离,4组输出!

网友:
6楼的要求不低啊

楼主:
看了老黄牛的,偷偷乐了(还好自己做啦啦队的)!
老黄牛您来负责如何?搞几个网友打打下手。

不过真做出来了,乐死一帮小厂了(除非用特殊工艺)!

网友:
呵呵,如果真做出来的话,成本一定会很高的,那些小厂是绝对不会采用的.
其实,现在市面上,应该有差不多这样的电源的.

楼主:
老黄牛,符合要求的市面上的电源能上个图、或者链接什么的吗?
至少找个参考的对象。这样接下来心里有个底!

网友:
报个名,学习下!邮件gu_mingX139Xcom

楼主:
个人观点:
1,低压输入:直接AC220做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成本增加很多)。老黄牛提出的要求基本上是针对AC220的。
2,输出4路:(1)5V\24V采用一路变压器。(2)+12V/-12V用一路变压器。
请大家也说说看正负12V电路问题如何是好(有些是用模块电源的--价格太高)

网友:
我可以做个电源试试,建议输入200V-260V,不必80V-260V。能够容易做一点。

楼主:
to huanghb 黄宏伟
是否另外开个帖子?

网友:
18楼:怎么另外开个帖子?

网友:
要求:输入  200V-260V  AC
       输出  24V        DC
             输出电流不小于 0.35A
       输出  5V(3.3V) DC
             输出电流不小于 0.15A
       两组电源输出隔离

我的理解:
既然5V电流只有0.15A,就做8V然后再线性稳压,供cpu工作用,3V*0.15A=0.45W损耗也不大。24V 0.35A 供继电器用,稳压要求不必很高。
我觉得主要的注意力要放在稳定性可靠性上,要有缓启动。用3844,不会大于50%导通率。效率也是不必注意的。只是一家之言。

网友:
最好有正负12V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AD的正负12V要求比较高!

huanghb 黄宏伟
是否可以这样:先做一个热转印的(个人偏向有正负12V),版主觉得路对了,那么正式开展活动。
有难处提出来,我这个啦啦队也可以起起作用的。

另开帖子的意思是活动正式开始(还是等版主确认了再说吧)。

网友:
1.使用单端反激
2.输入180~264V 交直两用
3.输出CPU等数字电路直接开关电源供电,AD等需要一定精度的电路应隔离,其供电使用开关电源加线性稳压,若使用单片机自身的AD,则另外再考虑,具体应看主板电路设计。
4.输入过欠压保护。
5.温度范围应扩展到-20~75,毕竟是工业用才有意义
6.其他负载输出参数可如17楼。
7.体积尽量小,铝散热片可能需要开模具。
8.效率尽量高,应考虑无源无损吸收

其他想起来再加

楼主:
【25楼】 wuly
1.使用单端反激--------------------   干扰估计不好处理(请指正)
5.温度范围应扩展到-20~75,毕竟是工业用才有意义-------------过高指标低于这个项目判丝刑。
7.体积尽量小,铝散热片可能需要开模具。-------------------------散热片我来解决,如果电源非常好,再讨论是否开模。

网友:
我初学开关电源,打算试着自己做一个,用TOP249的典型电路做 12V 24V 两路隔离。

网友:
这周画图,周末找变压器去,呵呵,看看下周能不能做出来。就怕一个人在家搞,英勇就义了,听说这东西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
用PI的芯片 好用吧  我也想做一个 20W的
5V  2A   10W           system
24V     200mA   5W   IO
+-12V   400mA  5W  AD  DA

可以没实践过

不知道用什么骨架好 找不到 7芯的骨架

型号准备用TNY280PN 做

网友:
单端反激做多组隔离好象不好稳定吧。

网友:
多路输出最好不要用单端反激,虽然会降低一些难度、但是存在输出波纹大,电压电流调整率低的问题。想改善就得加大滤波电容和辅助LC滤波器,势必增大体积和成本。

希望能够采用单端正激,电路虽然要复杂些,但是却能够获得两倍(相当于反激变换)的功率,变压器也无需加气隙,辅助电路方面需要加去磁复位电路、滤波电感、续流二极管等。但是纹波却小了很多。

在补充下,磁芯希望能够选用铁氧体PQ型磁芯、开关频率能到100K(嘿嘿!希望能上高点频率)!这个最好批量拿货,这样参数容易做的一致些。

网友:
发现很多人对反激存在偏见,反激应该是应用最广的方案,干扰啊纹波啊是设计问题,不认为与这些基本方案选择有关,当然软开关是另一回事。
正激有正激的优点,但在这个功率下没有任何优势,变压器虽然不要气隙,电感呢?100K频率没有什么挑战性,很普通
这个没有啥可争论的。计划量产或有量产可能的产品最终还要回到成本上来。

楼主:
LS对电源很有研究,呵呵。
我担心的是商品化反激的电源他们经过精心调整,最终达到目标。而采用其他方式可以简单达到虽然成本稍微高了点,我个人偏向不采用反激(除非复制商品化的电源)。

正负12V我的意见是单独一个变压器及开关电路。

网友:
反激和正激区别是不是同名端的电压极性是反的还是正的,气隙?什么东东,好复杂。

有没有人提供单端正激的电路,或书籍,参考一下?

网友:
先做反激,让俺搞清楚变压器和气隙先

网友:
做变压器要给厂家哪些要求,线粗细,各组匝数,电感量,气隙,骨架材料?

变压器拿回来后怎么测试这些参数?

网友:
我通常是会给出磁心型号、材料、骨架型号、管脚排列、线材材料、匝数、线径、电感量、参考气隙、绕法示意图等。
说明,我只是幼儿园小班水平,可能不全对的。

网友:
12V 24V 两路隔离。 5V用12V通过LM2596稳压得到,-12V通过34063得到,开关电源我想不能做得太复杂了,要稳定, 如果4路都隔离的话,只有一路是稳定的,另外3路都可能不稳。还不如这样做。等技术提高了再说。

网友:
当然LM2596和34063可以做成小模块,就像7805一样,3个脚焊在板子上就可以了

楼主:
正负12V单独一路为好!
24v与5V在同一个变压器里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
正激还是反激,听大家意见。观望下(坛子水太深)!

楼主:
已经有网友开展工作了,他们有自己打算的。

网友:
已经开展了?够速度。

楼主:
好像DVD电源有多路输出,功率也比较接近,有做过的朋友传个资料来让大家参考看看参考如何。

楼主:
楼上的功率太大了。

楼主:
在网友的帮助下,目前找到一个还有点说得过去的电源(焊接好像很乱)。
http://item.eachnet.com/prd/1213148332032227_prd.html

但是可能不隔离的。

楼主:
DVD电源改装板 5V 12V -12V -21V F+F-
##########################################################333333
其中-21V 改成24V应该没有难度,但问题是没有隔离。

网友:
不隔离是否可用PI的芯片做一个,也比较简单的。
家里的抽油烟机控制板坏了,打算做个遥控开关代替,里面有个220V->24V0.35A/8V0.15A的开关电源,其中8V再稳压到5V或3.3V
多输出的开关电源我之前做过,用3842的,做不好,现在用PI的试试,也是非隔离的,
隔离的暂时没这能力,希望有兄弟做后交流一下。

网友:
49楼那个,我有一个,做工不行, 好像15块买的, 到现在还没通电,

楼主:
【52楼】 WGJ5767351
49楼那个,我有一个,做工不行, 好像15块买的, 到现在还没通电
###################################################################
谢谢啊!看照片还以为是个好东西的呢!

3842好像应用非常广泛的(电动车充电器),跟494(电脑电源)有的一拼!

网友:
20W电源原理图:
http://files.ourdev.cn/bbs_upload186494/files_20/ourdev_495832.pdf

20W电源测试数据:
http://files.ourdev.cn/bbs_upload186494/files_20/ourdev_495837.pdf

我觉得我这个已近算很不错了哦。呵呵

原来的是电源是从力源定做的,实际使用效果不太好,辅路降压芯片是用mc43063做的,发热很大。主24只能输出200-300毫安,功率不足。变压器没有资料,当时是计划委托他们做的。

现在是重新请人设计的,4路输出,3路隔离。

主24V 400ma(PLC对外供电) ,  辅24V 200ma(2596稳压,给继电器供电) 和共地的一个5V 200ma(2595稳压,给mcu电路供电), 辅5v 100ma(7805稳压,给隔离通讯电路供电 )。

设计为全直插单面板,bom成本<30元。

样板做了20套,全部满载测试过了,很稳定,发热很小,最热的是24的2596,没加散热片,大致80-90度。

板子稍微修改了一下,重新做了200块,已近快做好了。 变压器定只做了100个。

这个板子有全套图纸,原理图,pcb,变压器绕制图。

新电源板,功率很足,每路都有余量,我很满意。 主24我带了两个触摸屏测试,轻松带起来了,连续工作几天,没什么问题。

板子左侧有部分没有放置元件,并且做了一个拼版的槽孔,可以掰开,目的是,掰开以后,板子的大小将是西门子单通讯口,就是普通西门子200的电源板大小。一板两用。

楼主:
楼上辛苦了!
########################################################
本人代表本帖的楼主(本人)向你致以最亲切的慰问:感谢您的无私奉献!

版主,你看看,这个基础再做优化如何?

网友:
板子挺好看的。。

楼主:
不好意思:开关芯片是什么?
这个结构估计 输出纹波Vpp<1%等参数不行!

网友:
:这个板子有全套图纸,原理图,pcb,变压器绕制图。

能公开不?

网友:
20W电源测试数据:
http://files.ourdev.cn/bbs_upload186494/files_20/ourdev_495832.pdf

是原理图啊,不是测试数据

网友:
我的图也差不多了要发出去做了

网友:
测试是比较比较简易的,是板子设计者测试的。我焊好成品板后也想纹波,但是拿数字示波器折腾了一通也测不出个稳定可信的纹波。只能带个满载测试下稳定性。

网友:
LS直接贴个图(纹波)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出去玩了几天(不能上网)。

大家说说自己的进度如何了?

楼主:
发一个参考的(DVD电源,非隔离)
220V电源输入8字型插座1只、同相滤波器电感器1只、400V-47UF电容1只、TOP244PN单片开关电源芯1只、变压器只1、SB540和SB330肖特基二极管各1只、UF5401快恢复二极管2只、35V-220UF电容4只、输出小电感器4只、1117-50三端稳压器1只、TL431。
输入AC100-240V,输出3.3V,5V,5V,12V。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99548.jpg(文件大小:435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ah194-3.jpg)

网友:
开关电源电路很成熟了,问题在制作工艺和元件采购.关键在磁芯.

楼主:
前辈来了!

好像听您说大牌的PLC甚至采用反激式(不是很确定您说过),可见国产的要采用反激式而且达到要求是有难度的。

我的愿望是:采用更好的结构,更好的成本达到跟他接近的性能!因为制造成本实在是太低了!

这个电源可以给很多的类似设备供电。
######################################################################################################
原来问题在制作工艺和元件采购.关键在磁芯.

网友:
都是高手啊,同意楼上的说法, 现在的开关电源已经很成熟,主要还是元器件上的选择,这个因素对电源的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电源最为关键

楼主:
进展如何啊?

网友:
用开关电源就好了

楼主:
做好没有啊?

网友:
学习来了
支持一下

网友(2009-11-25):
听说有个叫"TOP开关电源设计软件"的,使用TOP系列电源专用芯片,可以自动设计出开关电源来,变压器的数据也有.

网友:
top的叫PIexpe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