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能实现三电平双极性编码(MLT-3)吗?

楼主(2009-10-24):
RT:
想用FPGA实现以太网的PHY层。
以太网的物理层就是这种编码!不知道用FPGA是否能实现?

网友:
FPGA直接实现,显然不行,,但是,可以外接 高频开关三级管,加上一个“负电压”来实现。
——总之得使用,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
PHY是模拟电路,咋能拿数字电路实现呢?

网友:
PHY还是用专门的芯片吧,如果非要自己搭,成本不会低于批量生产的IC。

楼主:
谢谢几位的建议。。已经选用了价格比较低的PHY芯片 RTL8201!
不懂的再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