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的经济型袖珍示波器停在开机画面不动,请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09-10-24):
上电开机后一直停在此画面上,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提示连接USB HOST

楼主:
接上电脑也是一样的,电脑也不能识别这设备,但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好像还没有灌录固件!请参考 经济型袖珍示波器之-打造你的个性化界面 【11楼】 的固件下载方法,固件有几个版本,可以在坛内找找.

楼主:
终于解决了!原来是R24电阻的问题,把18K电阻换成1.8K的就能连接上电脑了!!有同样不能被电脑识别问题的请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自己焊接的?买的是CKD套件?

楼主:
是288的SDK,自己组装外壳等!

网友:
我有一台也连不上PC,拆开之后果然发现R24为“183”,没有贴片找了个1/8W的1.8K电阻用锉刀锉扁点焊上了,这个问题算解决了,但是面板和后盖就都惨了!

网友:
回liweiliang :
--------------
我有一套面板和后盖多出来,无偿赠送。(主要是我搞坏了上下盖,买多了一套外壳),看看是否可以通过你邮购的商家寄给你!

网友:
yijian :
    多谢您的好意!就不必了,太麻烦,只要能用我不太在乎外观!后买的2台就被我配上大电池大按键装在大盒里给同事们用。本来正在学习51单片,没曾想被bure的袖珍示波器给搅乱了,一下相中了STM32,怎奈基础太差,如今的感觉就像登天一般难!我周边又没有可以问的,倒很想向您请教,可否给我一个邮件地址?
               我的:liweiliang001@sina.com

网友:
【9楼】 liweiliang
----------------
stm32我也是刚学,连门槛都还没有进,但如果有问题,可以共同学习学习,欢迎来邮:gdbobo@live.cn

网友(2010-02-21):
回复 楼主:

1.硬件版本是1.1,还是1.3?先确认之前是否已经灌过固件?
2.如果已经灌过固件之后偶尔出现的状况,可能是“向下键”被压死短接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