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NP三极管中,连接E极和B极之间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9-10-24):
想了很久没想出来结果,就将这个图纸贴上来了,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是这样的:
15V整流电压进来,经过该PNP三极管,然后得到的VCC直接供电给芯片电源引脚,三极管B极通过一个电阻RM816和稳压管KIA431A连接,KIA431A参考电压为恒定2.5V,请大家告诉一下连接B极和E极的电阻RM811的作用,谢谢!

网友:
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电路图错误,楼主是想稳压吧

网友:
提供431的基本工作电流.

网友:
截止时,给431提供微小电流,而三极管不导通

楼主:
电路没问题,实际应用的电路就是这样的!
下面这种解释不知道可行不?

如果去掉rm811,这个电流就只能流过QMB01的基极,让QMB01导通,不管情况下QMB01都会关不断!
而有了RM811,在RM811上的压降不到0.7V前,电流将不会流过QMB01的基极(因为PN结需要大于0.7V的电压才会导通),所以tl431截止是QMB01就是关断的;TL431导通时,流过RMB16的电流很大,QMB01当然就导通了。

至于TL431 左边标着2.5V的那个脚,那时比较器的输入脚,
当那个脚的电压小于2.5V时,TL431关断;
但那个脚的电压>=2.5V时,TL431 开始导通

TL431在这里实际上是作为一个门限2.5V的控制开关使用

网友:
电路有没错不好说,因为只看见一部分电路。至少,没体现出2.5V和Vcc之间的关系,所以暂时也无法判断三极管起什么作用。
现在只能假设:
1、如Vcc正比于2.5V,那么三极管是稳压调整管;
2、如Vcc和2.5V根本没关系,那么三极管只起开关作用。

对于后者,b-e间电阻的作用是抑制三极管的穿透电流Iceo,使关断得更彻底;对于前者,b-e间电阻主要是向稳压管提供工作电流。

网友:
开关管 , 防止三极管饱和过深,提高开关反应速度

网友:
本来要回答,一看仙猫回答的很好,基本功很扎实,不知老兄高尊何处哈

网友(2014-01-26):
学习看,百度也有看到这样的电路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687090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