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ICL7129的4位半万用表如何调_教?

楼主(2009-10-25):
ICL7129ACPL是一种高性价比的4 1/2位液晶显示单片A/D转换器,它被大量地用来构成DT930F+、DT930FG、DT980、DT1000、DM6017型等4 1/2位数字万用表。
我用的是MASTECH的M1000,不过网上基本找不到这款M1000型万用表的资料,因其采用7129芯片,整体电路跟上面这几款万用表还是通用的,
现在的状况是测正电压比|负电压|(绝对值)高0.4V左右,M1000万用表使用TO92封装的LM385
相关资料

网友: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127850&extra=&page=1

网友(2010-03-03):
34脚+  35脚-   用高位表调节到1000

mV即可!!!

网友(2010-07-31):
网上有教程的,搜索下吧

网友:
这个无法调试, 是芯片显示的正负超差....

一般解决办法为清洗机板, 用橡皮擦干净刀盘。。。。

基本可以解决,,如还是一样 是7129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