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新手,看了几本书,还是不明白如何把ucos的源码编译成一个可以用的工程??????

楼主(2009-10-25):
看了任老师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原理及应用,大致了解了这个系统的结构,不知道怎么用WinAvrGcc编译环境将

这个系统的源码编译成一个烧到片子里的Hex文件,请教有ucos移植经验的高手解惑!!!!

ucos的编译成Hex文件有哪些方法,用AVRstudio+gcc,编译这个ucos什么样的步骤,还有怎么设置makefile,以前用AVRstudio+gcc写单片机代码时,就只编译

就完了,编译这个ucos感觉很复杂,摸不着头脑,

希望高手解惑,尽量详细点!!!!!

网友:
你丫不睡觉啊?
AVRGCC和STUDIO配合使用,就不需要MAKEFILE了,你两个按好了,就像普通的编译器那样使用啊
而且studio还带了JTAG调试和ISP下载,很方便

网友:
楼上的也不睡觉啊!

网友:
一个工程,多C文件编译。

楼主:
to 板砖,你YY的也没有睡觉啊,哈哈

一般周末是早上9点开始睡觉,下午5点起床的,呵呵,

没有移植过ucos到mega128上的经验,自己也是想直接在AVR studio里面用GCC搞定,

可是在论坛里下了几个成功的demo,都是几个文件夹的结构加一DOS命令框的结构,

有点小小晕了,因为自己也试着把需要的文件放在自己建的AVR studio GCC的工程里,

编译错误和警告很多,进行不下去才来找高手解惑的,

顺路,谢谢上官金红,哈哈,这家伙气的真早,

楼主:
诸位移植ucos到AVR单片机的高手路过时顺便,给点整理思路的东东,用AVR studio GCC编译器,

看来我还要在上下求索几天才能搞定,压力

楼主:
haha ,搞定了,哈哈哈哈哈哈,

有没有美女需要谈谈人生???或者陶冶下情操????

有时间了,

网友(2009-11-27):
雷神,能否详细说明下用AVRstudio+gcc,编译这个ucos什么样的步骤?有没有通过的例子?

网友:
对啊,雷神成功了能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动手之后 就知道了。不动手 看书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