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四轴动力效率讨论

楼主(2009-10-25):
在论坛里面转了转发现  现在DIY的四轴系统几乎都是使用固定翼飞机的螺旋桨 我参照一些数据(傻猫的,himodel网站上的,badcock.net的 还有我自己用软件仿真出来的)
发现这些螺旋桨本身很难在悬停时达到很高的 推力/功率比  一般在轻载状态下达到9g/W已经是极限 (对于10寸左右的桨) 其实个极限在空气动力学里面都是可以算出来的 但是 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 所以不大会算 :P

一些商品化的四轴使用定制的碳纤桨叶来提高效率,比如DragonfHimem的XPRO (一代)在空载可以达到12g/W左右,二代的我还没有数据

更高的效率意味着更多的留空时间, 或者同等留空时间下更大的有效载荷

我的想法是 使用现有的小型商品直机的玻纤桨(由于是为直升机设计的 在静止时会比较有效率)代替螺旋桨来提高效率  这样做的问题有两个

1.  如何连接直机桨和电机动力?  个人认为可以使用配套的桨夹等部件 由于我们不需要变距(以后也可以加上变距) 是不是可以diy一个固定桨距的中轴 ?
2.  如何选电机? 如果使用不是很大的桨 可以用现在的一些大点的电机直驱, 桨如果比较大 也可以使用现有的固定翼的齿轮箱减速 成本也不会提高太多

我对模型的很多东西还比较陌生 希望我的一块砖能引起大家的讨论

网友:
楼主不妨 做些试验 拿出些数据,供大家参考。

网友:
四轴,是依靠调转速,来调节升力,平衡的。。。如果用直升机的大桨,转动惯量太大,
(调转速的效果,大大的不灵)四轴会反应迟钝,难以平衡的。

俺,也在思考:四轴只使用一个“中心大电动机”,用轴传动到四个轴位,用变矩大桨来改变升力。

请注意::这里的变矩,不需要直升机的“圆周变矩”,只需要“尾桨”的单变矩————很简单的。

KANCAN (原文件名:尾轴箱.jpg)

楼主:
【1楼】 zhcool_521
数据有好多啊 网上搜搜 到处都是 只是觉得商家的数据不一定可靠  但是badcock.net之类的网上提供的数据和仿真得到的数据应该都是比较可靠的

补充一句:我还是现打算弄现有的方案飞起来再说 所以我应该会先测一下某一两款的电机和桨组合的拉力的 现在我的设备还没有配齐

【2楼】 caosix 说的有道理 桨变大以后还是要变距的 就像直升机一样
不知道传动的效率大概能有多少  还有传动方式也不好选择 因为传递的功率实在有点大啊

网友:
传动连接是个问题,像我们这种不是搞机械的有点难

网友:
把四轴搞成“支奴干”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