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CC 中定义flash中的大型数组 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0-25):
我也碰到和 mobufan 相同的问题,那位大侠指点一个,谢谢
液晶显示需要比较大的图片,我都定义为const 存在flash中
程序如下:
#pragma data:code
const INT8U welcome[25][160] =
{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
..................

};
#pragma data:data
char r1;
.......

可是编译时出现以下提示:
too many initializers

而且 多次编译发现,
如果上面 welcom 数组 里面的初始化数据很少时, 比如只有10行时,就没有问题。
如果 超过20行,就肯定 提示 too many initializers
估计是 icc 是有某些限制导致的,可是看了半天的help都找不到,
请各位大侠能够指点以下

网友:
英文提示很清楚啊,你初始化值写多了

楼主:
NO,即使只定义 pic2[62624] 也是too many initializers  的提示

网友:
没有办法。软件对数组个数有限制。好像只能到30000左右。咱们这里的那个TFT LCD 。只能用120*120图片。我今天终于能好了SD卡读图片。
如果读别的图片只能用外部存储SD。

楼主:
你把一个32768的数组拆成两个,在文件中连续定义,这样在编译后两个数组在Flash空间中是连续放置的,然后用一个指针指向第一个数组的首地址,访问数据时可以无视数组的大小。比如用两个16384的数组存放32768个数据,*data指向第一个数组的其实地址,然后32768个数据可以这样访问*(data + add),add范围是0-32767

楼主:
目前avrgcc是有这个限制,准确的说是单个类型对象不能超过32k(所以不能通过多维数组、结构体来回避)。
如果要连续的32k以上的数据空间,还是得拆成多个32k以下的对象,然后通过段限定,设定每个对象在存储器中的绝对定位,使它们连续存储。如果觉得数组大小可能以后还变化,计算会比较麻烦,就要自定义链接脚本,可以不用计算空间分配了。

网友(2014-12-15):
ICCAVR遇到同样的问题,无字符的12864定义10几个汉字就不行了,已经到了多一个就有问题的情况。
const uchar  tui[]={
/*--  文字:  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1,0xC6,0x00,0x00,0xFE,0x4A,0x4A,0xCA,0x4A,0x4A,0x7E,0x80,0x00,0x00,0x00,
0x40,0x20,0x1F,0x20,0x40,0x5F,0x48,0x44,0x40,0x41,0x42,0x4D,0x58,0x40,0x40,0x00,
};
...................
..................

求解

网友:
__flash uchar  tui[]={
/*--  文字:  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1,0xC6,0x00,0x00,0xFE,0x4A,0x4A,0xCA,0x4A,0x4A,0x7E,0x80,0x00,0x00,0x00,
0x40,0x20,0x1F,0x20,0x40,0x5F,0x48,0x44,0x40,0x41,0x42,0x4D,0x58,0x40,0x40,0x00,
};
我也用无符号的液晶,这样定义能用主要flash前是两个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