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PCB雕刻机多少钱?

楼主(2009-10-25):
顺便问一个很外行的问题:
阿莫的雕刻机 能雕刻pcb吗?

楼主:
谢谢阿莫的及时回复
积极筹钱中

网友:
公司里现在用的中月机器是挺贵的。
1、换刀后首次进刀(高度)时要用耳朵听(这一招不知还有其他人用)。
2、控制面板功能不及阿莫的,就多个机架。多个机架好处是,有架有罩,废屑灰尘好收集。整个安装在机架上,但是就我们用的这台机运作时振动还是蛮大的。
3、机架里装了个日光灯管,也比不上阿莫机器上的照明系统强。呵,还有激光对位功能。
4、打孔之类的功能没有试(不知是否支持),目前也只做雕板用。

5、装钻头时,要用两把扳手“并”一下感觉这样挺伤主轴的,主轴的间隙会加大,不知阿莫的机器钻头装夹是否也是这样的?这一条也跟操作者有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