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好了个U盘!!!!!!

楼主(2009-10-25):
今天修好了个U盘,,以前的症状是总无法打开而且要求你格式化但又格式化不了!!查看属性显示0字节,,系统文件raw!!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东西。
                 是不是被你用量产软件  量产了?

网友:
怎么修的?

网友:
三年前我有个U盘的也是这样,查原因,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后来用一个稳压二极管代替,效果不错,只有256M,到现在还能用一下,不过太小了。

网友:
现在的u盘质量都不是很好

网友:
怎么修的?
哪里坏了

网友:
NND 参加仙童的 会  送了2G  U盘  坏了 量产下 边512了

网友:
电子市场收购旧U盘的太多人了,收回的flash芯片焊到个新板上,一套外壳,就当新的卖了,耐用才怪。FAT文件系统的目录表就在flash的固定扇区,该区擦写次限超出后,U盘就OVER。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东西。
                 是不是被你用量产软件  量产了?
**********************************************************

我也有好几个坏的, 具体怎么修? 谢谢先。。。

网友:
我1G的量产一下有一次只剩下8M,后来在量产写入一个iso就变回来了,然后再用量产格回来就好了,不知道怎么搞的。

楼主:
就是用了量产工具!之前先用个软件查一下芯片的类型!!之后又下了那个芯片的量产工具!!重复了好几次终于量产成功!!!之后再点右键格式化一下就好了,不过里面的东西都没了!!呵呵!!!

楼主:
内存大小倒是没怎么变还是以前的1.97G!!!曾经可能是没有安全删除硬件就直接拔了引起的!!!!

网友:
我的U盘不能识别怎么办,插上没反应,有遇到的么

楼主:
可能是晶振坏了吧!!!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的晶振坏了有可能就无法识别!!
检测晶振的方法:先用万用表(R*10K档)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再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口内,用手指捏着晶振的任意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氖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不亮则坏的!!!!
呵呵!试试吧!!换个12MHz的晶振试试!!!

网友(2010-01-06):
我以前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量产就可以了

网友:
具体操作可以看数码之家的帖子,常为同事修

网友(2010-07-14):
修好就是厉害啊,佩服

网友:
今天遗失了个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