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 220V整流(不经过变压器)后,直接接7805能否得到DC5V?

楼主(2009-10-25):
220V交流电,不经过变压器,通过整流后,能否直接接7805得到5V?

中间有个大电容~

网友:
你试下看看,要做好防护

网友:
先准备好盾再点火.....
另外问问 220V那端那电容什么样的,多少钱买的?

网友:
你看看它怎么损坏吧?220*1.4=308V 308-5=305V 。。自己看看资料。如果让7805身上承受305V电压。

7805输出电流1A、输入电压7805的是35V、输出电压典型值为5V、误差范围4.75~5.25V、功耗小于等于15W。以上是为TO-220封装形式的。

网友:
点火过后,如果4只二极管和E2还活着,我高价收购.

网友:
搬个板凳听讲座,看到有过一个2级管+几十k几瓦电阻+12v稳压管的形式可以得到12v~

网友:
耐压400v 容量 2000u的电容,价格有点贵哦,而且直接充电二极管会不会“砰”

网友:
我是来听“砰” 的.

网友:
楼主做实验试一下嘛,
~~市电经整流和电容后有近300V啦,
记得全程实况录像啊,否则无图无真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个人也觉得不行。
但是,有人跟我说,用二极管和电容可以组合成降压电路,还说很多的手机充电器用的是这个电路。

上网找不到资料,想求证下,只能求助这个万能的坛了

不敢做实验,有点怕怕……

【8楼】 cinderellah
搬个板凳听讲座,看到有过一个2级管+几十k几瓦电阻+12v稳压管的形式可以得到12v~

难道加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百度阻容降压

楼主:
【13楼】 kinghai
百度阻容降压
------------------------------------
上网搜索了下。
    将交流市电转换为低压直流的常规方法是采用变压器降压后再整流滤波,当受体积和成本等因素的限制时,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采用电容降压式电源。电容降压式电源是一种非隔离电源,在应用上要特别注意隔离,防止触电。
    整流后未经稳压的直流电压一般会高于30伏,并且会随负载电流的变化发生很大的波动。
    通常降压电容C1的容量C与负载电流Io的关系可近似认为:C=14.5 I,其中C的容量单位是μF,Io的单位是A。

【注意事项】
   (1)电路设计时,应先测定负载电流的准确值,然后参考示例来选择降压电容器的容量。因为通过降压电容C1向负载提供的电流Io,实际上是流过C1的充放电电流Ic。C1容量越大,容抗Xc越小,则流经C1的充、放电电流越大。当负载电流Io小于C1的充放电电流时,多余的电流就会流过稳压管,若稳压管的最大允许电流Idmax小于Ic-Io时易造成稳压管烧毁.
   (2)为保证C1可靠工作,其耐压选择应大于两倍的电源电压。限流电容须接于火线,耐压要足够大(大于400V),并加串防浪涌冲击兼保险电阻和并放电电阻。
   (3)泄放电阻R1的选择必须保证在要求的时间内泄放掉C1上的电荷。

楼主:
还是不敢做实验……

担心实验室的电源跳闸了

网友:
通电前,准备好灭火器和摩托车头盔

网友:
理论计算:  1.414×220=311V, 311-5*((5-1.7)/1K)= 1.0098W, 把负载发光二极管的限流1K电阻在调大点,2K,那么功率在0.5W。加上散热片问题不大;

但输入输出严重超出IC的DATASHEET的极限,肯定是不行的, 但很想看看实际效果是什么样的。 220处加个0.5A的保险丝, LZ试验一下,可否? 跳闸不会的了。

网友:
IN4007+47K/2W电阻+12v稳压管估计可以,楼主最好在多了解请教些,这块我也没有做过实验~

网友:
楼主牛B!哪里有耐压300多V的2200uF的电容?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买的电容?

网友:
我是来听碰的

网友: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网友:
10岁的时候就想从市电串个电阻取电来听收音机(电池贵)可惜没成功;也没出事;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怕;可那时候觉得可行,没成功还觉得挺纳闷?

网友:
10月1日国庆已经过了啊,楼主还想放烟花给大家看啊?砰!!!!!!!!!!!!!!!!!!

网友:
试验的时候楼主把自己的脸捂好,小心破相

网友:
试验的结果怎样?

有没有听到声音。。

网友:
LZ下来的几十楼都听见声音了?

网友:
用【14楼】 xiesx1985 Ending的方法。

稳压管用12V的,电容用个耐压275VAC  1UF的

后面的12V的位置加个1000UF的电解,再接7805就OK了

这个电路最对提供30mA的电流,电流再打就不行了。

不过也可以先RC降到24V,然后用LM2575进行DCDC降压,能输出100多mA

网友(2009-12-01):
这种直接连接的降压方案还是不推荐,人生安全得不到保证

网友:
前面要阻容降压,之后加稳压管,再加7805,按输出电流把电容量算好,在输出电流很小时应该是可以的,很多商品的无线遥控开关就是这么用的,给解码芯片和315M模块供电。

网友:
楼主电容到我这里买!60元一只和女人_大腿差不多粗、  顺便听听声音

网友:
都被忽悠了。。。。。

网友:
20楼,21楼:多个电容串联就有耐压300多V的2200uF的电容!!!

网友:
不用串, 电力系统用的电容比这大得多

网友:
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网友:
见过牛的没见过这么牛的!!

网友:
今晚平安夜来看楼主放烟花.............砰!

网友A(2010-08-10):
采用阻容降压方式!怎么会砰哪?呵呵!请看下图:

网友:
楼主真敢想,但估计不敢干。

网友:
没事,串联几50v稳压管

网友:
看到楼主的那个图 简直太强了 估计一通电二极管就一命呜呼了  就算二极管强悍 7805也必然挂  声音估计只有试过的知道

网友(2011-10-04):
楼主加油!!等待上图!!

网友:
楼主的物理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7805换成Supertex LR8
不过性价比没有阻容降压+稳压管的方案高

网友:
如果硬是要市压整流麻烦用半波的。。。也比较没那么。。。。。

网友(2011-11-05):
接上去就嘭了  ,看一下文档吧

网友:
我承认,看完标题就崩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小学给镍镉电池充电,用2根电线绑在电池2极上,弄个插头插到插座上。。。。。。碰

网友:
欢乐贴啊。。。。。。

我们来竞猜一下那个先爆:
1)4007
2)E2电容
3)7805

网友:
楼主找死,有事烧纸。

网友:
我猜是4007先爆,瞬间电流太大了,不过电容也有可能先爆,考虑到爆炸的概率为100%,就不做试验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能补能买到耐压值400V2200UF的电容不

网友:
必须要有降压,因为7805输入最高好像是35V。不然肯定会放烟花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怕,图中电路可用.【29楼】关于"先稳压管用12v的,再接7805"的建议效果更好.

阻容降压的本质是"恒流+稳压管".

说句不客气的话,之所以大家"怕",是因为"欧姆定理"没有学好.

你敢碰火线吗? 怕,那你敢手拿1M的电阻去碰火线吗? 还怕,那你敢手拿试电笔去碰火线吗?还怕吗?...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牛b!哪里有耐压300多v的2200uf的电容?

五年前设计过一台特殊设备,16只450V 8800uF电解电容并联。

网友:
碰火线咋了?又不是没碰过...

网友(2011-12-06):
呵呵  必然不可以呀   那个电压太大了  远远超过了7805的工作电压了  你还是弄个变压器吧   220V/9V的电流100至200毫安

网友(2012-05-15):
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网友:
楼主你这是要逆天啊。

网友:
LZ试了没?

网友:
估计会爆炸 或者冒烟是肯定的

网友:
3年之前的事了 结果呢

网友E:
其实,楼主早在3年前就被炸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楼主早在3年前就被炸没了。

其实,楼主早在3年前就被炸没了。
----------------------------------------------------
楼上的精辟。

网友:
过电容电阻后再整流上7805稳压吧! 安全第一。

网友:
交流断串联电容并电阻,直流串电阻加稳压管在接7805才行。。。f

网友:
对了,还必须有负载,要不稳压管可能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阻容降压方式!怎么会砰哪?呵呵!请看下图:

我想问一下在实际电路中 你的模拟”地“怎么得到?

网友:
路过,顺便听听放炮声

网友:
那个高耐压的电容在变频空调里有400v2200uF

网友:
若成本压力不是很大,可以考虑PI的一些开关电源IC,比如LNK302/304

网友(2014-08-28):
我给你一个方案100%成功,你在7805的前级串联个冰箱冷藏室的那种几瓦小灯泡,不会烧7805,灯泡消耗了99%的电压

网友:
想当年我忘记带手机充电器了,手机电池没电了,但是急于充电,测试过两个方案都成功了,一个是把灯泡与一个二极管串联得到浮电,另一个方案是用那种小继电器,没有继电器可以用接触器线圈串联个1n4007接到电池上即可充电,注意控制时间不能过充电,一般30分钟左右,这两个方案都不是隔离电源,很危险,当心触电,多年前2004年此方案经过我实际测试很成功

网友:
好可爱的问题,很久没听人问这类问题,要加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