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火鸡汤熟了--用文字记录去阿莫的生产基地提货(雕刻机)的全部过程和感观.第三个提机的

楼主(2009-10-25):
前记:10月24日,受阿莫邀请,前住东城提机.刚出发在等车的时候,阿莫发来信息,我刚回完信息,一抬头,发现303车在我10米

开外绝尘而去,拨脚也追不上,晕,只能搭了下一班车,误了半小时.最后到达东城的时候,阿莫已经在那等了我好久了,实在有点

不好意思.^_^

到达阿莫的小工厂,第一感觉就是"场地很隐秘,设备很壮观".一进门,就能看到一部广州生产的数控机床,阿莫介绍是专门用来

生产雕刻机的主轴及圆形部件。另以后的1260机型的T型杆的也会使用数控车床生产.跟着就是一部很大的加工中心,加工中心里头的

换刀器,给人的感觉就象是战争时期的高炮.

顺道看了一下雕刻机老化测试室,里面放着大约有三四十部雕刻机,不知道这里头都有谁的机器正在这里等着主人来提.

我的那一部,早早已经放在阿莫的研发室工作台,正在等着我们开始.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峰兄(丰胸??).现实中峰兄比起相片

中的,要年轻好多,大约在三十五六左右吧.

以下的记录,就按事情的归类来记录会比较好一些:

一.培训.

  峰兄的培训方式,让我对CNC了解更简单明了,而不会象以前那样对机器难与下手的样子.上午的塑料开孔和下午的PCB转换并雕

刻,看起来操作方法并不算很难(针对我这种CNC超级菜鸟来说).我想,如果是阿莫出个教程,请峰兄当解说,大约一周课时的时

间,就能学个七七八八了.

二.塑料开孔.

  现场的机器,开塑料,基本上属於小菜一碟.先看峰兄的操作解说,跟着换开塑料使用专用的铣刀,把机器设置成"手动控制速

度方式,再把主轴速度调到比较慢的位置(10%~15%),这样雕刻出来的孔,不仅塑料不会熔化,而且边缘比较圆滑(亲手感觉,事

实如此).阿莫设计的这个手动调速的功能很实用,可以使这部机满足几种常用的需求.

三.PCB雕刻.

  PCB雕刻所花费的时间,有一大部分,花在了电脑软件生成刀路文件上,我估了一下,生成时间花了半小时多一点.接着就是对

刀和试雕,也花了不少时间,真正雕刻的时间,那一块4cm*3cm的PCB,花了不到二十分钟,后来因为我有事急着回来,没有继续雕

刻PCB的另一面.本次测试的这部雕刻机,完全能胜任PCB雕刻作业.它雕刻出来的线路,基本很平滑,用手摸,有些地方会摸到有点

粗糙的感觉,仔细一看,是有一些半圆弧的线路铜铂的被铣刀带上,这个估计跟上位机解析的时候有关,因为我观察到,铣半圆弧的

时候,Mach3的工作竟然是"点"的作业方式,看来如果要把PCB做得完美,还得再找一个更好的PCB线路解析软件.

四.从换线看阿莫的认真.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按急停按钮,蜂鸣器没有响,按原设计蜂鸣器是应该会响的,经过调试和排查,发现是

急停按钮的接线线头断了.经过阿莫的测试,这种线经不过十几二十次的来回折弯,虽然,平常人是不会去动这条线的,更不会来回

去折这条线,但阿莫为了消除这个隐患,亲自出去采购,并换上更好的线,而线头连接方式,更采用的压端子和焊接并用的方式,真

是"牟得弹".不仅这条线换了,还有其它两条其它类似的线也换了,估计从我这台之后的,都是换上新的线了.

五.和LY的对比

  1.噪音.LY的机器很吵,如果是在小区居住的话,夜晚是不能开的话,否则邻居肯定会投诉.但本次测试的机器,基本上很安

静,其噪音相当LY的十分之一不到.

  2.温度.LY的步进马达,在停止的时候,温度仍会很高,实地测试是在65~69之间,如果用手摸,会感觉非常的烫.本次测试

的机器,在停止的时候,温度在27~30之间,在工作的时候,温度在35~38之间,跟体温差不多.

  3.主轴速度手动调速.LY的机器主轴不能手动,本次测试的机器可以手动调速,也可以用PC调速.

  4.外观,LY的机器外观比较山寨,本次测试的机器相对来说,非常的豪华.

  5.刀具夹具,LY没有夹具,只是用罗丝去锁紧的.本次测试的机器可以方便更刀刀具的ER11夹具.

六.超值吗?完美吗?

  非常超值.那个电控箱,个人感觉,已经远远超过其销售的价格.而雕刻机,估计换成其它任何一家,不知道会不会象这台那样

,给了非常充足而豪华的用料.

  如果我给这套机器打分的话,我客观的方式,打97分(0分为极差,100分为极度完美).其一,调试方式,没有一定的CNC基础

和工具,估计是非常难调试出高精度,一旦你不小心去动那些罗丝,那机器就会有失去某些精度的可能性,要再调回原来的精度,估

计得送回原厂,这点扣1分.其二,配件问题,目前邮购部暂时没有配套的配件供应,现阶段一旦出现损坏,估计就得送回维修,这

点也扣一分.其三,外壳和吸尘,如果这部机有个外壳,再加上吸尘装置的话,就更完美了,这点也算我鸡蛋里挑骨头吧,偷偷扣一

分.^_^

七.好严格,好上司.

  在工作方面,阿莫对下属员工好严格.这点从阿莫在教员工打端子的时候可以看得出,一点点随意都被阿莫否定.但阿莫也有好

上司的一面,听他们说,周六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吃公司餐,而是出去聚餐.

后记,昨天晚上到达常平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了,和阿峰吃完晚饭,已经过了十一点,阿峰的家人还在家里等他回去,真是辛苦峰

兄了.

网友:
沙发!小声的问一句。不知老莫有没有带村长大人去感受一下东莞的“风情”??

网友:
 PCB雕刻所花费的时间,有一大部分,花在了电脑软件生成刀路文件上,我估了一下,生成时间花了半小时多一点
+++++++++++++++++++++++++++++++++++++++++++++++++++++++++
不知道村长用的是什么软件转化刀路,是CopperCAM吗?CopperCAM好像没有那么慢吧,几分钟就应该搞定了。
如果不是CopperCAM,那么建议村长还是研究一下CopperCAM,这个软件很好用的。

楼主:
的确是用CopperCAM,如果不用铺铜的话,要快很多,但如果有铺铜话,就很慢了,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地方可以设置的,这点我不懂.

网友:
顶起,希望JJ越来越完美,也谢谢村长跟我们分享你的兴奋和喜悦。

网友:
恭喜村长
JJ-JJ-JJ---------------

网友:
的确是用CopperCAM,如果不用铺铜的话,要快很多,但如果有铺铜话,就很慢了,
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地方可以设置的,这点我不懂.
+++++++++++++++++++++++++++++==
大面积覆铜要采用要在protel中做如下设置,(以dxp为例,如下图所示)

1。实心填充改为影线化填充。    (这一步是提高速度的最根本原因)

2.导线宽度和网格尺寸改为0.2MM(此数值灵活改变,主要影响最终铺铜的效果,数值越小铺铜效果越细腻,
                              表现在铺铜的边缘不够平滑,但是转化刀路时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具体数值在铺铜效果和转化时间上折中选择)
3.围绕焊盘的形状改为八边形, (选择弧线也可以但是铺铜会不够平滑,可以实际试验一下。)

4.影线化填充模式改为水平或垂直,这一步将减少一半的计算量。

经过以上设置,大面积覆铜转化为刀路是速度将提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
回【4楼】 armok 阿莫
是使用 CopperCam 软件。 转换慢的原因,是我们试雕刻一个比较复杂的PCB。如果是简单的PCB,几分钟就能完成转换。
++++++++++++++++++++++++++++++++++++++++

采用上述设置,转化下面的电路图(不要说下面的电路简单啊)只用了不到两分钟,怎么样快了一个数量级吧

网友:
上面的办法可是俺的原创哦,还有一个双面板两面对不齐的问题,也解决了。今天太晚了,改日再写。

楼主:
非常感谢wajlh的指点,俺又学会了一招.

网友:
村长的讲解太完美了, 呵呵。 强顶下!

网友:
【7楼】 wajlh 铺铜的方法很不错,应该可以减少很多运算量,赞一个。
只等机器赶快回来喽!

网友:
阿莫对工作的态度可用苛刻二字!   值得学习!!!

网友:
圆弧变为点操作并不是mach3的问题,而是artcam的问题,因为mach3只是严格按照G代码文件去做,artcam给出什么样的g代码,mach3就怎么执行。

网友:
建议wajlh单独开一个贴,好好讲讲怎样去搞PCB。看样子应该是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了。
能这么慷慨的分享自己的竟然,赞一个!

网友:
学到东西要顶顶。。。

网友:
村长的文字讲述的好详细,谢谢分享!感觉阿莫的工厂绿化不错,这点从以前有些照片就可以看出,这里村长的文字描述:“场地很隐秘,设备很壮观”也可表现出来,比我们这边光秃秃的开发区要好多了。

网友:
aleyn 煮茶村长:阿莫说过,欢迎来东莞,欢迎来东莞做客,欢迎来东莞做嫖客。不知村长是否体验一下没有?

网友:
村长,在常平哪? 我也在常平,lzhonlyled@163.com

楼主:
to 【25楼】 chqing1361
------------------------
这事,如果你有钱,我这边的这个小地方(红灯一条街)更多,欢迎你过来体验。^o^

楼主:
【26楼】 strange
村长,在常平哪? 我也在常平,lzhonlyled@163.com
-----------------------
镇内,有空过来坐坐,你呢?

网友:
在镇上生活好啊。
在大城市待得太烦了。
每天上班浪费在路上2-3个小时。
每天吃灰。

网友:
我在黄泥塘工业区

楼主:
哈,我和峰哥回常平的时候,就在黄泥塘迷了路,后来还是靠GPS回来的。

网友:
其一,调试方式,没有一定的CNC基础和工具,估计是非常难调试出高精度,一旦你不小心去动那些罗丝,那机器就会有失去某些精度的可能性,要再调回原来的精度,估计得送回原厂,这点扣1分.
------------------------------------------------------
新机出厂前经过精心调试已达到很高的精度,那些罗丝根本没有必要去动,所以不是问题!

其二,配件问题,目前邮购部暂时没有配套的配件供应,现阶段一旦出现损坏,估计就得送回维修,这点也扣一分.
------------------------------------------------------
阿莫用料都非常充足,目前出现有配件损坏的情况可能性很小,即便有异常情况在交货前的老化环节就已发现排除,所以没必要过份担心

其三,外壳和吸尘,如果这部机有个外壳,再加上吸尘装置的话,就更完美了,这点也算我鸡蛋里挑骨头吧,偷偷扣一分.

----------------------------------------------------
目前所有的配置都非常超值,按照阿莫做事的态度,这个价加上外壳和吸尘估计会亏本,甚至不利于雕刻机项目的良性发展!所以扣分的理由不充分!!

综上所述,和其他雕刻机相比,我认为该打满分!

网友:
其实这个机器不打满分是不行的。
因为阿莫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将任何一个可以扣分的地方,都去解决了。

网友:
为armok 阿莫雕刻机打95分,为armok 阿莫的做事、做人打满分,为我们的恶劣环境打50分。

网友:
阿莫啊,有没有考虑在上海这大站寻个测试点的?将来可以让他略负责华东区的入门指导呀
我可以报名的,哈哈...

网友:
无关主题:村长的签名档里淘宝地址是无效的。签名档达到10行,建议阿莫设定随机签名档功能,这样单条签名档可以小一些。

网友:
我在其他论坛上见过随机签名档功能,就是用户自己随便设定N条qmd,你可以限制行数;
发帖的时候可以自己选择哪条qmd,或者让系统随机在自己设定的N条里选一条。这个是网站系统功能。

网友:
莫大让我想起了高中老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认真极致是执著

网友(2009-12-19):
圆弧变为点操作并不是刀路软件的问题,是PCB设计软件输出Gerber时软件没有设置不打散圆弧输出。如下图红色箭头标示处。这个设置界面可以在输出窗口中右键菜单中Propeties... 中的Advanced页中的 Use software arc 的勾勾去掉。除Protel99以外其他设计软件不需要设置。

网友:
上门提机可以得到现场培训吗?
这个之前没想到,有机会一定过去看看

网友:
JJ订了也付过钱了,现在可以开始学习了

网友:
这个应该学

网友:
怎么没有图呢?

网友(2010-02-09):
煮茶村长用这个鸡鸡搞点作品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村长还在忙充电器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