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睡眠模式的程序写法对不对????????????????????

楼主(2009-10-25):
#include"mega16.h"
#include"sleep.h"
#include"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
void main()
{
DDRB=0xff;
DDRD=0xfb;
PORTD=0xff;
MCUCR=0x60;
GICR=0x40;
PORTB=0x00;
delay_ms(1000);
PORTB=0xff;
#asm("sei")
while(1)
  {delay_ms(10);
   sleep_enable();
   do{
     delay_ms(1000);
     k--;
     }while(k!=0);
     PORTB=0xff;
  }
}
interrupt [2] void INT0_isr()
{
k=3;
PORTB=0x00;
}
原理图就是外部中断0口接一开关,PB口接一灯,这种睡眠模式的写法对不对??我不确定啊,谁知道它有没有睡眠啊??,一个IAR的程序改了一下移到CVAVR的。

网友:
自己在while(1)里面写个LED的亮灭程序,然后看LED是不是一直一亮一灭。就可以看你的程序是否在休眠啊。

楼主:
不管对不对,总算有人回复了,太感动了,顶。。。

网友:
早就看到,不是不能回复,是感觉你自己需要做功课。

这么短的代码,应该自己先对照手册,读懂什么意思吧?至少写个注解吧?

网友(2012-05-03):
,马潮老师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