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版Atmega8镍氢充电器开源运作方法探讨

楼主(2009-10-25):
 纵观ourdev的开源项目,能成功的,多数是开源+发行套件的方式,并以专人负责来操作.其最大成功的,就是阿莫的雕刻机,

再也比如jj3055的基准源,版主的PLC,魏坤的示波器,聪明孩子的蜗牛,等等.所以,我提出以下的方法.

  本次的简单实用版Atmega8镍氢充电器(以下简称M8充电器),以我的已经使用一年M8充电器为原型,原程序基本上已经没有多

少问题,只需要再增添一些功能,再重新画PCB版(我已经画了一个可以使用雕刻机方式的版本).

  M8充电器,其原理图,PCB,源程序,以我发布的为准.任何参与的网友都可以提出建议和意见,但采不采用,将由我决定(如

果每项建议和意见我都要接受采用的话,那我就不是主持人了,而成了一个搬运工,^o^).

  M8充电器,在开始阶段,将采用发行套件的方式,由我负责生产,交与ourdev网站发行,并收取一小部分的利润,我与阿莫共同

分享利润(我的收益将全部用来支付购买阿莫邮购部里的34401,^o^).当我所得的收益,已经足够支付那部34401的时候(初步估

计100套~150套左右吧),M8充电器的PCB文件也同时开源,到时候,是继续发布套件,还是交与版主的开源基金,这个由大家来决定.

  大家看看这种方式是否可行?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先发上原理图 ourdev_495874.pdf(文件大小:50K) (原文件名:Schematic Prints.pdf)

  原贴:版主 DIY 开源资助项目之十一:网友 煮茶村长 的 村长版镍氢充电器--特聘请村长亲自主刀,安哥任总顾问

网友:
希望可以支持锂电池~~必竟现在还是锂电池用得多~~

网友:
希望可以支持锂电池~~必竟现在还是锂电池用得多~~
---------------------------------------------------
同样,希望支持锂电

网友:
支持开源,支持套件,支持楼主。
纵观ourdev的开源项目,能成功的,多数是开源+发行套件的方式,并以专人负责来操作,支持。

网友:
请问村长,是四通道还是双通道的?否则4个电池要充两次,效率不高啊。。。

另,还是建议加上锂电,4.2 和 8.4V的。

楼主:
【9楼】 autopccopy 月亮一号
请问村长,是四通道还是双通道的?否则4个电池要充两次,效率不高啊。。。

另,还是建议加上锂电,4.2 和 8.4V的。
---------------------------------------

现有的是双通道的,如果是要四通道的,得换MCU,目前M8只有两个16位的PWM输出。

加上4.2的锂电倒是问题不大,8.4的锂电就不行了,整个系统电源都要改过,而且还要加上运放才行。

网友:
我的几个充电器,除了一个蕴力的一个迷你型外,其他全是4个通道的(原文件名:moon1_52.JPG)

慧眼和明智在PK,都可以循环现实电压、电流、充放电容量(明智还有温度、内阻)等,关键都是4位的 (原文件名:moon1_95.JPG)

网友使用5#/7#(AA/AAA)充电电池的地方主要有收音机、相机闪光灯、玩具等等,很多都是4节或3节的,所以2个充电槽会不够用(要充二次),建议更换CPU,起步稍高一点也要做成4节的。
不然要买二台,-_-! 也太不方便了,起码吸引力就不够高了。

一家之言,请各位坛友继续讨论。。。

楼主:
呵呵,如果换MCU的话,用什么MCU比较合适? 有四路PWM的AVR芯片,貌似不多。
当然,也可以采用IO摸拟的方式,但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拖累主进程了。
也可以采用2+4的方式(2路PWM,4路切换),这样会稍好一些,再硬件电路要做修改,而且M8的IO口可能也不够。

另外,如果是四路的话,LCD也得换,要换成5110或12864之类的,才能一次显示四行。

不过,这样一改的话,成本就会上升一些,大家继续评估一下。

网友:
支持换四路,支持锂电。

网友:
转几张最近很旺的“明智”的内部图:(来自手电论坛,因不注册不能看附件,故贴到这里来了)
http://www.shoudian.com/viewthread.php?tid=102111&highlight=%E6%98%8E%E6%99%BA
http://www.shoudian.com/viewthread.php?tid=108082&extra=&page=1

看看有否参考作用?我自己的刚收到,不舍得拆啊。。。:)

楼主:
去查了一下明智的资料,说一下我的看法:
1.明智的充电器,是商业充电器,并不开源。
2.明智的液晶,是采用专用的段式LCD,这只能商业操作才能做得到,个人DIY的话,成本太大。
3.明智的输入电源,是直接220市电供应,这样导至还要去设计一个开关电源,很划不来。

而现在我们这个版本的充电器,是属於开源项目类,除了带有全部的资料外,还要求简单实用,让参与者有个学习的地方,
这样的话,就只能选择一条适合的路子,而不是要和市面上的商业充电器来拼一拼(事实上这样拼也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顶下~好项目~楼主预估下来得多少钱一台~

网友:
个人感觉 加个锂电的 就OK了 毕竟用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目的应该不是为了做个来用的吧,要是这样直接买商品化得更好用,美观。开源活动应该使用成熟可用的方案,研究透机理算法之后,可以升级套件或者自行DIY改装。

网友:
显示可以考虑用白沙的段式LCD,还可省IO口.

网友:
autopccopy 月亮一号;这么多充电器,全拆了无码祼图上,谢谢!

网友:
12楼是个发烧友,太吓人了,我一生都没用过那么多
不过能充锂电还是比较合理

网友:
支持村长!

自己做了不少NI充电器,比如BQ24401 LTC4010等感觉都不是很理想,支持更高级的

网友:
串口考虑一下用红外口,或者配套一个232光电隔离器,否则哪位用示波器乱戳,又连着电脑,有电脑挂掉的可能。公司就这么挂掉了一台电脑,挺壮观的,硬盘的IC都炸飞了一小块。

楼主:
【25楼】 tidsp
-----------------
不是吧,俺也经常连着串口然后用示波器乱戳,貌似没出过事,难道俺的RP好一些? ^_^

网友:
我们的稳压电源和示波器都有点漏电,至于怎么引起的,就不好详细分析了。

楼主:
发现需要套件的人貌似不多,所有暂时就不准备发行套件了,改由版主的开源基金来运作吧,运作方式由版主决定。

网友:
先做个初级的,后看参与的人多了再做升级版的

网友:
【28楼】 aleyn 煮茶村长
发现需要套件的人貌似不多,所有暂时就不准备发行套件了,改由版主的开源基金来运作吧,运作方式由版主决定。
#########################################################################################3
个人觉得是否要与价格和功能有一定的关联。大致来讲比市面上的充电器性价比要高一些,那么还是有一大批的网友要的。(小声的说,如果阿莫搞到一批镍氢电池会大大推动整个项目的发展的)

网友:
能组织到合适的壳子五金件就好了

网友:
4节、2节问题不大,锂电有用

网友:
希望支持锂电 , 通道数我个人觉得不一定要4个, 毕竟是学习版

网友:
支持锂电的话 就更上一层楼了,支持!

网友:
为什么一说充电器就非PWM不可呢?不妨解剖一只三洋MR57,或者品威的Y5+之类来看看...包括上面的明智,好像都没有用到PWM吧?

还有,为什么那么多人非要加上充锂电功能呢?镍氢、镍镉电池的充电电压(1.2V)、电流比较接近,充满判停也基本差不多,而锂电完全是另一类充电电压(4.2V)、电流了,再说,锂电充电器满大街都是,7、8块一只,只要截止电压符合要求,基本都差不多,无所谓效果好坏,如果是玩模型,需要多节充电,基本也都是N个充电器并联的样子,实际还是一个充电器对应一块锂电充电的(有人就用N个手机充电器改装后,给N节锂电充电)。你要再加上铅蓄电池的充电功能,那还不做成个复杂的大家伙了吗?

所以,个人认为还是先做好能满足日常使用的4路镍镉、镍氢充电器再说吧,锂电充电器谁家里没几个的(我手头至少有5个,都是手机上带的)?

网友:
支持,希望有套件,省事啊,村长记住我要一套!!

网友:
充4节的实用性更好。1602LCD完全够用了。英文提示用一个字母就可以代替。

网友(2010-05-18):
在把代码改成铅酸的

网友(2011-03-25):
村长,我编译了一下,好像少了两个头文件 <mega8ext.h>  <CVAV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