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可以异步串行通讯(UART)

楼主(2009-10-25):
马老师好!各位好!
是不是所有不同品牌的单片机之间都可以异步串行通讯(都具有UART),都按照RS232协议吗.谁有RS232协议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
RS232 不是什么协议,他只是定义了传输介质的电气标准,同时,异步串行通讯和RS232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不是一回事

网友:
1、不是所有的MCU都有串口。
2、232没有协议一说,它是一个物理接口。

网友:
51和AVR都有 一般UART是必须的外设 MCU应该都有

楼主:
那是不是具有uart的不同型号的单片机都可以进行串行通讯,比如AVR和NEC之间

网友:
是。
不要再问什么了,你对串口的基础知识太差了,先找本书,学学,然后实际跑一下,51+电脑,全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