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您书中例6—8(lcd)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10-25):
您书中程序写的晶振频率是4MHZ,请问必须用4M的吗?用其他频率的话,程序需要作哪些改动吗?
/*********************************************
File name           : demo_6_8.c
Chip type           : ATmega16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Clock frequency     :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asm
.equ __lcd_port=0x15         ; PORTC数据寄存器地址
#endasm
/*  [LCD]
    1 GND- 9  GND
    2 +5V- 10 VCC
    3 VLC- LCD HEADER Vo
    4 RS - 1  PC0 (M16)
    5 RD - 2  PC1 (M16)
    6 EN - 3  PC2 (M16)
   11 D4 - 5  PC4 (M16)
   12 D5 - 6  PC5 (M16)
   13 D6 - 7  PC6 (M16)
   14 D7 - 8  PC7 (M16) */
#include <lcd.h>
flash unsigned char dis_str[]="Hello World! This is a LCD display demo.";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flash *str;
        str = dis_str;
        lcd_init(16);                                // initialize the LCD for 2 lines & 16 columns
        while(1)
        {
                lcd_clear();                                        // clere the LCD
                lcd_putsf("It's demo_6_8.c");        // display the message
            lcd_gotoxy(0,0);                                // go on the second LCD line
                lcd_putsf(str);                                // display the message
                if (*str++ == 0) str = dis_str;
            delay_ms(500);
    }
}
我就按这个做的,可是没能成功,接线图与书上的一样,晶振用内部4M的。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与频率无关。

因为该例使用了PORTC口,所以要正确配置熔丝位,禁止PORTC上的JTAG口,把4个引脚作为GPIO使用。

这个例子来自CVAVR中HELP的例子。如果需要使用JTAG口仿真调试,可以将LCD换到其它的口上,如使用PORTA。

注意:使用CVAVR中内置的LCD函数,LCD的接口不能跨接口连接,所有的连接必须是在一个PORT口上

楼主:
谢谢马老师!问题解决了,我将JTAG使能了,熔丝位配置错了。嘿嘿,打扰了

网友(2010-04-18):
马老师,你太帅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感谢马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