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要多看别人的程序,但是。

楼主(2009-10-26):
但是,我不管买什么样的书,就是找不到好一点的实例。
我不认为那些一来就从语法讲走的书能提供什么样的好的程序。
我看了几本书了,上面的代码最多的也就3页书。
这么几行的代码怎么能够让我们深切体会并行设计的精髓呢?

所以我向各位高手征求意见,给小弟推荐点好的verilog的书,要越接近实战越好。不要动不动就教别人编个38译码器。虽然复杂的程序也是简单的程序编出来的。但是,还是实战的比较好。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最近有个NTSC的驱动芯片要搞,你不妨试试.
该屏有CSYNC,RGB这几个信号.
如果你能逐步做出来,那CPLD你就算毕业了.到时我如果觉得你的设计基本过得去,就送你一个屏接上验证.该屏型号:CASIO_CMV54NT04P

网友:
如果真想找“大”的例子,直接去opencores.org看看那些工程的代码。

理解精髓不一定要看程序,程序大了很难抓住精髓的,不信你试试。况且即使是精髓没经验的人也看不出来,点出来都不一定能明白。

另外,我觉得学好这个应该是多写多想而不是多看。
比如,试试32位加法器,你能让它跑多快?小地方着手,多做多想才是正确的。

楼主:
呃,minux 啊啊你说得也对,动手确实是很重要的,我也尝试过动手,有次试图自己写个电梯程序出来,但是写了一天也没完成,很是郁闷。就像多看看别人编写的程序,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当然我说的大的例子也不是那种大的几百行的。哎,真是没办法,摸索。

楼主:
cock你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是菜鸟。。。。

楼主:
请高手们还是推荐一本书吧。。。
像夏雨闻的那本经典教材就挺好。

网友:
先从小的入手啊。
不要上来就写太复杂的程序,那样打击积极性的。

首先,语言关必须过,lz说的那些没有大例子的书其实定位都是过语言关的。verilog会比VHDL容易些,入门不难,但是真正掌握所有语法结构的用法也不太容易。

其次,数字电路本身的功底也是一方面,这方面底子不行的人,肯定学到最后也做不好的,搞HDL不像写软件,写软件你可能不知道机器码
、微码这么底层的东西,但是HDL编程可不是这样,你不知道底层的东西根本不行。

然后就看看讲数字建模的书吧,推荐国外的书,国内的基本都不咋地。
再然后是验证,这也是一大块。

具体的算法,也是比较大的一块,需要穿插着学。而且这个基本也不会全在一本书里面……
比如计算机算术之类的书会讲些算术方面的,通讯方面会在数字通信里面讲,计算机体系结构……

楼主:
呃。搞好fpga还真是挺难的。。。。
好吧,我先安安心心的再学一遍语法,再熟悉一个月的软件。

网友:
夏宇闻  复杂数字电路与系统的Verilog HDL 设计技术

网友:
还是去opencores看吧
例子很丰富,小东西也不少,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写法,文档又全,拿来学习相当合适。

网友:
如果是入门级的,就看夏宇闻的教材。

楼主:
谢谢9楼的推荐。

网友(2010-01-04):
很好,从小的学起,看的多了,自然就明白多了

网友:
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认为"会了",只不过是"了解了",而要了解上乘武功,你得真正将那些基础"会了"才行.

如果小学自然课里给你大谈超光速飞行,隔离移物,你当然会很有兴趣,可是这时候让你做个傅立叶变换,或是极数展开,你还会有兴趣吗?哈哈.

网友:
好高骛远。

小东西不想做、细节不想分析,还想做大的、复杂的东西……
电梯的程序都已经写不出来了,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吗?还没有意识到欠缺些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