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96给AD模块供电,多加一级LC滤波还是加一个1117更好?

楼主(2009-10-26):
把24V电压转到5V给系统供电,AD模块不知道怎么弄才好。
是直接用LM2596-5 把电压降到5V多加一级LC滤波好呢?
还是把电压降到7V,再用一个1117降到5V好呢?
由于手里没有示波器。没有办法测试。听听大家都建议。
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加一个7v比较好,同时应该加一个基准,7v同时可以供基准使用,用基准和不用基准两回事。

网友:
1117不可以直接降到5V吧? 我用过2576,效果还是不错的。不知道用在AD上怎么样

网友:
把电压降到7V,再用一个1117降到5V好

网友:
想滤除2596输出的纹波,只能用LC滤波,1117没有任何作用,用1117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网友:
这个最好实际测测。1117的输入端加个足够大的电容就可以

输出的纹波主要是1117决定的。如果还大,就要加个滤波了。

平常使用个RC滤波就够了。LC的话,L值要1mH的比较好些

网友:
要是加1117,出来还不是得滤波
AD用的还是加LC好了

楼主:
1117到底能把纹波滤掉不能啊?

网友:
最好先用LDO,后面再加LC

楼主:
我原来的电路是直接从开关电源那里来的5V加了2个大电容,就给AD供电了。也还可以用。
不知道买的开关电源的纹波和LM2596的那个大。没有示波器真不方便。

网友:
1117滤不掉纹波,楼猪就别费心了。
找LM1117的Datasheet,看Ripple Rejection那张图,100kHz以上的纹波抑制根本没画。而LM2596输出的纹波频率分量都在1MHz以上。

网友:
有的开关电源做的好的输出的纹波是比较小
这种问题还有有示波器的好哇!

楼主:
【10楼】 marx ●█〓
     那就是说直接LM2596到5V就Ok了?加1117也没有用。

【11楼】 usingavr
     是啊,没有示波器很郁闷的。

网友:
对,加1117没用,不过LC无源滤波可以考虑。搭电路看看效果吧,这个滤纹波这个东西理论分析跟实践差异比较大。

楼主:
谢谢各位!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