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开机计时软件

楼主(2009-10-26):
请问各位高手,谁帮我推荐一款好用的开机计时软件,具体就是要能在一天内累计开机满多少时间后自动关机。

网友:
调用GetTickCount()函数,这个函数从WINDOWS模块载入内存开始就开始计数,利用检测到的启动项全部完成的时间点减去GetTickCount()所取得的逝去的时间值就可以得出开机时间了。
关机:
http://hi.baidu.com/xioazhu/blog/item/6655a95170dbc38c8c5430dc.html

网友:
在来个绝的,用硬件。比如单片机接CPU风扇的电源脚上,关机按键引条线出来。电脑一开机,CPU风扇就通电,单片机计时开始,时间一到,给关机按键脉冲,硬性关机。

楼主:
都是高高手!谢谢!

网友:
新版的360就有

网友:
如果是为了限制孩子的上网时间,不如搞个脚踏发电机给电脑与路由及猫供电,爱玩多久玩多久.

网友:
楼上,你在逼孩子去网吧

网友:
哈哈!!5楼逼孩子成刘翔!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自己写一个,又不复杂

网友:
电脑带自动关机或者重启功能DOS命令,弄个批处理文件放在启动项里就可以

有兴趣的可以试验一下,在开始---运行--输入以下命令----回车

shutdown -s -t 60

其中-S代表关机  如果换成-R就是重启

-T 60代表时间   60秒  多者不限

要想中途解除 就输入 shutdown -a  否则解除不了得

网友:
楼主要求“具体就是要能在一天内累计开机满多少时间后自动关机。”

所以楼上的方法应该不可以哦。呵呵。

网友:
自己写吧,可以读系统日志中event 启动和关闭的时间,应该还有获得当前开了多少时间的信息。

网友:
shutdown必须要有管理员权限吧。

楼主:
咳,楼上都是高手,偶水平有限,与你们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别人自己写了,这个“调用GetTickCount()函数,这个函数从WINDOWS模块载入内存开始就开始计数,利用检测到的启动项全部完成的时间点减去GetTickCount()所取得的逝去的时间值就可以得出开机时间”也看不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后就运行批处理的BAT文件  然后累计12小时重新启动.........或者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