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Battery Studio 这个软件用来做什么呀,

楼主(2009-10-26):
Atmel AVR tools>AVR Battery Studio 用来做什么?
是用来仿真电池芯片的吗?
有谁用过?

网友:
沙发,等待高手帮忙解释

网友:
好像是用来与硬件连接调试的一个附属软件,不知道对否?

楼主:
三楼的说得有点像,但是具体用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3-04-16):
AVR Battery Studio is an application used to control and display activities on the SB200 board.  It is a standalone application, but can also be started from AVR Studio 4 and has the same feel and look as the AVR GUI development prog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