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 四轴旋不停啊

楼主(2009-10-26):
为什么GIER通道没有比例性 其他通道都正常 四轴不停自旋  有时正旋  有时反旋  就是没中点 MK-TOOL波形没有问题啊

网友:
查询一下前几天的帖子吧,好多人这样问。有可能是陀螺仪ic由于炸鸡损坏了

网友:
先看波形,GIER通道输出是怎样的

网友:
第一张图是在旋转状态下吧?第二张图是旋转慢下来,趋向停止吗?如果是这样,还算正常。看看3D模似是怎么的?

楼主:
3D 模拟一切正常
用mk-tool测试马达 四个马达转速也一致 mk-tool测试通道也没有问题 比例性非常好  就是正常飞的时候  gier通道异常  没有比例性  四轴自旋

网友:
PID参数没有调好

网友:
楼上的您的参数设置的多少呢?

网友:
是否装错正反桨?一,二号反桨,三,四号正桨

网友:
一二逆时针  三四 顺时针的话   和有无比例控制有关系么    我和楼主的确是顺逆反着的

网友:
传感器在震动下 静止时的中立点会偏移,始终信号也是归属能量的,你先要给飞控减震,然后再谈其它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必须按照 1  2顺时针   3  4逆时针安装才行  否则肯定自旋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有人和我说如果1,2用正浆,3,4用反浆,Z轴方向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