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PWM频率可以减少MOS管的发热吗?

楼主(2009-10-26):
在相同的时间内,PWM频率高时,它的导通和关断的次数比PWM频率低时要多,那么我想问一下,这时PWM频率高时它是不是比频率低发热量要大呢?

网友:
在开关状态下,应该是这样。

网友:
减少开关损耗

网友:
这个要综合各种因素考虑

网友:
看情况,有的时候并不明显

网友:
不一定的,你要加快开关的上升,下降率,才可以减少MOS发热。

楼主:
12V的电机,现在可以把它的电流控制到11A,但是工作几秒钟就发热很重,MOS管用12V推挽控制的,导通沿和关断沿都在300nS左右。PWM频率15.625K。另外,并在电机两端的那个二极管也发热,应该是反电动势电流太大了,现在手头上没有再大功能的二极管了,先两个二极管并在一起用着。
然后,电机的反电动势有两个方向,其中一个方向被二极管放掉了,然后另一个方向的反电动势直接跑12V电源上去了,然后应该是通过电解电容回到负极然后再通过MOS管内部的那个二极管反回到电机去的吧,我想MOS管发热会不会也因这个反电动势电流有关系。

网友:
问题出在死区控制上。

网友:
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降低开关频率一定可以降低MOS的功耗。

MOS管的功耗主要有开关损耗和通态损耗。
首先要计算通态损耗的影响。Pcond=Idsrms*Idsrms*RDSon*Dmax,如果Idsrms=11A时,Dmax接近100%,RDSon取8豪欧,Pcond约1W。
再估算开关损耗。PSW=VDSoff*Idsrms*(tr+tf)*f/2。tr+tf=600ns,f=15625,VDSoff取24V,PSW=1.24W
Pmos=Pcond+PSW=2.24w。
如果MOS采用单个IRF3205 ,不加散热片时的热阻是62度/W。此时的温升是62*2.24=138度。
所以不管其他的条件,在这应用里必须加装良好的散热器。
由开关损耗的公式可以看出,反电动势的抑制的确是重要的,必须采用足够容量的低ESR的电解电容安装在MOS附件吸收反电动势,由于流过该电容的电流波纹很大,电容容易发热。
如果反电动势吸收不好,还会造成MOS关断不良的情况,需要用示波器实际观察。

网友:
开关损耗还要包括结电容的损耗.在高压的开关中,这部分的损耗相当厉害.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流在9A以上就发热,在11A的时候可以保持几秒钟就汤手。而且反电动势很强,图中那个电源有波动就是那个电机搞的。直接影响到电源电压了(电源是用那种12V的电瓶),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看电流的波形.

网友:
电抗还是不够大

网友:
5楼是正解。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雕刻机主轴调速的那个帖子。

网友(2013-04-07):
8楼的担心很有道理,要好好检查一下死区。

网友:
驱动输出给力不

网友(2013-05-22):
发热是某个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