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系统有I/O口吗

楼主(2009-10-26):
单片机系统需要使用专们的语言开发,感觉总是不好。X86系统购买简单,性能强大,软件也多,开发相对简单,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过X86系统作工控的?它的I/O口该怎么引出来?谁有这个资料给一份,网上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
你学过《计算机组成原理》么?

楼主:
【1楼】 zeta1989
这个问题与这个有关么?跑题了。

网友:
看样子LZ没学过

楼主:
晕,居然有这么多的人说没学过,拜托,那种简单的东西不入我的眼,就不要贬低别人了。现在问的是,怎么引I/O口出来,还是请知道的人帮忙回答一下。
PCI/ISA接口,PCI-E,这种接口都有协议,在后端还需要加芯片才能分出I/O口。
我现在要问的是,能否引出GPIO这种接口,或者是AD/DA端口,不需要另外加芯片的。

网友:
要是学过就应该知道。

楼主:
无语,请zeta1989和其他不知道的人移步离开,谢谢。

网友:
刚好我没戴眼镜~~戴的话就掉地上了~~~

网友:
X86架构的可以参看一下PC104
或者考虑使用PowerPC架构,都很不错。

网友:
X86开发简单?

楼主:
PC104接口?好,谢谢,就去找PC104的定义参考一下。
X86当然很简单,很多的东西都已经被标准化了。比起换一块板子就要重新编码的东东来说,确实要简单,开发工具也多。主要的问题就是耗能比较大而已。

网友:
期待LZ能用起来,这样就可以买点淘汰的CPU来玩,这些CPU 可真便宜啊~!

网友:
楼主不要拿出一副无知无畏的样子哦,X86的I/O可以看下计算机原理方面的书籍,就明白了,多学习吧

楼主:
【13楼】 jackiezeng
主要目的就是用那些旧CPU来做一些事情,要不然的MCU种类多,用起来很烦,还要担心买不买得到的问题。
个人自做嘛,没成本压力,不用考虑成本,从486到COre duo,想要那种就那种,比较好。
【14楼】 virginlulu
多学习的嘛,理论方面的没兴趣,新人可以学学。本人老油条,没必要了,但还是谢谢各位的好意,不过现在讨论的不是这种问题,有做过的请指教一下。

网友:
很难想象,没有IO它还有什么用?狂笑一声

网友:
应该是没有IO ,只有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或者一些控制信号。 IO也应该是主板上的东西,

网友:
晕!开眼界了。
我也不知道有IO没有!

印象中ADC是没有的

网友:
难到现在找不到《微机原理》那本书了?

网友:
大家说了这么多,直接点儿吧
X86的IO一般是扩展出来的。例如主板上的超级IO芯片。ITE871X系列 winbond 83627系列等等。
我们能够用到的就是并口。
也有部分工控板子,直接带有一些挂在smbus总线上的io

网友:
楼主可以做个ISA卡 PCI卡也可以(不过比ISA卡复杂多了)

楼主:
【20楼】 dhyana
去买几块老板子来拆IO芯片,呵呵,这个方法不错。算找到一个方法了。然后总线接口搞成接插式的。
PCI卡估计都没得什么人用了,PCI-E卡还不错,就是没看见有人这么做过,拆超级I/O芯片搞起来比较快,通用性也强。
另外楼上说什么原理不懂的人,还是请移步开比较好,我不怎么喜欢和那些不太懂事的人聊天,虽然这是经常遇到的事。

网友:
【18楼】 yan_jian
印象中ADC是没有的
---------------------
现在的电脑有6~8路16~24位的ADC/DAC:声卡;另有3路8~10位高速DAC:显卡。

【22楼】 UNPLAY
去买几块老板子来拆IO芯片,呵呵,这个方法不错。算找到一个方法了。
---------------------
SuperIO芯片挂在功能相当于ISA总线的LPC总线上,这个总线很多主板都没有引出。
另外,现在的主板都有SMBus总线,可以带个PCF8574做8路个GPIO扩展,不过速度和实时性就别指望了。

网友:
1、smbus挂i2c的gpio芯片扩展
2、通过打印口扩展,我用来扩4*4键盘和字符LCM
3、super-io不说了
4、最简单的是usb,用FT2232,我现在用的方案。
5、有些新的主板,如MCP68S芯片组的,bios采用Dataflash,有些工程师为了调试方便,都留下了SPI口的双排针,只是没有焊接。
6、手头设计的一块工控板,采用ETX架构,GPIO通过外接的X17C158扩展。

楼主:
突然发现还是PCI接口比较省事,因为发现CPU的PIN和接口也多,加上南北钱的BGA,排版太困难。决定改用PCI接口做一个插卡的GPIO口,写驱动,然后,事情就结束了,在任何一块主板上都能用,准备做一个带很多个I/O的PCI或PCI-E转接卡。
谢谢各位。

网友:
UNPLAY 准备做了吗?

楼主:
【26楼】 heky
准备做。
目前是原理分析阶段,离开始做还有一段距离。在公司做事时,按流程做事做惯了,现在也还有这个习惯,呵呵。

网友:
其实单片机做了很多年了,也该向X86转一转了。对老的X86的CPU需要熟悉的就是总线和接口。

网友:
UNPLAY 我也是准备用这个PCI接口,不知道现在最新的总线好不好搞。

网友:
只能说楼主强人。

网友:
整理东西 找出多年前手工飞线的PCI 32路IO卡 秀一下

网友:
楼上这个强 连个电容电阻都没有

网友:
我看到有4个电容。

网友:
是的 总的4个滤波电容 2个芯片(用贴片的话一片就够了 不过飞线难度太高了)

网友:
我的看法,谬误之处还望大家指出:
    首先,x86/x64的地址编址两部分组成,端口编址和内存编址;R/W他们在机器指令是不同的。
在计算机的早期NEC,或其他一些处理器的地址编址是统一的。
如果{【楼主位】 UNPLAY }所指的I/O口是x86的端口,那么x86是有I/O口的。

从8086/8088--最新的x86/x64处理器家族,端口编址范围一直不变[0000-FFFF],16bit。
内存编址:
    在80386之前内存编址 20bit(8086/8088,?80186),24bit(80286).
    80386的出现,在处理器内部支持32bit内存编址,但当时的支持芯片却没有实现4G内存。

    80486的晚期----Pentume,总线由ISA-->PCI。

在ISA总线上对地址的编码基本上是固定的,--〉跳线--〉ISAPNP/
PCI系统占用的I/O地址是可配置的,但是为了保证操作系统的兼容性(...),在机器冷启动的时候
一些基本的设备I/O地址线固定在固定的地址(exp:Video,KB,FD,HD...),随着操作系统,驱动程
序启动可能会重新配置他们(也包括内存编址)。

我觉得我好笨,想表达清楚,却很难控制语言;
这样吧你可以看一下PCI协议,最简单和重要的是那256个PCI配置字节的定义。

最好有个大师级的人物来讲,深入浅出,能一语道破;
若不然的话,给点参考。
    1.8086计算机组成原理,8086的汇编。
    2.80386计算机的资料。(可以找一本Linux内核代码分析的书,不要那种Linux1.0的)
    3.PCI协议。
    4.Bochs源代码,暂时别看Qemu的;Qemu地实现机制牵扯太多。
    5.国内的CH375PCI-->ISA桥,看看他们的资料。
不用死嚼的,没事看看,或许某一天能顿悟的。

8086及其重要,那是一切的祖宗;等你顿悟的时候就会有强烈的体会.
以前我就是由低到高(处理器/系统 级别),由高到低经过几次反复好像明白了.

网友:
Continue Re:
---------------------------------------------------------------------------------------------------
【楼主位】 UNPLAY
单片机系统需要使用专们的语言开发,感觉总是不好。X86系统购买简单,性能强大,软件也多,开发相对简单
                                                                                     ~~~~~~~~~~~~~
---------------------------------------------------------------------------------------------------
x86系统开发个App是简单,但是到Driver级别所需要的知识储备可是很大的,调试起来有时会让人发疯的.
在M$ Win下开发一个PCI驱动,刚开始可能会经历几十次甚至上百次的蓝屏;
要想开发一个好的接口卡,软硬件的构架设计很重要.
还有,就是在工程学上,项目不可预计,更不可控;但当成长远的目标,做技术储备是很好的.

最好买现成的,先从简单的开始.
比如买一个PCI->并口的卡(唬人) ,用IRQ/DMA传送数据(最快4M),再搞一个通信协议.
访问并口的方式和通信协议搞奇怪的(应用/唬人兼有,唬人适可而止).

网友:
还是楼上的实在,这样看来x86还是没有像单片机那种可以精细控制一个芯片引脚的那种IO。

网友:
请问 luckroll 康锦海,你的那种板子叫什么名字?在哪有卖呢?

网友:
【38楼】 nhchmg
PCB板子叫什么名字不记得了 应该可以叫PCI实验板吧  也有ISA的 N多年前深圳赛格买的
手上还有ISA空板 等下拍个ISA实验板的图片

网友:
8086还是学过的,只有地址/数据/控制总线,如果你要扩展IO可以用8255之类的芯片,IO是什么,起码能判断输入电压,能输出一定范围电流的高低电平电压吧。其实知道X86,用别个单片机都很简单。。

网友:
ISA实验板PCB来了

网友:
【37楼】 nhchmg
这样看来x86还是没有像单片机那种可以精细控制一个芯片引脚的那种IO。
---------------------------------
x86控制一个IO很容易,但x86架构设计思路是做大数据量吞吐而不是实时控制,不说操作系统因素,光是流水线、cache、总线访问延迟等因素,实时性就很难保证。

网友:
太笨了,搜了半天也没搜到,还有哪位仁兄知道这种PCI空板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
MC68000比X86还简单,连IO指令都没有,只能通过读取地址的方式还进行IO扩展。

网友(2012-01-11):
感觉这个比51等系列单片机难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