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转速达到多少算是高速了??

楼主(2009-10-26):
好多资料上都说高速什么样,低速什么样,说的一点都不明确,对于做这方面工作的人来说,等于没说!希望能有高山大侠来说明下!!

网友:
一般使用300RPM左右,600RPM算高速了,速度再高影响电机寿命(伤轴承)。

楼主:
很感谢ada1983的回贴

我们的那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有快有慢,总体我们希望它越快越好。

我问过几个人,也算是内行,他们说几百算是正常,我想这“几百”应该包括600 的!不经意间又提到了电机的寿命,我想这个就的看什么样的电机了!

网友:
要看是几相步进电机了

网友:
LPKF的东西,也都是好东西,但是有一个更好的价格!

网友:
没看到丝杠参数,也许是丝杠螺距大,个人猜测而已......

网友:
很好的数控车床就是每分钟9米的,步进电机的转速应该是800转以上的
螺距大了,精度就差了
使用高电压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应该是可以到很高的转速的
我试过驱动5V的电机用60V驱动,可以到1000转的,只是驱动用的MOS发热很厉害,并且电机也没有了什么扭矩输出了,只能空载。
后来实际使用是800转的,利用风冷系统,还是可以工作的。是10年以前帮朋友做过一个东西,可惜了,只做了一个。
对了,当时使用的是一个反应式的电机,好像混合式的到不了这么高的转速的。不知道成品的驱动器是不是能做到。
前端时间看到一个开关磁阻电机(这个名字也是在这个坛子里面知道的啦)其结构非常类似于反应式的步进电机,但是人家的转速可以做到4000的,看到驱动器是进口的,做的很复杂。

网友:
【4楼】 armok 阿莫

我们目前的雕刻机是600转左右。

但这里提到的LKPF的PCB雕刻机,每秒竟然可以运动150mm, 是使用什么步进电机?
——————————————————————————————————————
百格拉三相步进+5mm导程滚珠丝杆,我们公司现在用的马来产的仿百格拉的,空载最高跑过12m/分(2400转),带负载最高10m,据说德国原装的可以到3000转以上,不过价格比普通步进高好多,我们用的马来产电机加驱动都要1200多一套了,原装的没买过,听说要3,4千,不知是真是假。但LKPF估计应该是用原装货的,从参数上看速度应该留得还有余量,真要跑起来估计能突破150mm/s

网友:
ls的头像是自己的产品吗?

网友:
是滴,我们公司的桌面型高速机,和罗兰,刻宝一类的高端奢侈品,还好不在阿莫的PK范围,要不然要考虑转产了,哈哈。

楼主:
自己顶下,长见识

网友:
festo 的电缸驱动部分型号也是步进电机的速度是相当的快

网友:
貌似步进电机跑高速和那个叫“快衰减”还是“慢衰减”有关系,懂的说说看啊~一直想知道这个衰减有多大意义~

网友:
我手头的步进电机在两细分的时候可以跑20K以上的频率,折算下来是  50 圈/秒  ,也就是3000RPM,但是是空载,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长时间跑轴承磨损会比较严重,步进电机本身的速度指标没什么意义,关键是正常带载以后的数据。

步进电机本身也分高速和低速电机,这和电机的绕线参数有关。

网友:
【14楼】 real_sugar

你指的可能是电机的矩频特性。
步进电机速度越高,扭矩越低,当速度高到一定时候,扭矩小到一定时候,也就跑不动了。

选择合适的电机,必须要看电机运行在你所需要的速度时,电机能否提供你所需要的力矩,能否克服负载的转动惯量,这个一般可以在矩频特性图上看出来。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两相的混合式步进电机的话,最大转速和驱动器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单电压驱动就没有双电压驱动的性能好,好的驱动器能提供优良的波形电流电机可以工作在高速情况下,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驱动器提供给电机的电流波形是规则的梯形波而在告诉的时候波形会发生畸变,导致线圈无法达到最大励磁电流,而出现堵转,丢步现象,还有就是需要步进驱动芯片对电机的反电动势有一定功能的抑制作用这也是提高电机速度的一个功能, 普通的驱动器正常速度是400-800RPM,而好点的好可以工作在1200RPM,比如使用TRINAMIC公司TMC249开发的驱动器控制器其速度可以达到1200RPM

更有甚者意大利的RTA公司的步进驱动器采用超声波斩波驱动技术,其驱动器的功能可以将任意普通的电机驱动到2500-3000RPM,好点的电机速度会更高,而且这种驱动器靠干扰,以及用在恶劣环境中性能非常好.

网友:
LS说能够达到1200RPM的转速,我很想看看这时候的电流波形是怎样的.
LS能不能放一张上来?

网友:
不好意思我测过但是没有把图形保留出来,在高速的时候其他驱动芯片的波形的波峰很难达到,而且畸变比较厉害.这个在TMC249的datasheet里面介绍过,它里面有一个性能就是抑制BackEMF的产生.

网友(2011-04-06):
我以前做的可以到1800转/分钟。步进电机的加速过程非常重要的。如果加减速不好,会引起机械振动或者引起电机失速(失步或者说是丢步)。

网友:
实现电机的高速运转跟许多参数有关系,其中电机的电感参数比较重要,其次比较重要的是驱动器输出的电流波形,选用不同驱动,性能有很大的区别,普通的驱动器600-800RPM算是高速,再往上就是不容易的啦,但是德国TMC最新推出的Coolstep系列的芯片的确很强,有个什么技术来着说普通驱动只是在电流波形的上升和下降两处采样电机电流波形,而TMC完全比普通多了一倍采用,电流波形更平滑
工作在5000RPM的时候力矩下降的不是很明显,当然这芯片采用的是电流根据负载自动调节,也能让电机工作在更高比如8K-9K RPM但是那时的力矩很小了  由于反电动势太大几乎没有力矩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3NjQ3MDYw.html

网友:
如果真得想达到高速力矩下降又小的话,选用三相步进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2011-09-12):
说半天都没人给个结果,到底应该怎么判断

网友(2013-11-20):
哦,学习一下~~~ 步进电机精度和速度都是有缺陷的~?

网友(2014-01-08):
可能不是丝杠传动

网友:
我就见过 老美 生产于1986年的 1500RPM的步进电机 自动化设备上面的。
我们现在还不能生产这高速电机。
一般的 现在大量使用的 300RPM 左右

网友(2014-05-08):
顶下贴,我现在就在做1200转的电机,启动太慢,达不到要求,头疼啊

网友(2014-11-26):
看看大家对这个问题都有什么见解,mark

网友:
谢谢,没看出什么好的答案。

网友:
有一个结论:老外有人研究,国内人的价格越来越低,没有研究,最多搞个半吊子芯片,把成本降到最低,结果,越来越没人研究了,和老外的差距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