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脑死亡,A3977驱动步进电机,电机无故正反转

楼主(2009-10-26):
电路“抄袭”坛子里的,实际测试的时候,给电机发正转脉冲CW(转几圈停下来,再转,反复这样),结果转着转着就不规则地反转,一会儿又正转,一会儿又反转,这是什么原因?换芯片也不行的。

附上电路图: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抄错电路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主要是电机线断路了。

网友:
明显是电机线的问题,不是接错就是接反,要不就是接触不好.

楼主:
电路应该没有错的,对照CHECK了几十遍了,电机线接触不好会出现一会正转一会反转吗?

感觉这个芯片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片子有没有自测试模式?这个动作很象自测试模式的动作.

楼主:
那种动作应该不像是自测模式,自测的话没道理不停的无规则地反复转,俺只是要它按给的脉冲转

网友:
DIR脉冲引脚接触不良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查看芯片DIR引脚的电平是否一直正常.

网友:
步进频率太高,没有加速过程;
或者电流太小;
或者电路制作中有硬伤。

楼主:
【10楼】 ywl0409 老黄牛

积分:2586
派别:
来自: 上海
建议用示波器查看芯片DIR引脚的电平是否一直正常.
-------------------------------------------------------
DIR引脚实际上没有接信号线,而且3K的上拉应该可以摆平干扰的啊。

【11楼】 epm240
积分:55
派别:
来自:
步进频率太高,没有加速过程;
或者电流太小;
或者电路制作中有硬伤。
--------------------------------------------------------
貌似频率是很高的,设了最高空转然后一点点往下降的,难道这也会导致正反转吗?

网友:
感觉可能是电机缺相

楼主:
请问却相的原因是什么呢?这里的人用这个芯片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这里的人用这个芯片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建议LZ可以和供应商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另外,你LZ位的图是你实际使用的图吗?

网友:
DIR引脚实际上没有接信号线,而且3K的上拉应该可以摆平干扰的啊。

------------------------------------------------------------------------
建议LZ把3K的电阻去掉,把DIR直接连到电源.

楼主:
【17楼】 armok 阿莫

积分:57246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我们雕刻机项目公布的A3977线路图是100%准确的。我们已经使用了3百片。

建议楼主查一下购买的是否正品。
---------------------------------------------------------------------------------

供货应该没有问题的,我是从代理那直接买了两整卷,用了100多片了,这样的现象发生过3片左右,不知是电路有问题还是芯片有问题。

问ALLEGO公司的人,从来没有人回答,这个芯片令人担忧!

网友:
没看到你的24V有接一个大电解储能,接了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N天后,你才恍然大悟!原来就这么点小问题!!

楼主:
【20楼】 tangfree
积分:342
派别:
来自:
没看到你的24V有接一个大电解储能,接了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
用的2.5A的开关电源,还需要电解储能吗?

网友:
100多片出现3片,或者是板子或焊接有问题

网友:
22搂,这是绝对需要的,我在调试东芝的一款驱动就是这样,当然不是我设计的。手册也推荐接电容的。开始也是抖,后来发现没有储能电容,接了个上去问题彻底解决。这是信号回路的问题,说白了就是跟地有关,没有一个低内阻的地,对采样电阻上的小信号来说,地弹的干扰信号足以致命。一般芯片电源引脚都有104电容,说得宽泛点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104退藕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曾用555搭了个振荡电路,没有加104,发现输出波形有很多毛刺,后来接了个104,波形漂亮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