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于接地的采样电阻的 小电压放大的运放(单电源的)【即单电源电流采样运放】 都用

楼主(2009-10-26):
采样电阻一端接地,电阻两端有100mV的电压信号,想放大检测。用哪种运放比较好?

AD626,AD8628这几款都是低失调电压,单电源供电的。

不知哪个较好。有常用的型号么?价格贵么?我是实验用的。

看了下电路结构是PMOS的,当输入都接地,两输入端有一定压差时完成放大。

看过LM324通用的运放,失调电压太大,输入端结构也不好,似乎单电源供电时,输入接地,有小信号根本无法放大啊。

大家都是用什么型号的芯片,还有在这种场合应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感觉跟失调电压有关,与电路结构也有关。 因为对运放的参数理解还不是很深,应用上可能不恰当

网友:
100mV的电压信号,用LM358就够了.

楼主:
如果是双电源供电,那没有问题

但是我是单电源供电,输入端一个是0V,一个是100mV以内

网友:
要想便宜,358很好,输入轨到轨,加调零和电压偏置。

楼主:
先感谢楼上朋友。

我直接查“输入轨到轨运放”就会有不少,然后再找失调电压小点的就可以了。
原来也见过轨到轨的说法,没太注意。

电路想用在便携设备中。5V供电。如果电压在10mV以下,用358肯定不行的。失调就有1mV。

TLC2201不错。

查了下“轨到轨”,但是感觉358不太好吧。直接用有点麻烦,喜欢找能直接用的。

:::::::::::::::::::::::::::::::::::::::::::::::::::::::::::::::::::::::::::
轨到轨放大器是一种可以在VDD 到VSS 的共模电压范围(通常称为轨到轨的电压范围)
内正常工作的放大器[1]。

网友:
LZ难道是想把采样电阻直接引到运放的输入端?如果是这样的话,效果一定不好的.你必须加个直流偏置才行的.
你加了直流偏置后,普通运放就都可以使用了.除非你要高精度的采样,做AD转换用.

楼主:
【7楼】 ywl0409 老黄牛      好啊。专家啊。。。。呵呵

直流偏置用在哪?我不太懂,查了下没查到。

采样电阻直接引到运放的输入端  是的。

就是电阻接在负载的负极和地之间。运放的输入端接在电阻的两端。

把电阻的mv级的电压放大到V级,用于后面的处理电路。可以用AD直接根据电压值读出电流来。所以精度还是需要的。

我主要是想做一个恒阻电路,还有最大功率跟踪等功能。主要是电流的精确放大。

因为输入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或地电压,所以要用轨到轨的运放。

今年的电赛感觉不错,想做做玩玩。主要是A题和E题。

楼主:
因为希望应用方便,不希望有一堆的电阻需要调节。电路结构也别太复杂。

这个电路如果好用,可以在很多地方使用,芯片价格在2元以内最好。

感觉这个对大家也是有用的,拿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
8楼的图不对,应该接成反相放大电路。
直流偏置不需要,选用TLC2201就是为了省掉直流偏置的。

楼主:
8楼的图,我画图时没太注意,似乎有问题

这个电路需要加个负反馈放大的话

这样对么?

楼主:
【10楼】 marx ●█〓

AD626好像可以用8楼的图,内部不光个运放,增益固定为10 或 100

但是如果反过来接,电流越大,电压越小,不好啊。

只是个运放的话,8楼的图也是有问题,这样接输出状态不确定。开环的运放是无法用在放大区的。

反馈是必须得。

网友:
AD626是仪表放大器,可以用8楼的图。
TL2201是运算放大器,只能用11楼的图。

楼主:
多谢楼上,希望多找几种芯片,等可以对比一下。呵呵。

网友:
11楼的图,正负供电可以,因为GND正好在供电的中点, 但是单电源就不行,太靠近负轨,运放得不到足够的偏置电压,可能会造成大幅度失调

网友:
我这几天也被单电源运放折磨了,我用的1051,正在考虑如何加入合适的偏执,以保证运放输入级有合适的工作点

楼主:
【15楼】 wyxtz   对,我用358就是怕   太靠近负轨,运放得不到足够的偏置电压,可能会造成大幅度失调

现在似乎有不少轨到轨电路,应该有个可行的,11楼的图

网友(2011-08-15):
能容忍成本就直接现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