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刚画的28335核心板

楼主(2009-10-26):
最近画了一个28335的核心板,刚拿去加工,4层板,采用DIMM-144插槽,板上有28335、256K SRAM、16K IIC EEPROM、RS232

下面是PCB截图

PCB文件截图 (原文件名:无标题.png)

网友:
楼主准备出空板?

楼主:
还没这个打算,我是做来自己用的,呵呵

网友:
楼主多做点卖吧!!!啥也别说了!!!!

网友:
CE 跟RU标都有 。。。不会是自己玩的把。。。。

楼主:
CE和RU是我自己山寨的,哈哈

网友:
DIMM的不太方便

网友:
希望楼主多做点吧,出点空板,大家一起玩,呵呵

楼主:
等调通了,如果大家需要,就多做些

网友:
楼主!出空板吧!

网友:
楼主,几层板的?

网友:
很好!怎么没看到电源部分?还是不要?

网友:
ls,金手指有供电。

网友(2009-12-13):
板画得很漂亮。

网友:
4喽,弱弱地问一句:
CE跟RU标分别是啥东东?什么含义?

网友:
怎么看都只有两层啊?

网友:
【16楼】 hushaoxin
好像元件不多,两层足够了。

网友(2010-03-23):
有没有原理图发一份

网友:
M A R K !!!

网友(2011-06-21):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发一份

同求啊!

网友:
LZ 给你一些建议。

供电芯片最好靠近电源输入端,LZ的布线使电源回路面积增大。

LZ应该给每个连接到金手指的IO口串联上一个小端接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何要串小电阻?防止热插拔过冲么 ?

网友:
LS的,是为了阻抗的匹配,防止两端阻抗有差异造成信号反射的,在高速总线中尤其得注意。

网友:
我想请问张伯伦一个问题,
在28335中,可不可以在Low 64K L0-L4 SARAW的区域存放程序啊?

网友:
和2812原理一样的,使用RAMFUNC,将固定的函数在机器启动的时候从FLASH拷贝进RAM里。

网友:
现在进度如何?
我需要一片空板,不知道楼主是否还有空板呢?

网友:
楼主,我想知道你用什么型号液晶?最近实验室也要画此板,压力好大

网友:
走线很漂亮,左边那片是SDRAM吗?什么型号?

网友(2011-08-05):
求空板啊

网友:
看了半天,觉得应该是2层板吧?

网友:
不错,电容放在离管脚很近的位置。

网友(2011-10-31):
看了半天我也只看出是两层

网友:
走线很漂亮的说 看来我还的多加练习啊~

网友:
发现芯片上很多双脚公用一块宽铜皮。

网友:
上面再弄一片FLASH吧 貌似DSP的片内FLASH能擦写的次数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面再弄一片flash吧 貌似dsp的片内flash能擦写的次数不多

28335 擦写次数正常是5万次,最少是2万次。

即使2万次,大概也够使劲鼓捣1年啦。

网友(2012-02-06):
看来28335是要替代2812了

网友(2012-09-19):
哎,我是没看懂,太强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