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玩弄新机,将一些玩机心得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楼主(2009-10-26):
以下是俺的玩机过程,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2009-10-26 -----------------------

20:00
  在笔记本电脑上安装上峰兄给我的Mach2,并按说明文件复盖"河谐文件".
  里面带有阿莫机器的端口配置文件,不过,XYZ的限位输入端口配置错了一个,后来根据阿莫给我的原理图,重新配置好了.

20:20
  刚开始的时候,只能用电脑控制机器,不能用电控箱控制机器,找了半天也找不到Mach2的设置地方,后来不知道点击了哪里,电控箱就可以手动操作了,反而电脑不能控制了,晕.(俺对Mach是菜鸟,别笑).--------------已经解决,原来是跟端口设置有关.

20:36
  发现一个疑问:为何按了急停按钮之后,主轴还是没有关停?(虽然X,Y,Z都已经锁死,不能控制了),此时主轴的速度控制开关在Manual的位置.

21:05
    按了急停按钮之后,主轴还是没有关停?不管是电脑控制,还是电控箱的手动控制,都是一样.这是不是需要设置哪里才行?还是?

21:18
  我的猜测是,主轴的开关,完全是由面板上的Spindle开关控制,跟急停按钮无关,跟Mach的软急停也无关.

21:30
    这部机的电控箱,有很大的DIY空间,例如:XYZ限位在电控箱内部,是X+,X-,Y+,Y-,Z+,Z-都有的,也有LED显示,但连接到Mach2,却只有三个,X+,Y+,Z+,所以,有动手能力的人,可以把另处三条也DIY连接出来. ^o^
    同样,也可以把激光对刀器的开关和照明灯的开关,也给连接到电脑上. (哈哈哈)

网友:
当时你应该带着电脑去提机>

网友:
打电话给站长

网友:
谢谢分享,一起进步。

网友:
可能不太方便用急停控制主轴。控制也可以,要有继电器、接触器什么的,复杂了。

网友:
急停按钮应该能把主轴停下才对啊,万一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急停,但主轴继续转那不太合适吧!

网友:
不会没关系等机长的教学文档 或打电话给机长!

网友:
工业机床上的急停按钮一般是控制主接触器的。按下急停,主接触器控制线圈失电,断开主回路,整机停电。
网站雕刻机毕竟是小型设备,没有接触器的。关闭电源开关就是了。

网友:
估计是并口的端口用完了吧。否则多加一路端口来控制一个继电器,起到给主轴供电的作用,就可以控制了。我目前的电控板上有一路继电器,我就把它用来控制主轴的,程序开始运行,主轴转动,程序完成或急停,主轴停转。如果按照村长的事发,感觉阿莫电控板还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
1. 当雕刻机与电脑连机时,手控板会自动锁死,按键不会有动作。
2. 当雕刻机与电脑断开连机时,手控板使能指示灯亮,表示手控板可以操作。
3. 手控板移动三轴时,速度可以通过面板上旋钮调节。
4. X,Y,Z 三轴可以同时动作。
5. 碰到6只限位开关中的任何一只,手控板会锁定,不允许继续移动,除非是反方向移动。同时会有声音报警。
6. 与手控板连接的键盘板上有详细的指示LED,内容丰富,包括三轴的使能、方向、脉冲,及六只限位开关的状态LED显示。
7. 将手控板拆开,接口板与驱动器仍能使用。

LZ大概没仔细看这个吧,你前面说的问题答案就在上面。不过估计阿莫已经在制作一份电控箱操作手册,反正没发布之前,LZ只能自己摸索了哈

楼主:
to 【9楼】 chrysler
-------------------
那天我去培训的时候,看到峰兄切换手动和机控,是很简单的,只需点一个按钮就可以了,但我却忘了是哪一个操作。 -_-!

楼主:
呵呵,CNC方面我是新手中的新手,有些问题还要摸索一下才能搞明白,多谢阿莫和上面各们的指点。

楼主:
刚阿莫亲自打电话指导我一些操作方法,太感谢了!

国内几乎找不到象阿莫这么认真的售后服务指导。

网友:
【12楼】 armok 阿莫

图中的DW1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加的。
如果MOS坏的话,有这个管子555也一样会坏的。
反而多加了一个稳压管的结电容,影响了输出驱动。

加这个的目的主要是防止GS击穿。不过前端驱动电压才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