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你们移植LINUX操作系统在ARM上面的时候是怎么移植的?

楼主(2009-10-26):
是通过编译器改LINUX源代码文件然后生成HEX烧进RAM?还是别的什么方法,因为移植涉及到改代码吧,你们如果自己编译LINUX代码然后烧进RAM是用的什么版本的LINUX呢?
(新手问题,很失态请不要见笑)

楼主:
没人理啊?要不喷一下也行呀。。

网友:
我也是好久没看了,虽然一直想朝这个方向发展。
Linux移植的是裁剪的内核,就是把你需要的运行程序用烧写工具移植下去。
接下来的就是在此内核基础上进行应用模块的编译与下载。

网友:
一般真正的从0开始的移植机会基本没有,
一般是在移植好的系统上面修改或添加驱动程序

楼主:
哦,谢谢楼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