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LINUX为什么失败?

楼主(2009-10-26):
硬盘安装fedora 9。按步骤提取isolinux镜像中的文件和grub4DOS中的文件,然后在系统boot里新增GRUB启动项。结果重启系统后,选择GRUB,进入确实错误提示:windows无法启动。确实window boot下的什么文件?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不懂这个问题…… 如果你选择进入grub4dos,结果却看到windows无法启动的字样,那显然你的grub4dos没有弄好。。。
是xp还是vista? 两者安装grub4dos的方法不同的。

网友:
另外,Fedora 9有点旧了,Fedora 12都快出来了……
没特殊要求装Fedora 11吧。

楼主:
就是选择grub启动项目后。进入就显示下面的提示:
因为以下文件的损坏或者丢失,windows无法启动
<windows root>\system32\hal.dll
请重新安装以上文件的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