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急停按钮主轴是否该停转?

楼主(2009-10-26):
刚才看了村长的一些心得,据他所说,我们的雕刻机控制箱在按下急停按钮的情况下主轴不停车。排除村长操作上的一些失误,如果真如村长所说有这个情况,那是否可以视为是一个小小的BUG呢。虽然我接触工业设备很少,但是我觉得既然是急停按钮,按下后就应该把机器当前的工作停下来,特别是转速这么高的主轴,一旦出现危险情况,而又不能立即将机器停下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也请各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刚才又重新查看了一下电脑接口板的电路图,发现P1 P8 P9 P16 P17这几个输出口都是备用,可否利用其中一个输出口加个继电器来控制主轴的供电?如果我的机器到手,我一定会增加这个功能。这个继电器所能实现的功能:1、按下急停后主轴停车  2、在编辑刀路的时候在刀路的开头和结尾加入相应代码,可以起到程序自动控制主轴,整个刀路开始运行,主轴启动,刀路结束,主轴停转。我目前手上的电控板就可以实现,我也是这么在用的。大家也发表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
嗯,这样的设计是合理的,电脑控制机器时,一旦使用者发现问题,按下急停当然必须是把电脑正常的的雕刻中止;
而手动控制时,怎么雕,怎么移动,都是人在操作,一旦发现问题,肯定是立马松手,这时候雕刻的动作也马上停了,这时候再去按一下急停,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除了主轴,三轴的运动本来就已经停了嘛!而主轴也不会进一步的造成破坏了。
所以手控模式下,急停按钮是没什么用处的,现在这样就挺好!

网友:
了解了,实际上是3种控制方式:全自动控制、全手工控制、半自动控制。
但我说的也不算错,毕竟主轴在转时三轴不动,已经把损失控制住了。只是主轴还在转,心理上感觉不好。

网友:
是原来讨论的那张图。
SW2就是主轴开关吧?如果是这样,可以把急停开关和SW2串联,当急停开关断开,则整个电路就没电了。
至于给电脑的急停信号,可以用下图实现(仅是一个简单的想法,抛砖引玉了):

网友:
我只随便说两句,因为我没有这个雕刻机,也没有用过。不过看到一些机器上的急停方式,急停一般属于危急时刻才用的。一般是拍下直接全机停电!包括控制系统,这样才算急停吧?

网友:
雕刻机我不懂,我说说我们用在机器上的急停吧,当然不是雕刻机。
我们的急停要求是最大限度的保证人身安全,然后才是机器安全。
机器的所有功能都是单片机控制的,而急停是例外,急停是硬件直接控制的,就一个长闭按钮接了个继电器。
在正常使用时,急停的触点是闭合的,当急停回路的任何一个连接发生问题时,急停都会动作,可以最大限度保证急停按钮回路是好的。
在按下急停时,继电器直接切断动力部分的电源,而刹车板有电容储能,在掉电的同时做掉电刹车动作,使机器停下来,3秒后刹车板能量用完,机器呈自由状态。
同时急停按钮的信号会连接到单片机控制板,做相关的急停动作,防止有别的问题导致没有断开电源时的意外。等等。

网友:
楼上两位正确,其实在按下急停后,运动轴还是有惯性的,假如在高速运动状态下还会滑行

网友:
个人认为主轴应该停下
但是全部掉电的话就又处于自由状态了,电机没锁死
我的意见是主轴停止,控制箱不能掉电

网友:
哈哈,照上面大家说,急停是否直接将雕刻机的电源切断?

这样当然不行。

——我观察且做了试验,SMT几台重要设备都是在按下急停后,动力部分掉电

楼主:
这个不是问题。 可能是你没有完全理解我们机器的特点。

1. 如果在PC PWM 状态下,主轴电机会完全受G代码控制。可以用G代码控制主轴电机的开、关、转速。
   此时按下急停时,主轴电机会立即停止(当然,三轴步进也会停止)。

   这个应该就是你期望的功能。
----------------------------------------------------------------------------------------------
阿莫误会了,我不是希望用PWM来控制主轴。只是想通过一个简单的继电器来控制主轴的停与转即可,晚上我画个电路上来,我觉的在现有的基础上是可行的。利用一个输出端口+光耦+驱动三极管+继电器,在MACH里的设置如下:

把并口的1脚设置为“1号输出端口”

在继电器控制选项里是用“1号输出端口”,正传反转不用管,我们只利用通断电即可

设置好,在主界面按“主轴正转F5”按钮,继电器就可以动作了,我们把继电器的常开端并联到现有的主轴手动开关上,就可以实现电脑控制主轴停转,急停状况下主轴停车

网友:
如果有东西被绞到主轴上,急停按钮又不起作用会很危险的.

网友:
如果按加工中心上面的急停考虑 应该所有进给停止 主轴刹车[硬性停止只求速度不考虑是否损坏主轴]
所以急停不是按这玩的

网友:
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
选用有 双路触点 的急停按钮。
一路仍按原连接方式,多出的一路,与sw2串联,控制主轴电源。

这样按下急停时,主轴立即失去动力源。
xyz步进电机的急停方式不清楚是怎样控制的。(断电,还是控制驱动信号?)

刹车暂时就别考虑了,越考虑越多,就不是这部机了。可以diy。

楼主:
阿莫,我说的功能不需要那么复杂,只要手动状态下能急停,应该不是复杂的事。当然这个可以增加一个小模块而不需要更改现有的PCB嘛。

楼主:
阿莫LS说的第2、3条,我的方案全部可以实现的,我现在用的控制板按了急停或雕刻到一半按了暂停,需要回复急停开关,并且点击MACH里的“主轴正转”按钮才可以让主轴重新转起来,MACH界面上的“RESET”也可以使主轴停转的。

加刹车太麻烦了,而且肯定会又会延长交货时间,不过在以后的机器里可以考虑一下。加刹车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光驱里的刹车方法呢?拆过光驱的朋友应该知道,光驱在读盘的时候按一下出仓键,光驱主轴就有个刹车过程,我感觉光驱的刹车过程,就是给电机一个反向电压,使电机反转来达到刹车目的,当然这个时间要控制好,而且电机反向对整个驱动电路冲击很大的,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另外想补充一下我自己对急停的一些看法:为什么我要提出“按下急停按钮,主轴要停转”。不是每个买了雕刻机的朋友都会严格按照机床的操作规程来操作机器,而且大多数朋友应该是在家里使用机器,使用环境的复杂使我们必须对一些可能发生意外采取一些措施,尽量能避免或是减少损失或伤害。可能说的严重了点哦。打个简单的比方吧,大家冬天操作机器,衣服上万一有装饰的绳子啊,或着雕刻机边上有电线啊绳子类的物品啊、或者手套之类的物品卷到主轴刀柄上,如果不能第一时间停下主轴,是很危险的。雕刻的作品废了,最多重做一个,身体上的器官……嘿嘿,不说了,吓人。所以我一直想要这个功能就是防个万一。有自信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功能会不屑一顾,但是作为一款产品,要面对复杂的用户群,不同的人用就会有不同的状况发生,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功恩那个很必要。

楼主:
恩,现在我们只能是纸上谈兵,等更多朋友拿到机器,我们再来完善它。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但是这台机器在这个价位,已经非常完美,剩下的大家自由发挥了。

网友:
在讨论主轴的电路时我提过这个问题,控制电路要在没有PWM信号时短路马达的两端。这样急停时关闭PWM信号就可以,实现起来比较容易。

网友:
所以,要良好刹车,需要使用伺服主轴。
-------------------------------------
直流电机更简单